戴尔17R 7720 超大笔记本,有人玩过吗?看高清视频什么的应该不是事吧。

楼主(2023-06-23):
坛里收了一台10年前的笔记本, i7 3630QM四核 八线程 ,8g内存,128g固态硬盘,打开后盖看可以看到一共可以安装一个MSATA硬盘和2个2.5寸硬盘,gt650显卡2G 1920*1080分辩率17.3寸的显示器。音质很棒。4个USB3.0。卖家安装的是WIN7系统,我到手后又换了一块硬盘安装WIN10系统,这下可妥了,安装了几遍才成功,总是报错,不知道是不是太老了,按说四核的应该安装WIN10没有什么问题吧?而且WIN10有的程序驱动不上。整个看这老本子做工什么的都不错,

补充内容 (2023-6-30 11:38):
关于这个笔记本双显卡切换问题,这里面还有一项专门的技术(英伟达的优驰技术)

网友A:
是不是事试试便知,,客观上讲,能用,已经落伍了。

网友B:
含邮费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事试试便知,,客观上讲,能用,已经落伍了。

试了下4K的能看,8K的肯定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含邮费多少钱收的?

600多,这个机器应该有3.5公斤吧,太重,移不动笔记本

网友C:
i7 3630QM四核 八线程 ,8g内存,128g固态硬盘,打开后盖看可以看到一共可以安装一个MSATA硬盘和2个2.5寸硬盘,gt650显卡2G 1920*1080分辩率17.3寸的显示器。音质很棒。4个USB3.0...
...
..
.
不知道是不是太老了,按说四核的应该安装WIN10没有什么问题吧

+++++++

很先进了,你看我双核四线程、4G 内存和核显的的都装 Win11 啦,用起来还不错 你那个配置只怕到 Win12 都好流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7 3630QM四核 八线程 ,8g内存,128g固态硬盘,打开后盖看可以看到一共可以安装一个MSATA硬盘和2个2.5寸硬 ...

感谢回复,按说这个配置运行WIN10肯定是很流畅的,就是安装系统时候总是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安装好以后就好了,现在用的就是WIN10 64位专业版,玩玩论坛,看个电影和在线视频什么的很方便,大屏,声音也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0多,这个机器应该有3.5公斤吧,太重,移不动笔记本

应该算移动工作站

网友D:
这么便宜的价格还要啥自行车。新系统下不一定驱动都兼容,那就继续Win7没啥不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算移动工作站

应该算是移动工作站吧,据说当年这个机器属于机皇,7、8000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便宜的价格还要啥自行车。新系统下不一定驱动都兼容,那就继续Win7没啥不妥。

当年7、8000块钱,现在这个价格玩玩也都够用了,摄像头和蓝牙WIN10驱不上,后来用360驱动大师驱好了。

目前的状况

目前的状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算是移动工作站吧,据说当年这个机器属于机皇,7、8000块呢。

主要这个CPU比较值钱

网友D:
老货做工好,清清灰能用很多年。

看看新技术下低温焊锡,各家都有用的,具体哪个型号用了还不告诉你,差不多过保就坏,修一次够买半个笔记本。还有电池,坏了只能去他家特约售后去换,价格够你喝一壶的,要不要换自己决定。如果想省钱自己换,旧电池拆下断电就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这个CPU比较值钱

这个CPU还行,总的来说这个本子买的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货做工好,清清灰能用很多年。

看看新技术下低温焊锡,各家都有用的,具体哪个型号用了还不告诉你,差 ...

老本做工是好,这个大本子可以安装三块硬盘,还有个DVD刻录光驱,最让我买这个本的看点还是这个音响效果,看个电影听个音乐都挺好了。

楼主:
笔记本的核显和独立显卡是怎么工作的?是根据工作需要自动转换的吗?百度了一下,有说是自动的,有说是得手动禁用核显才能使用独立显卡。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的核显和独立显卡是怎么工作的?是根据工作需要自动转换的吗?百度了一下,有说是自动的,有说是得手 ...

做不到自动切换,因为驱动程序不一样。有独显的优先独显,禁止独显或拔掉独显,重启转核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不到自动切换,因为驱动程序不一样。有独显的优先独显,禁止独显或拔掉独显,重启转核显。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都是独显在工作,对吧?核显不用禁用就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正常情况下都是独显在工作,对吧?核显不用禁用就可以吧?

对,平时不用管。

如果没交流电,只能用本子电池,嫌独显耗电太大,比如会议播放PPT,可以在Win的设备里禁用独显,重启就变成核显工作了,这样电池能抗久一点。

网友E:
高清也要看是那种压缩格式,
例如H264的3820*1920视频,在i7-6700u核显上可以播放(以1920*1080屏幕分辨率播放),但H.265压缩格式的3820*1920视屏,播放大概几十秒后就会出现声像不同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平时不用管。

如果没交流电,只能用本子电池,嫌独显耗电太大,比如会议播放PPT,可以在Win的设备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清也要看是那种压缩格式,
例如H264的3820*1920视频,在i7-6700u核显上可以播放(以1920*1080屏幕分辨率 ...

是这样的,同样大小的视频,压缩格式不一样播放对硬件要求也不一样。

楼主:
按照网上教程和各位所说的如果是想使用独立显卡把核显禁用的话是不能使用的,我设置了好几天没有弄明白,后来在网上找到了,这个独立显卡必须通过核显才能工输出工作。以下是在网上找的当年(2013年)有人询问双显卡切换问题。
关于17R低配GT650M+HD4000屏蔽集成显卡问题!
今天在中关村找了个专业的人士把17R拆开检查了,低配版本的主板显示输出通道只能通过英伟达的优驰技术输出(也就是必须通过HD4000作为输出)优驰是什么可以去百度。如果想屏蔽掉HD4000也不是没有办法。。当然软件的办法或者通过BIOS修改估计够呛(但也不排除国外的大神们)最终得出的简单结论就是,17R高配版本的主板显示输出通道和低配的不一样。那这就是硬件的问题了。。另一种情况就是,高配版本的CPU直接就是屏蔽核显版本的,然后GPU直接就是GT650M输出通道。。低配的想屏蔽核显,高配的想打开核显。(查了查百度关于装黑苹果的问题,发现有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CPU应该集成有核显,但BIOS中无法找到选择项(厂商隐藏)通过软件或浅度修改BIOS无法实现。另外就是不要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HD4000或者卸载驱动,那样会导致黑屏或者出现分辨率混乱等情况。毕竟英伟达出的优驰技术也不是随便靠禁用设备或者卸载相关驱动能关闭的。有空我在找一台高配版本的主板拆开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HD4000核显没必要关闭,它支持H.264视频电影硬解码(但不支持H.26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网上教程和各位所说的如果是想使用独立显卡把核显禁用的话是不能使用的,我设置了好几天没有弄明白,后 ...

看来不同牌子的本子不太一样,你这个好像是在出厂前,厂家就限制只能用独显的游戏本。

我有个2012年初买的三星笔记本NP730U3E,核显HD4000,独显AMD 7550M,默认核显工作,禁止核显重启就切换成了独显工作,禁止独显重启就又回到核显工作。如果两个都要禁止,禁止不了,禁止一个另一个自动打开。但是这款笔记本有个特别脑残的设计,只有4GB内存,自己打不开,没法加内存,只能找到9颗螺丝,还有一个螺丝不知道隐藏在哪里,之前网上搜过方法,结果谁也打不开,很多人在骂,我看了之后,直接放弃...目前这个本子几乎没啥用了,CPU性能低下,键盘不灵敏了,前两年疫情期间还能给小孩上个网课用用,现在就是扔一边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不同牌子的本子不太一样,你这个好像是在出厂前,厂家就限制只能用独显的游戏本。

我有个2012年 ...

你这个电脑应该算是正常的,可能切换,我这个核显如果禁用的话独显不能单独工作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老货做工好,清清灰能用很多年。

看看新技术下低温焊锡,各家都有用的,具体哪个型号用了还不告诉你,差 ...

现在的电池价格又不是过去,一般的都不贵,不少也就几十块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电池价格又不是过去,一般的都不贵,不少也就几十块而已。

技术在大踏步前进,质量在疯狂倒退…

公司最近进了一批菊花的笔记本,有员工充满电放两周,休假回来发现不能开机,要开机必须接交流电…

这是我第一次开这么大眼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电池价格又不是过去,一般的都不贵,不少也就几十块而已。

只要不是原厂的电池都不贵,就是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