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海康威视M2硬盘和旧版区别

楼主(2023-06-24):
这款MD202硬盘盒是CNC加工出来的,做工精美,尺寸严合,价格也不贵,去年买了1个,前几天看到网上有人提到新出的有改进,又买了一个

二者装好后的外观基本一样,似乎看不出来,实际有改动了一些

最大变化是,旧版的盖子是推拉式,盒子上方侧面有2个凹槽,盖子插进去再推到底,这种结构更复杂,加工起来更难,不过更严丝合缝,它有个致命的问题,在固态上放散热垫后不容易推进去,即使强行推进去,和盖子接触也不好

盖子旁边有个台阶,用于插入推拉

新版改成翻盖式,盒子前方有个凹槽,把盖子前端对准,然后盖子从上面盖下去即可,这样安装散热垫就没任何问题

电路板也重新设计过,不过主芯片依旧是RTL9210B,支持双协议,不过现在M2接口的基本是走nvme协议, sata几乎没有

这是旧版, 电源的DC-DC芯片是10脚QFN, 丝印AMCAC,没查到具体型号,使用电感比较小,1uH,块头也小应该是3*3mm, 电流低于3A

晶振离主控芯片较远,芯片下方也有个小电感,外置存储芯片用了so8封装

这是新版,DC-DC改成6脚的,电感换成带屏蔽的一体电感,5*5mm,2.2uH,电流加大, 至少4A起,也可能5A左右,这个改进是好事

晶振离芯片很近,外置存储改成tssop8

测速结果基本相似, 顺序读都有960MB/s, 顺序写旧版910M/s, 新版950M/s, 二者固件不同,新版肯定更新
以西数SN770为例

实际文件写入,一堆动漫电影集合,都是大文件,共410G, 盒子加了附送的散热垫
盒子顶部,测温枪测得最高44度

网友A:
主控是什么型号?

网友:
抽屉式M2硬盘盒,存在共同的设计缺陷就是散热。再者主控芯片3大主流全部存在掉电缺陷,即使安全弹出,依旧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什么型号?

RTL9210B

网友:
散热差,用发热低的盘,或者买四个螺丝的那种,就能解决。

每次安全弹出都掉电,USB协议和M2 SSD NVME协议没对接好,我预计小厂货等到地老天荒固件也做不好,因为他们没那技术能力。

网友B:
鉴于以上掉电无解的原因,我退了盒子,不玩M2移动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鉴于以上掉电无解的原因,我退了盒子,不玩M2移动硬盘了。

9210B后期固件就不增加可,我旧版就已经正常了,刚才特地试了下,没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9210B后期固件就不增加可,我旧版就已经正常了,刚才特地试了下,没增加

还有一个硬伤,就是USB供电最大电流远低于M2硬盘需要的最大电流,速度上不去也就罢了,SSD长期数据存取稳定性也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硬伤,就是USB供电最大电流远低于M2硬盘需要的最大电流,速度上不去也就罢了,SSD长期数据存取稳 ...

C口供电没问题,最大5A,固态硬盘电流不会超过,目前最多3A左右,而且硬盘盒使用的是DC-DC电路,5V转3.3V,效率高,而不是LDO

M2口虽然供电是3.3V,实际主控和flash是低于3.3V,估计会是1.8V,高速必须低压逻辑,所以固态上都有电源管理芯片,进一步把3.3V降低到芯片的电压,并且还有多组,比如核心和IO

M2硬盘盒缩小体积,弥补以前机械盘羸弱的性能,是很好的配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C口供电没问题,最大5A,固态硬盘电流不会超过,目前最多3A左右,而且硬盘盒使用的是DC-DC电路,5V转3.3 ...

电脑不一定有Type-C,新电脑后面版也许会有C口,接移动盘又不太方便,前面版大多又没Type-C。

USB比较常见,只是USB供电是个问题。不知道2230的M2盘有没有功耗足够低的,2280的貌似功率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不一定有Type-C,新电脑后面版也许会有C口,接移动盘又不太方便,前面版大多又没Type-C。

USB比较 ...

硬盘盒连电脑连A口,速度还不到C口一半,速度低了,功耗也降低,可以带得动

DC-DC的好处就出来了,比如输入5V 2A, 经过电路后,可以输出接近3.3V 3A(功率不超过), 如果是LDO, 输出电流是不能超过2A,自身还要消耗一部分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盘盒连电脑连A口,速度还不到C口一半,速度低了,功耗也降低,可以带得动

DC-DC的好处就出来了, ...

你有USB3的M2硬盘盒吧?

你的SN770出缓后400MB/s以上,远远达不到USB3上限,你试试出缓能不能跑到这个速度吧。如果能,说明盒子供电做的不错,如果不能,显然就是缩水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USB3的M2硬盘盒吧?

你的SN770出缓后400MB/s以上,远远达不到USB3上限,你试试出缓能不能跑到这个 ...

这款盒子就是3.1 gen2啊,后面补加测速图,你可能没看到,但usb测不出缓外速度,全程一样的速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盒子就是3.1 gen2啊,后面补加测速图,你可能没看到,但usb测不出缓外速度,全程一样的速度

2T的SN770空盘有将近700G的SLC缓存,你那速度还没有出缓。

很多硬盘盒即使待机状态下温度都比较高,远远超过SSD装主板M2接口上的温度,即使硬盘盒着敞盖。不知道你买的这款海康,转接后温度高的问题是否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T的SN770空盘有将近700G的SLC缓存,你那速度还没有出缓。

很多硬盘盒即使待机状态下温度都比较高, ...

770买来有段时间了,不是空盘,已经用了接近1T,   我把之前的1T机械盘转移到770上。

空调房,26度,仅浏览网页,为防止硬盘盒进入休眠,写了点数据后,等几分钟再看温度
盒子里的温度和本本上次盘位的海力士差不多

盒子底部并不是平的,有元件部分有凹坑,这里其实也可以加薄散热垫,给主控9210B和DC-DC芯片散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770买来有段时间了,不是空盘,已经用了接近1T,   我把之前的1T机械盘转移到770上。

空调房,26度, ...

你这温度看着很低呀,跟电脑M2接口上的SSD待机差不多的水平啦,这发热量控制的非常好了。

另,SLC缓存700G并不是硬盘装了超过700G数据就没有了,而是随着填入数据更多,SLC缓存在减少,当某一次写入太大数据时,可能会出缓。以三星980为例,空盘的SLC缓存大约160G,满盘大约6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温度看着很低呀,跟电脑M2接口上的SSD待机差不多的水平啦,这发热量控制的非常好了。

另,SLC缓存 ...

770标签贴在电路板上,而不是芯片上,对散热有很大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770标签贴在电路板上,而不是芯片上,对散热有很大帮助

金属标签还好,例如三星的铜标签,塑料或纸的会有影响,五六度的样子。我不管SSD还是内存,都扯掉标签,贴塑料盒上,万一需要质保再贴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标签还好,例如三星的铜标签,塑料或纸的会有影响,五六度的样子。我不管SSD还是内存,都扯掉标签, ...

昨晚在硬盘盒的电路板背面也贴了散热垫,主控9210B和DC-DC芯片,总比通过空气传导到外壳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晚在硬盘盒的电路板背面也贴了散热垫,主控9210B和DC-DC芯片,凹槽比较深,贴了2层才行,总比通过空气 ...

壳子不平,加散热垫难度可不小啊。其实SN770 2TB没多大功率,最大4.91W,待机1.01W,日常平均3.33W,不应该有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不平,加散热垫难度可不小啊。其实SN770 2TB没多大功率,最大4.91W,待机1.01W,日常平均3.33W,不应 ...

看15楼图片,凹坑底部是平的,不像固态硬盘长长的散热垫直接盖上去,底部散热垫我是剪成小块,只贴芯片表面,其它阻容原件不贴的

网友B:
很想买一个,一看狗东上SSD价格,居然还涨价了,直接劝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买一个,一看狗东上SSD价格,居然还涨价了,直接劝退

京东自营平时没活动时,一直这个价格, 99,下单直减10,实付88,偶尔还能再便宜几块

外观相似,主控一样的,还有佳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平时没活动时,一直这个价格, 99,下单直减10,实付88,偶尔还能再便宜几块

外观相似,主控 ...

我不是说盒子,盒子得装SSD硬盘,一线厂家的SSD,1T版本普遍涨价50元的水准,二线三线历来不碰。

网友B:
再问一句,楼主,你后买的这个盒子固件已经最新,还是自己更新到最新的?我看网上有人修改休眠时间的,减少通电次数。螃蟹的9210系列貌似Bug非常多,优点是发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句,楼主,你后买的这个盒子固件已经最新,还是自己更新到最新的?我看网上有人修改休眠时间的,减少 ...

最近买的固件是1.29.38,现在有更新的版本1.32, 5月份,

休眠时间可以自己改,默认10分钟,可以关掉,不过我没改过

不正常关机次数的bug, 1.27.24版本就修正了,我去年买的老版就是该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买的固件是1.29.38,现在有更新的版本1.32, 5月份,

休眠时间可以自己改,默认10分钟,可以关掉 ...

谢谢,明白了。

楼主(2023-09-04):
新旧版本的DC-DC电源芯片,终于被我查到了型号,做个记号:

旧版, DFN10封装,丝印AMCAC(有用的是前2位字母,后3位是日期批号), 是蕊源的RY3432, 1.2MHz, 3A电流,这芯片现在貌似很难买到,可能因此新版就换芯片了

而新版, SOT23-6封装,丝印WCCEI(同上), 是矽力杰的SY8113B, 500KHz,同样也是3A电流,因为频率低,所以电感加大了

实际都有5A版本的芯片,效率更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9210B后期固件就不增加可,我旧版就已经正常了,刚才特地试了下,没增加

刚又买了一个MD202装宏基GM7,盒子固件版本1.29,每次安全弹出,不安全关机次数增加1。

刷了最新固件1.32,即使硬断电,不安全关机次数始终不变,通电次数疯狂增加…

看来这个问题厂家解决不了,干脆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又买了一个MD202装宏基GM7,盒子固件版本1.29,每次安全弹出,不安全关机次数增加1。

刷了最新固件1 ...

你换个固态硬盘试试,我上次测试770弹出不会增加

补充内容 (2023-9-4 19:11):
刚才又正常弹出,0D“不安全关机次数”并没增加, 0F一直为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换个固态硬盘试试,我上次测试770弹出不会增加

补充内容 (2023-9-4 19:11):

换三星980,盒子1.29固件检测不到,1.32固件问题依旧。掉渣的GM7目前写入16T+,健康度还是100%,怀疑软件检测不对。装硬盘盒里,SSD日志错误始终在增加,之前GM7 SSD装主板上这个数是0。不过无所谓了,这个值没啥意义,我970Pro日志错误数早过千了,一直稳如狗…

盒子里垫满导热贴,温度不高,写了675G文件,颗粒最高43度,主控最高37度,壳子暖手。盒子是瓶颈,读写速度很慢,读900MB/s出头,写入开始接近600MB/s,后期降速到不足400MB/s,SSD出缓导致的。测了TypeC和USB3.1读写速度几乎一样快。如果GM7盘装主板,写入2GB/s,盘快满后才会掉到六七百的速度,空盘写满需要11分钟多点,平均超过1.4GB/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三星980,盒子1.29固件检测不到,1.32固件问题依旧。掉渣的GM7目前写入16T+,健康度还是100%,怀疑软件 ...

无缓SSD所采用HMB技术(也就是把电脑内存当SSD缓存),不支持USB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缓SSD所采用HMB技术(也就是把电脑内存当SSD缓存),不支持USB

通电次数疯狂增加,原因找到了,因为默认休眠时间1分钟,改成不休眠就正常了,缺点是待机硬盘盒子也热。

不安全关机次数永不增加,读写时直接拔下来也不变,我这怎么折腾就3次。推测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厂家干脆屏蔽了,反正大多数人也不懂…

我这盘也是无缓盘,寨厂佰维出的,黑片白片未知,主控也国产,便宜货,能用3年不坏,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次数疯狂增加,原因找到了,因为默认休眠时间1分钟,改成不休眠就正常了,缺点是待机硬盘盒子也热。
...

SMART信息是硬盘主控写入的,和盒子主控没关系

休眠默认是10分钟,估计你改过,或者加载的模板里设置有问题

这是我导出来的配置

**************************************************************
Device : [Port5] : HIKSEMI MD202 #0
**************************************************************
U2PHY : 02 f4 9b e0 e1
U3PHY : 02 d4 09 00 d5 00 80
VID : 0x0bda
PID : 0x9210
MANUFACTURE : "HIKSEMI"
PRODUCT : "MD202"
SERIAL : "012345678935"
SCSI_PRODUCT : "MD202"
SCSI_VENDOR : "HIKSEMI"
CFEXPRESS : 0x00
LED : 0x02
PINMUX1 : 0x00000000
PINMUX2 : 0x00000070
U2_MAXPWR : 0xfa
U3_MAXPWR : 0x70
ASPMDIS : 0x00
PCIE_REFCLK : n/a
PCIE_PWRCUT_THRES : 0x0a
SWR_1_2V : n/a
EN_UPS : n/a
PD : n/a
CUSTOMIZED_LED : n/a
SUSPEND_LED_OFF : 0x03
FORCE_USB_SPEED : n/a
FORCE_PCIE_SPEED : n/a
FORCE_USB_QUIRK : n/a
FORCE_PCIE_QUIRK : n/a
FAN : n/a
DIS_SHOW_EMPTY_DISK : n/a
FORCE_SATA_NORMAL_DMA : n/a
UART_DBG_PIN : 0x05
EFUSE :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A 0B 0C 0D 0E 0F
       -------------------------------------------------
   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1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2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3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4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6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7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8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9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a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b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Boot Mode : Flash NM
FW Ver : 1.27.24
FW Build Date : 2021.09.07
IC Ver : 0xa0010002
IC Pkg Type : PCIE_SATA
UUID : 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

Disconn_ForceUSB2 : 0x00

里面的字段
PCIE_PWRCUT_THRES = 休眠时间设置,值为16进制。注意,如果值为0x0,则不会休眠。默认10分钟也就是0xa。

网友:
引用 楼主:
SMART信息是硬盘主控写入的,和盒子主控没关系

休眠默认是10分钟,估计你改过,或者加载的模板里设 ...

我没找海康客服要固件,网上有佳翼的1.32.49版本,反正都9210B,我下载下来直接刷的。后来发现1分钟休眠,直接改成0再刷一次就不休眠了。

网友B:
狗东海康客服说最新固件1.29,没有更新,说1.29安全弹出不安全关机次数不增加,结果GM7一直在增加。

我发现网上佳翼有1.32的固件,于是刷了佳翼9210B固件。这个不安全关机次数确实不增加了,不过SSD盘读写时拔掉线也不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东海康客服说最新固件1.29,没有更新,说1.29安全弹出不安全关机次数不增加,结果GM7一直在增加。

我 ...

770没这个问题,是你的GM7有问题

9210固件可以去这里下载
https://www.station-drivers.com/ ... ang,en-gb/?Itemid=0

网友:
引用 楼主:
770没这个问题,是你的GM7有问题

9210驱动可以去这里下载

GM7装电脑里正常,装海康硬盘盒里不正常,
三星980也是装电脑正常,装海康硬盘盒不行,这锅只能硬盘盒背…

楼主:
偶然发现新旧版的M2插槽也有区别

旧版用LTK(东莞联特科电子)连接器, 新版则改为台湾LOTES(嘉泽端子,1986老厂)的产品,可以说升级了

网友:
垃圾QLC海力士P41Plus 1T都涨到369了,比当初TLC还贵,感觉这硬盘盒更鸡肋了

楼主(2024-04-29):
一直找这盒子的软胶保护套,没找到合适,上次勉强买了一个有华硕字样的套子,太大了,蛮用了

前几天多多瞎逛,无意看到这款,一对比尺寸感觉正刚好,立马买一个,今天一试,哈,完全合身,不大不小正正好,c口和挂绳都不会遮挡,这下不用担心不小心掉地上

左边这次买的,中间上次买

完全合身,简直量身定做

网友C:
后盖推的时候散热垫容易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盖推的时候散热垫容易移位?

老版的推拉式,没法用散热垫,新版翻盖式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版的推拉式,没法用散热垫,新版翻盖式没问题

推拉式为何不能用散热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拉式为何不能用散热垫

散热垫目的把热量传给外壳,那么必须和外壳(上盖)紧密接触,都紧密接触了怎么推得进去?强行推进去散热垫也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