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的饱和状态请教

楼主(2023-06-24):
以下电路Vcc是12V,为什么IcRc却等于18V,大于供电电压?

网友:
着重點在mA上,不在V上。圗示计算結果説明保持飽和的條件,能够達到的Ic必須>Vcc/Rc。

网友:
18mA只是理论计算能大大的最大集电极电流,饱和临界电流12mA,如果计算电流超过12mA了,说明进入深度饱和了,

楼主:
就是说18V是理论计算结果,实际上达不到18V?
只要:達到的Ic必須>Vcc/Rc。就可以?

网友:
这个电路12V供电由于RC为1K,C极的饱和电流不会大于12mA。加上B极的电流差不多。

网友:
输出端有电流灌进来

网友A:
意思是晶体管C极最多吸入18mA。对于此电路,受限于C极电源和电阻,最多只能注入12mA,C极电位就降到接近0了,所以晶体管就吸不进18ma那么多,就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晶体管C极最多吸入18mA。对于此电路,受限于C极电源和电阻,最多只能注入12mA,C极电位就降到接近0了 ...

你的意思是计算的和实际的翻开来看?

楼主:
NPN管为例,Uce<0.7V 就算趋于饱和,我就是不明白。明明Vcc=12V,何来计算出18V。如果β=60就可以解析这问题。

网友:
就是说如果三极管C极的外电路能供给18ma,那么晶体管能吸入18ma。当然对于此电路,外电路只能供给最多12ma。

网友A:
不分开看怎么能行呢。实际当然只有12ma。你不能说根据beta算出来18ma就必须是18ma。外电路不够支撑1ma时,用beta算出来的电流当然就失效了

网友:
是的,是这样啊

网友:
受到1K电阻限流 Ic不能随Ib增加而增加 电路就呈现饱和状态,  饱和状态必须是这种过激励状态。
计算电流与实际电流差异能说明饱和程度大小。  深度饱和一般要超几倍的Ib过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分开看怎么能行呢。实际当然只有12ma。你不能说根据beta算出来18ma就必须是18ma。外电路不够支撑1ma时, ...

谢谢
“不能说根据beta算出来18ma就必须是18ma”,这句话解决了我的疑问。

网友:
这里的Ic=18mA,应该改成Ib*β=18mA,这样就不容易误解了。对于集电极12V供电的电路,如果集电极电阻值为1k,那么集电极电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12V/1000Ω=12mA,如果Ib*β>Vcc*Rc,那么晶体管就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
这个18mA是纯理论计算出来的Ib能让Ic达到的电流值,它的参考价值就是看看管子能提供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再假设管子ec极短接(这可是最理想的饱和导通状态)计算Ic,如果大于后者(12mA)就可以说明了管子工作在可靠饱和的状态。不过分析饱和状态一般不用这个方法,而是用Vbe>Vec(或者说发射结集电结都正向偏置)来描述。用楼主提供的资料来分析会误导人套用欧姆定律倒求电源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