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感应电笔没成功,请指点!!!

楼主(2023-06-24):
6天前,在矿坛上发了以上图片,群友们让我用k30,k246,k117代替3dj6,昨晚试了一下,只有117源有与漏极之间压降最小,但是栅极悬空时,手一碰,灯就亮,怎么才能实现感应电笔,灯一闪闪的效果呢?请前辈们指点,先谢了。

网友:
你再做都没有网上几元钱一个的好用

网友:
栅极悬空时,手一碰,灯就亮,怎么才能实现感应电笔,灯一闪闪的效果呢
==========================

首先检查有没有成功是用栅极(注意要接一个小金属片做天线)靠近市电线(相线)而不是人去触摸栅极

其次你这个电路没有一闪一闪的效果

网友:
你这个电路没有振荡器,不可能有一闪一闪的效果。有一闪一闪的效果 只能用集成电路。

网友:
你可以把LED换成一闪一闪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