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试电视天线信号放大器,一个室内的有效果,一个室外的没有效果,

楼主(2023-06-24):
上次求救的BFR91A的放大器有效果,但是另一个使用R24做放大的电路板没有作用,甚至有信号衰减作用,红圈⭕里的电感是我加上的,原本的电路板上缺少这个元件,不知道是电感还是电阻?一侧是电源的正极输入,另一侧是信号的输出端。另外前几天做的3355的放大器,今天把网购的1.2μH电感换成铜线绕的线圈,测试仍然不行。难道是购买的3355不行?并且今天测试的这个带R24的元件也烧了?😳现在只有使用BFR91A的室内天线放大器有效果,这几天DX太多,扰乱正常信号,找弱信号测试,多数都不稳定,也不确定是天象影响信号还是放大器的原因,今年的高温特别多,是不是DX也特别多?

网友:
换了管子要调整工作电流吧,要不然没有在最佳的状态,玩这种高频的,最好有频谱分析仪

网友A:
做天线放大器就是飞利浦BFR系列有效果!噪声低于2DB,其他的也有放大效果就是噪声太大了淹没了信号质量。。。。所以您感觉没有放大作用或者有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天线放大器就是飞利浦BFR系列有效果!噪声低于2DB,其他的也有放大效果就是噪声太大了淹没了信号质量。。 ...

看到3355的噪声是1.1,应该较低,就是电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3355的噪声是1.1,应该较低,就是电路不行呀,

好的电路一级放大就行了!

网友B:
还是先把PCB清洗一下
可用洗板水、95%的酒精,或清水冲洗再用电吹风吹干

网友C:
现在还有模拟电视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模拟电视信号么

杭州好像已经没有了

网友:
瞎搞一气,带通滤波器都没有怎么玩?把路由和手机干扰信号也放大啦.

网友:
没有效果,并且有衰减作用,就是坏的,这还要来问吗……^_^

网友:
检查一下3355的Ic,是不是设的太低了。参考说明书中测试条件设定,太低了增益不够,信噪比不灵。

楼主:
今天又翻出来一个电视室外天线带旋转电机功能的放大电路板,一侧是9018,另一侧是一个3355与一个R24

网友:
做放大器路漫漫,高频电路任何一点问题都会影响效果,比如电路板布线,甚至元件引脚长太都会引入噪声,慢慢学习吧

网友:
不要老是试它,它们是被淘汰下来的、坏的,有问题的东西。自己要学会分析判断更换坏件的知识与技能后,神马都不再是问题……^_^

网友:
成品天线放大电路,生产工艺是成熟的,元件是合格的,线路是合理的,只是使用过程中,被雷击,人为以及不可抗拒等因素造成电路元件损坏,造成不能正常工作而已。

网友D:
做天线放大器不好成功的主要问题应该就是信噪比问题。宽带放大器信噪比就难以做高,所以厂家弄的基本都有滤波器,限制带宽。自己做这一步就很难搞了。然后是器件自身噪声,要选噪声系数小的,然后是合适的工作点,让噪声够低,增益够强,以得到最佳的信噪比;还有输入输出阻抗匹配问题,也影响效果。最后就是让输入信号尽可能的强,能放天线杆子上,就别放室内,输入信号强了,才不会淹没在噪声里,用放大量减少后面环节的衰减,让接收机收到更多的有用信号。输入信号低于放大器输入门限,铁定白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天线放大器不好成功的主要问题应该就是信噪比问题。宽带放大器信噪比就难以做高,所以厂家弄的基本都有滤 ...

纯粹浪费时间,调频立体声广播是高质量信号源,质量要好于低码率的网络电台,欣赏喜欢听的本地台即可,不是用来探索远距离接收的,除非喜欢的一个台比较弱另当别论,一堆垃圾台屁用没有,只要一副半波振子天线加上匹配的巴伦就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纯粹浪费时间,调频立体声广播是高质量信号源,质量要好于低码率的网络电台,欣赏喜欢听的本地台即可,不 ...

本来就是消遣,实用不如买现成的,省钱省力效果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就是消遣,实用不如买现成的,省钱省力效果还好。

真的消遣还是短波和航空台。再消遣,直接买手台,车台,业余无线电比收音机好玩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把PCB清洗一下
可用洗板水、95%的酒精,或清水冲洗再用电吹风吹干

如果照楼主照片这PCB板水平,能有增益才怪,每个焊口都己年深月久,每个零件脚与焊口内的焊锡都

己生厚氧化层,高频讯号除了可能发生检波变成直流外,很难有通得过的可能.

什么R24,什么3355,什么换电感,什么1.2DB,在这从猪圈里捞出来般的电路板上,全是纸上谈兵,废话.

3355要5mA才有高频放大,楼主您测过了吗?

下贴的另一块则完全相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纯粹浪费时间,调频立体声广播是高质量信号源,质量要好于低码率的网络电台,欣赏喜欢听的本地台即可, ...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想听本地台,广电机顶盒不香吗?
玩FM就为收到远方台的时候,还有电离层送来1000公里外的台,很好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想听本地台,广电机顶盒不香吗?
玩FM就为收到远方台的时候,还有电离层送来1000公里外的 ...

音质很差,比不过FM直播,高级收音头和dSP机都可以稳稳胜出,音乐之声为例,基本相当于320K以上码率的MP3,即便把器材,传输途径一切劣化因素考虑进去,也接近128K,机顶盒音频本质属于低码率MP3,图像更差,相当于1200-2000K码率的WEB-DL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天线放大器不好成功的主要问题应该就是信噪比问题。宽带放大器信噪比就难以做高,所以厂家弄的基本都有滤 ...

今天用放大器板子接通信号,效果出现,原本很弱的信号变成较强的信号,以为成功了,仔细试听,原来听到的大信号是本地强台的串台(多个位置出现串台),用电位器串联在电源上,调节到另一头,串台没有了,但是原本的信号还是与不用放大器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音质很差,比不过FM直播,高级收音头和dSP机都可以稳稳胜出,音乐之声为例,基本相当于320K以上码率的M ...

你有没有听过广电机顶盒啊,你以为网络盒子?
这是广播级的信号,基本没有压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没有听过广电机顶盒啊,你以为网络盒子?
这是广播级的信号,基本没有压缩的!

到你家里的就不可能是广播级的?你知道BD原盘多少?还是1080I的早期原盘,后期的1080P的原盘知道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没有听过广电机顶盒啊,你以为网络盒子?
这是广播级的信号,基本没有压缩的!

有线都是压缩的,而且是MPEG4!用高端的松下的广电机顶盒效果才仅仅够用,码率撑死也就4-8M,你的广播级的机顶盒有比松下更好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用放大器板子接通信号,效果出现,原本很弱的信号变成较强的信号,以为成功了,仔细试听,原来听到的 ...

输入了过强信号,放大器进入非线性区,出现了交叉调制现象。有强信号时需要针对强信号特殊处理,比如做单频道衰减

网友G:
玩RF凭感觉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要一些仪器,还需要扎实的RF电路基础,和AF电路比还是蛮大差别的。当频率去到VHF段后,就算是成品,动了某个核心线圈后,若不借助相关仪设备,好难恢复到最佳状态。

网友:
高频电路效大倍数太高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RF凭感觉是远远不够的,除了要一些仪器,还需要扎实的RF电路基础,和AF电路比还是蛮大差别的。当频率去到 ...

仪器设备包括频率计,示波器,扫频仪吗?场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了过强信号,放大器进入非线性区,出现了交叉调制现象。有强信号时需要针对强信号特殊处理,比如做单 ...

这样看来,如果只是在输入端加一个88~108MHz的带通滤波器,也不能解决带宽内的本地强台串台情况,如果加一个手动调谐回路,是不是就能解决准确选取需要的频率信号(弱的信号)进入放大器进行放大,而得到较好的体验效果呢?

网友B:
想接收远地电台,信号放大器做的再好,也不如有个好天线
3单元八木天线也不错,如果环境及预算允许,5单元以上的更好,有遥控转向功能锦上添花
收音机的天线阻抗一般为75欧,同轴电缆到少要用75-5的(还有75-7/75-9/75-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模拟电视信号么

  现在是DTMB数字电视信号,带有数字收音信号,节目比较多。原先模拟信号的电视天线放大器照样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看来,如果只是在输入端加一个88~108MHz的带通滤波器,也不能解决带宽内的本地强台串台情况,如果加 ...

加调谐选频以后,效果杠杠的,其他方面没有严重缺陷的话,肯定有效。当年我做室内天线放大器,选频放大用9018都明显改善接收效果,雪花少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接收远地电台,信号放大器做的再好,也不如有个好天线
3单元八木天线也不错,如果环境及预算允许,5单元 ...

确实,最好的方法是改善天线,这个才是最解决问题的法子。放大器主要用来抵消传输造成的衰减,其引入的噪声是致命的,处理不好就做无用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模拟电视信号么

这天线能用来收FM

网友H:
fm远程接,使用三单元或五单元天线比较好,方向性好,可以避开同频或邻频干扰。使用天线放大器,本地不能有强电台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H:
fm远程接,使用三单元或五单元天线比较好,方向性好,可以避开同频或邻频干扰。使用天线放大器,本地不能有 ...

没事儿,我这有个102.5,信号强得吓死人,一小段电线就能让收音机自动搜台停止,
用上我的天线放大器完全没问题,
关键是AGC性能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儿,我这有个102.5,信号强得吓死人,一小段电线就能让收音机自动搜台停止,
用上我的天线放大器完全没 ...

你用的啥放大器这么狠啊,我们县城有个4频道的电视台,它一开机,县城N多用放大器的天线被严重干扰,一两公里外都难逃

网友H:
用有线电视放大器当天线放大器。当地有强信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有线电视放大器当天线放大器。当地有强信号不行。

我有试用有线电视放大器,基本没有效果,偶尔对个别信号有小幅度放大作用,多数时候对信号没有作用

网友(2023-08-23):
过来看看什么结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试用有线电视放大器,基本没有效果,偶尔对个别信号有小幅度放大作用,多数时候对信号没有作用

哪个时候特别流行001天线,,001放大器

网友:
已经是文物级别级别的板子了,难道老佛爷用过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不会坏把,甚高频,超高频,都是几百Mhz了,确实不好弄,一般搞成品啊。现在你们当地还有电视广播,收本地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