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系列唱机真的没有必要去折腾

楼主(2023-06-24):
206系列唱机真的没有必要去折腾。几个原因:1、电机是交流异步电动机,其转速取决于50Hz工频,转速不稳定;2、电机与转盘是靠轮传递动力,抖框率大;3、唱头是压电陶瓷,频响差;4、唱针是红宝石,不耐磨,且伤害黑胶唱片。综上所述,206也就是听听薄膜唱片,滋滋啦啦还变调,实在是不堪入耳。不要总是为了情节去让自己的耳朵受罪了。很多低端二手日本产黑胶唱机,都是锁相环电路调速电机、皮带传动、动磁唱头、钻石唱针,播放黑胶唱片的效果比206好太多了。
看到论坛中有几位前辈整体在折腾206唱机,甚至于有位前辈手中有好几台206,遇到就买,一发而不可收
我是在上初中时老妈为了让我好好学习英语给买了第一台206唱机。结果英语没有学好,却因为206唱机而喜欢上听音乐。年轻时买不起黑胶,基本都是薄膜。音乐已经陪伴我近50年,所以我也对唱机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怀。后来CD的出现、数字音乐的普及,有近30年没有听过唱片。5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闲鱼上收了1对建伍落地音箱,爽快的卖家白送了一台建伍KD-47F唱机。在这之前我对唱机的认知依然停留在206的水平:滋滋啦啦总是变调。但建伍KD-47F让我彻底改变了对唱机的偏见和认识。这台黑胶播放音乐的动态、频响和底噪都206好很多,接近磁带和CD。
所以发此贴,建议玩儿206的各位前辈,换个玩儿法吧.................人生苦短,不要总是折磨自己的耳朵了。

网友:
其实玩206是情怀。
好多时候玩收音机不是为了听卖药的。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那个时候国内的水平就是这样,很多都是将就凑合着。

网友:
黑胶唱片配上好的唱机,动态,频响胜过盒带不止一点点

网友:
其实有过发烧经历的坛友们都知道,如果控制能力不是极强,一旦发烧过度的话很难收手,还是随心所愿吧。

网友:
赞同您的观点!

网友:
零几年上大学追过一段时间耳机的音质,印象较深的是索尼耳机的重低音效果,后来发现音质除了跟耳机有关还跟音频格式有关。

网友:
听了楼主的一番话,
我是要入黑胶的坑了吗?

网友:
楼主所言中肯,是这个样子的!

那种彩色唱片,播放音乐,现在听起来不堪入耳;

在那个年代,都不觉得它难听;

哎,往事不堪回首。

网友:
频率稳定性现在都不是问题,一般都在49.9Hz,不拉胯。其他几个部分确实如此,听个响而已。现在的皮带唱机比206高级太多了,有些还直连蓝牙耳机,价格也不贵。

网友A:
还有几台206,你这一说,彻底晾凉了,明天拆铁卖。

网友:
完全同意。我也有这个感受,压电唱机与动磁唱机听音效果是有很大的不同,动磁唱机动态频率宽得多。

网友:
说的太好了!对206唱机的缺点一针见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几台206,你这一说,彻底晾凉了,明天拆铁卖。

多钱一斤??????????

网友:
該断念時就断念,人生實在是没多少年!

网友:
主要是怀念怀旧,现在一台车机的音质就远好过老的电子管收音机、晶体管收音机, 不是还有这么多人在玩电子管、晶体管收音机吗

网友C:
播放机器总是和当时的音源相匹配的。早期206唱机的晶体唱头有红绿两个点,可旋转切换放78转粗纹唱片和33又3分之一的密纹唱片,之后粗纹唱片越来越少,206的两个唱头就都是放密纹唱片的了。粗纹唱片和单声道的密纹唱片频响和要求的抖晃率等与206唱机是基本匹配的,特别是大量的密纹薄膜唱片,用206播放就足够了。
至于黑胶唱片约定俗成指密纹立体声唱片,是高音质音源,录制考究的甚至超过CD的质量,是发烧友追求的目标,断不能用206唱机放,损坏唱片不说,音质也不堪入耳。

网友:
用现代高保真唱机放薄膜唱片,也是极大的浪费,黑胶唱片爱好者会心痛不已,磨损了宝贵的唱头啊。

网友:
206唱机玩的就是一种怀旧的情怀,真正用来听音乐这种对音质的要求的话,206那是差太远了,别的不说,就是那个针压对唱片的损害和其他的现代的组合音响上的那种唱机可以厉害多了

网友:
跟着前辈们长知识了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主的看法,我最初从206开始,只能怀旧、听听老薄膜唱片的老歌和相声,要欣赏稍好的音质,哪怕后来的、国产的其它机子都能放黑胶,都能获得很好的音质,我的是几十元的星河唱机,这类唱机可以认为是迈向专业黑胶唱机之前的那个门前台阶,如果不想再继续花钱,就可以停在这个台阶上;但206这种是不行的(怀旧除外)。

所以,目前听名曲、体会音质,就听星河放黑胶;
听老相声、老歌、春节联欢晚会(8?几年的那一套),就用2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钱一斤??????????

1斤500克。。。。

网友:
那个年代有台这个。牛B

网友:
也得说一下,
1)206这类唱机转速不稳或抖动都是因为橡胶靠轮老化造成的;换新的靠轮会改善的;
电源频率的稳定性是很好的,异步感应电机的平稳性通常也很好,如果改用皮带驱动则会提高了很多,只要转盘阻力变化不大、均匀,则可以实现廉价、易实现的黑胶驱动;
2)音质问题我这样看:最好找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明确有唱机拾音口的,内部配有简单阻容网络,能够改善音频各部分的均衡,匹配了听感会提高的;我用中华206 听相声、小提琴(国内当年名曲“金色的露台”、“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春晚成套薄膜,,,现场的回响等空旷感都有,还是可以怀旧+欣赏的;
   但206不能用来听黑胶的,黑胶机也不能放薄膜,都是伤唱片、伤唱针的,是“互害”模式。

网友(2023-10-26):
我参考中华601高保真唱机电路 做个台6P1推挽 接中华206唱机 中国唱片公司和其他一些唱片公司录制的歌曲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播放机器总是和当时的音源相匹配的。早期206唱机的晶体唱头有红绿两个点,可旋转切换放78转粗纹唱片和33又3 ...

压电陶瓷唱针怎么样?晶体式针压在10g左右,而陶瓷式针压在5g左右,密纹唱片可以用,黑胶唱片可以用吗?

网友:
请问各位大家:哪里能买到好的真的黑胶唱片?

谢谢!

网友:
我拆过一台,把那电机改成风扇了。

网友:
那么老胶木或者薄膜唱片放到立体声唱盘上能出声吗?

网友:
206唱机到有拾音插口(含唱机的),音质会好多了。你只要听一听老的春节联欢晚会的那一套薄膜唱片就知道了;不是一塌糊涂。

网友:
206系列就是配合当时广播级扩音机音源指标设计的。

网友(2023-11-28):
有时候玩机器还不一定是听那个响,看看机器转心里都是美的

网友:
实际就是个情怀,206机器是六七十年代常用的设备,不论是广播站还是学校工厂等集体单位基本都是用的206播放音乐的。(206之前的机器50年代产的唱头是电磁的是用钢针放唱的,麻烦的很。)后来什么样的机器都出来了,都很高大上,九十年代在商场看到了日本产的电唱机忘了什么牌子,标价是6000多,看了吓一跳。

网友:
这类唱机放唱片,不考虑功放、音箱因素,肯定比调幅广播效果好,如果改为压电陶瓷唱头,频响和频率平直度都会有明显改观,在不具备更好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值得一听的,尤其适合薄膜唱片的技术条件。

网友:
黑胶的炒豆声很烦人

网友:
我家最早的唱机是70年代父亲买了一个206唱盘套件,好像17块钱,完整的带箱子的好像90多块钱,正好家里请的木匠做家具,用三合板边角料自己做了一个木盒,刷上清漆,爸爸有个朋友会修电器,找他给接的美多收音机扩音,买了好多外国音乐资料,我也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听音乐的!

网友D:
实际上交流电源的频率是相对稳定的,转速不稳或抖晃的原因应该都在摩擦轮传动上;
除了怀旧或收藏要保持原样外,其实把中华206唱机的主要部分升级成皮带传动、输出接含有简单均衡网络的拾音口的电子管收音机,则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只是低音稍微弱了一点。当然只限于听薄膜唱片。
听黑胶的话得再做一台用专门唱针听黑胶。
我就是206机架(无箱体)一个听薄膜;星河唱机一个听黑胶,都是低档货,但薄膜听老歌,黑胶听交响乐等,只要不是金耳朵,其实都是不错的,音质比收录机包括组合音响的磁带机都好多了,没有卡座不敢妄议;有L601A开盘机,实际上星河这样的后期普及机播放黑胶是超过L601A播放9.5速开盘带的(19速的没有比较过)。
有条件的再往上烧呗,但DIY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交流电源的频率是相对稳定的,转速不稳或抖晃的原因应该都在摩擦轮传动上;
除了怀旧或收藏要保持原 ...

记不清了,陶瓷唱头频响大概有70~12000,已接近高保真最低频响要求。单声道陶瓷唱头也比晶体唱头好不少,有兴趣的爱好者可以试试。
压电唱头是幅度型,不必加频率均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不清了,陶瓷唱头频响大概有70~12000,已接近高保真最低频响要求。单声道陶瓷唱头也比晶体唱头好不少 ...

奥,谢谢提醒!
45岁以上,听觉开始变化,估计有一些50岁的人已经听不到12k了,真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做胆机变压器的人追求高频,至20~30k的,就只有羡慕了

网友:
206唱机就是拖拉机或卡车,黑胶唱机相当于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