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索尼wm-f36用的收音芯片A1019 和CXA1019是同一个么?

楼主(2023-06-24):
如题,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A1019就是CXA1019的简写
关键是对下图纸重要的明显的引脚是不是与图纸上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A1019就是CXA1019的简写
关键是对下图纸重要的明显的引脚是不是与图纸上的一样

谢谢,但是没有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没有图纸

找下CXA1019的标准图纸,网上应该能找到。

楼主:
cxa1019好像有三种,看引脚数量,应该不是s结尾的,不知道是p结尾还是m结尾

网友B:
引用 楼主:
cxa1019好像有三种,看引脚数量,应该不是s结尾的,不知道是p结尾还是m结尾

htt删除ps://pan.ba删除idu.com/s/1WpcTUZeLcTjHAmRkKXU6bQ
提取码:just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删除ps://pan.ba删除idu.com/s/1WpcTUZeLcTjHAmRkKXU6bQ
提取码:just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

非常谢大侠分享,只是我对这个不太懂。今天收了一台f36,装电池没反应,无意间把正极线和旁边的电容引脚连到一起,结果收音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以下是正常电路板
以下是我把正极和旁边电容接引脚连接后的状态(电池正常安装)
请问这么改完听收音机,对机器上其它零件有什么影响么?
另外,如果不这么接,装上电池后没反应,这个要怎么确认故障点,怎么排除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CXA1019的标准图纸,网上应该能找到。

麻烦您看下9楼的帖子,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删除ps://pan.ba删除idu.com/s/1WpcTUZeLcTjHAmRkKXU6bQ
提取码:just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

另外补充一下,按照9楼那种方式,把电源正极焊点和旁边电容引脚连接后,档位调到磁带档后,耳机有沙沙声,声音大小随着音量调节旋钮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删除ps://pan.ba删除idu.com/s/1WpcTUZeLcTjHAmRkKXU6bQ
提取码:just
删除链接两处“删除”

老师早!
网络连接显示文件已经过期,能否重新发一次。谢谢!

网友C:
这个就是CXA1019, sony的F36随身听收音效果一般般,最好的是F15,收音芯片用的是80年代车机上的。好像是CXA20039,记不太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CXA1019, sony的F36随身听收音效果一般般,最好的是F15,收音芯片用的是80年代车机上的。好像是CXA ...

f15用的cxa20029 不过网上有人说当年20029的参数标错了,1019的收音感觉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f15用的cxa20029 不过网上有人说当年20029的参数标错了,1019的收音感觉挺好

不只是F15,有好几款机子都用的这个芯片,毕竟没有听过这个机子的收音效果,不知真假,后来有人在坛子里卖古董车机,我看到拆机图片里确实是这个芯片,我相信肯定不会差,1019比20029出来的晚,80年代这个芯片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F15,有好几款机子都用的这个芯片,毕竟没有听过这个机子的收音效果,不知真假,后来有人在坛子里 ...

嗯嗯,谢谢您,这个除了这个芯片外,别的芯片对音质应该也有影响吧?都用这个芯片的收音机,音质差异大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只是F15,有好几款机子都用的这个芯片,毕竟没有听过这个机子的收音效果,不知真假,后来有人在坛子里 ...

请问,22年前的车机算不算古董车机? 只有CD,卡带,和收音机,我记得当时在车上听AM/FM广播的时候,效果挺好的。现在接收环境变了,不知道接受效果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22年前的车机算不算古董车机? 只有CD,卡带,和收音机,我记得当时在车上听AM/FM广播的时候,效果 ...

算是吧,按现在的接收环境来说,在城市里居住,FM没啥影响,AM影响大,现在AM几乎收不到什么台,住在郊区农村应该还可以收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