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第1次加冷媒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6-24):
1已有12年车龄的汽车,最近制冷效果不行。所以考虑加冷媒。
2  汽车在发动的情况下摸一下低压管,有一点冰。
3 今晚在汽车不动发动的情况下。单单试一下那个快接接头如何?结果放出的冷媒是常温的感觉。疑问(在我学到的知识冷媒变气体出应是冰的感觉,冷媒失效?发动机没发动没压缩?)
吐槽那个快接接头,刚接上去,就放出冷媒,然后要快接头往向上提这下不漏气了。吐槽一下拔出,直接拔拔不出来或者说拔出劲不够大。往下压再拨,结果不好拔,弄得心也慌了,怕冷媒全跑了。结果慌乱中估计等了4,5秒钟才拨出。(操作有问题?这个快接头收到时候,感觉蓝色部分有出点变形)
4 如果冷媒失效,手上又没有真空泵,打算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等快要放完的时候再加入冷媒。汽车标注需加入540G  手上正有300克X2冷媒和200克冷媒。
(两瓶300克还是300加200 组合灌入)各位点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接头应该有管子接着,接好后松开压力表接头慢慢放气,放出管子里的就行,然后根据压力充。

网友:
没有冷媒失效这说法。启动发动机,打开空调,冷媒不足的话干燥瓶上观察窗会看到许多气泡流过,补充冷媒到气泡很少即可。(注意先给加氟管道排空气)

网友:
如果只是缺氟就直接冲就行,里面有压力怎么会进空气呢?修理厂就会忽悠人放干了抽真空,再加氟这都要钱。干燥罐上有观察孔,加氟等气泡刚刚没有就好了。(注意加氟管子要用氟把空气顶出去)

网友:
学习下,虽然听不大明白。。。

网友:
差不差冷媒要用表看的,再就是清理汽车冷凝器,冷凝器脏啦、堵塞也影响制冷效果,不要问为什么?我以前是修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