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拍下一个微型800Ω耳机

楼主(2023-06-25):
那种经典的800欧姆耳机我已经有几只了,所以我想买个那种和8Ω耳机外形一样的试试并收藏。
刚才已经拍下来了,等货到了再展示。
这种简易的800Ω耳机可能用在电学实验箱或者助听器上的。

网友:
这种耳机不多见哦。因为80年代已经不流行单管机了,而是袖珍收音机,这种收音机使用8欧耳机,给它配800欧耳机反而不好用。94-95年间邮购过10个,用它做成过矿石机。转让给我吧。

楼主:
补个清晰的图片

网友:
这种800Ω的耳塞不多见

网友:
这种耳机灵敏度和音质都不如个头比它大,外形一样那种。好处是成本低,个头小,售价低。但如今却反过来了,物以稀为贵,这种耳机比个头大的那种稀少,所以收藏价值更高。

网友:
这耳机,现在还用吗?收藏展示可以

楼主:
货收到了,用在收音机上没声音,但是卖家说用表测有滋滋声,所以耳机没毛病。
我先用矿石收音机测试,用636的耳机能听清本地强台,这个耳机没声。
用自制的636单管机听,这个耳机也没声。
用7642的火柴盒收音机听,这个耳机勉强能听清。
那么这个耳机究竟是不是好的。
我去年买的买个红色的800耳机在矿石收音机也能听清广播。
图一是两只微型800Ω耳机,图二是自制的矿石收音机,图三是自制的636单管机,图四是7642的火柴盒收音机,图五是636用的那种耳机。其中那个7642的收音机别看是耳机听的,接个小喇叭声音非常大,所以我是不敢用耳机听的,因为没有音量调节。

网友A:
还是这种好用,过去经常拿它检查收音机等的低放电路,从检波输出开始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这种好用,过去经常拿它检查收音机等的低放电路,从检波输出开始都可以。

这个粉色的耳机我有三只,其中1500Ω的两只,800Ω一只,这种耳机如果买来是坏的,也容易修复,就算修复不了,收藏也不错,但是那种白色的小耳机如果修不了,和8Ω耳机也没啥区别了。

网友B:
不大可能是800欧的耳机,高阻耳机的线圈绕不下。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电阻吧。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高阻耳机。

网友C:
咸鱼骗子多,楼主可能上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可能是800欧的耳机,高阻耳机的线圈绕不下。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电阻吧。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高阻耳机。

确实是800欧姆的,我那个红色的我是800欧姆的,同636的800欧姆相比,用在矿石收音机上音量差不太多,但是声音发尖,另外这种耳机一但坏了,是修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大可能是800欧的耳机,高阻耳机的线圈绕不下。用万用表测一下直流电阻吧。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高阻耳机。

有的。这种耳机我在94-96年上技校期间邮购过10个,还分了几个给隔壁班同学。我就用这款耳机做成功了第一个矿石机实验。那个时候,有时耳机坏了,如线圈首端断了,我就拆了漆包线重绕,基本都失败了。后来那些耳机都失散了。

现在我手里也只有一个,通过和外形一样,但个头比它大一圈的耳机相比,它的灵敏度,音质,音量都要差很多。这种耳机唯一的好处是成本低廉,解决高阻耳机有和无的问题,而不是差与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骗子多,楼主可能上当了

根据楼主描述,卖家把品相好的留下,把品相最差的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