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远程通过NAS逆向访问局域网内的计算机?

楼主(2023-06-25):
我单位有一台NAS,华硕asustor爱速特AS6510T,其后的1号网络端口,连接着的交换机,又带着两台win 7计算机,不能连接外网;NAS的2号端口连接着路由器,可以访问外网。
目前NAS可以通过外网轻松登录访问。
现在我想在任何地方的外网都能访问那两台win 7计算机的桌面,实现远程操控。
请问我具体该怎么办?

网友:
这和NAS有啥关系?  随便装个远程桌面应用,配个账号不就可以了?

网友:
授权远程桌面不就行了

网友:
有难度,关键是如何知道NAS的地址。

网友:
看nas有没有虚拟专用网络功能。

网友:
要看路由器和你的NAS怎么配置的。
要么你登录到NAS,再从NAS访问两台Windows机器,要么从NAS上做端口转发,把两个指定端口流量转发到另外的Windows机器。再或者在NAS上设置路由或者桥接服务,把流量传过去
我不明白直接把交换机接在路由器上不行么。
我没有这个型号的NAS,不清楚具体设置步骤。

网友:
要访问得有可见的IP地址,走公网就得有公网IP,没有公网IP,在公网看都看不见,还想访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