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NP 高频低噪管

楼主(2023-06-25):
各位老大,

最近在折腾老式四波段锗管日机改造(AM机),想用低噪管取代2SA341(从数据上看实在是太差了)。看中一款2SA1022,Nf是2.8db。尽管已属低噪管,是否能买到也是个问题,但与喜欢的2SK241的1.7db相比仍有差距。

不知各位有没有可以介绍的?

非常感谢。

网友:
2sc3355是1.1dB,我做了一个放大器,还没有成功

楼主:
对不起,我想要PNP管。但还是谢谢。

网友:
2SA12o6

网友A:
我的建议,用2SC3355改装,3355噪声很低。

网友:
改成PNP的硅管,可选择的就多了去了。
锗管恐怕是,即使找到型号,也不一定能买到实物,毕竟都停产几十年了。

网友:
2N5087,据说nf是2分贝。
双极性晶体管从原理上就不可能低噪过场效应管,追求低噪声不如直接改成摸死管,很轻松就能小于1分贝

网友:
A1015  这个管子最常见,日产2SA1015   ,平均噪声系数NF0.5db,最低截止频率80M, 中波应该可以用.

网友:
问问,2SA是锗管吗?

网友:
AM收音机灵敏度取决于外部干扰,而不是内部噪声,FM正好相反。

网友:
BF324  是根德收音机上FM常用的高频PNP硅管。

网友:
日本产的三极管好像并没有好像国产的可以区分硅管锗管的标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建议,用2SC3355改装,3355噪声很低。

这个管子在中短波频段噪声可不一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在中短波频段噪声可不一定低

那就不清楚,只是90年代玩日立8190收录机的时候玩过,换的是高放以及混频。,最主要起作用是混频,原来是1675,换成535后可以接收到香港的电台。在换成3355,灵敏度明显提升,噪音明显减少。至于用在AM的MW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B:
有大神在中波机上换过3355(型号记不准了)这类管子,改善不大,本坛发的,就是时间有点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大神在中波机上换过3355(型号记不准了)这类管子,改善不大,本坛发的,就是时间有点久了

三洋收录机好像用930的

网友C:
咸鱼上有欧洲进口锗管AF201,25元一只,指标不清楚。但飞利浦Lx -25T/26T好像是这类管子,开机收台前就像没有通电一样安静

网友D:
你去買一包90XX回來,挑一只漏電小的就行。也不必20多元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買一包90XX回來,挑一只漏電小的就行。也不必20多元一只。

回复楼上所有各位坛友

谢谢支招。考虑了很久,网购了2SA1022(用作高中频管)及2SA2128(当功放),把原机的锗管都换了。因为是正极接地,用NPN管不很方便,只好退而求其次。

收了10元运费,真不便宜。

先拆一台海淘的sharp机,当初看中其木质外壳,想弄回来大动干戈。没想到做工很差,可能是当年专门卖给东洋穷人的吧。没办法,就用来练练手。

再次感谢热心的各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咸鱼上有欧洲进口锗管AF201,25元一只,指标不清楚。但飞利浦Lx -25T/26T好像是这类管子,开机收台前就像没 ...

我有一台26T,变频管貌似就给人换成国产3AG1,反正25、26T没有调频,听起来蛮好的。
倒是国产经典老机,上海312的空气连版本,有这个现象,相邻两个台之间静悄悄,让我好几次怀疑是否机器坏了,这和312的高频管有关吗?还是312的高频电路太给力?小小7管机真不错。有大侠分析可能和9V电源有关,高电压充分发挥了三极管完美性能?俺不懂

网友:
BC559/BC560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26T,变频管貌似就给人换成国产3AG1,反正25、26T没有调频,听起来蛮好的。
倒是国产经典老机, ...

我有26T,但没有312,我的3P2也接近您说的,总之,国产的老机,靠前的名牌、获奖的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