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成电路的代换型号

楼主(2023-06-26):
一台电压为5V的美如画R3硬盘播放器,误接了12V电源适配器,马上闻到的焦糊味,立即断开了电源,重启后还能正常开机,但进入画面的速度慢了些,可以访问局域网的文件,视频、音频播放正常!现在的问题是:USB口插入硬盘后不能识别到硬盘,插入无线网卡也不能使用,测量USB口的电压只有3.2V,所以USB口不能使用,拆开外壳,看到USB板上的一块集成电路其中的一个引脚烧黑,糊味应该来自这里,现在看集成电路的型号也没有搜索到可供参考的资料,只好来矿坛求助各位大师,这块集成电路有没有可供代换的型号!

网友A:
剪切图片成小图,扫一扫即可找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切图片成小图,扫一扫即可找到它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与支持!
买来一个换上试试!

网友:
不用客气,买到就好……^_^

网友B:
楼主,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你即使购买了同型号的芯片更换上,也许不能工作,因为这个驱动芯片里有软件,其软件必须要和MCU(单片机)交换信息才能识别USB口的信息。至此,你在更换这个芯片的同时必须要对该芯片用编程器写入软件,方可正常工作。

网友:
搞掂它没有^_^

楼主:
感谢关注,在TB上买到了同型号芯片,换上之后就恢复正常了,也不需要安装什么程序,换上就好使了!

网友:
不错,到底是元老级别的人,动手能力超强!^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你即使购买了同型号的芯片更换上,也许不能工作,因为这个驱动芯片里有软件,其 ...

换上之后一切恢复正常!不需要安装软件!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