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小车的实测电瓶电压多少V才算正常

楼主(2023-06-26):
日产车,跑几百公里长途,熄火拔钥匙后,打开前盖测电瓶两端电压才12.5V,插上钥匙扭到ON档,没启动发动机,这时电压下跌到0.25V,电瓶两端电压12.25V,停了两个星期,再测,半个月下跌0.3V,这时电瓶电压才12V,不知电瓶电压是不是偏低.请教下坛友们的电瓶一般充满电的电压是多少V?谢谢!

网友(2023-08-08):
这个电压和电池有关,空载电压没有太大的意义。发电情况一般不大于14V。但是电车自身电压空载大于12V基本属于正常!铅酸电池充放电状态充电14.5V充满,8V左右算放空。浮充电压一般不大于14V,标准13.8!这里的14.5是充电状态的电压,断开充电器电压会有明显回落!

网友(2023-06-26):
量过,刚长途后是13.6-13.8V左右,个把礼拜在12.5-6这样,最长3个月左右是12.3V的样子。

网友A:
正常应该14V-14.6V
放一天以上才会到12V
问题不一定是电瓶的,有些车充电电压本身偏低

网友B:
电压法仅仅可以参考,内阻大的时候,这个方法无效,还是找卖电瓶的测试一下容量,有一种专门测试电瓶的仪表,是在大电流放电情况下测量电瓶电压。

网友C:
一般来说13.8V。但从电压下跌来看,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的表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14V-14.6V
放一天以上才会到12V
问题不一定是电瓶的,有些车充电电压本身偏低

熄火状态下测量的,启动发动机怠速插车充数显有14.6V的,然后行驶过程中有时12.2V,有时13.2V,最高显示15V

网友A:
斯巴鲁发动后的电压(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熄火状态下测量的,启动发动机怠速插车充数显有14.6V的,然后行驶过程中有时12.2V,有时13.2V,最高显示15V

电压有改变是正常的,有电池管理
充电没问题,那就电瓶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法仅仅可以参考,内阻大的时候,这个方法无效,还是找卖电瓶的测试一下容量,有一种专门测试电瓶的仪表 ...

电瓶没有什么问题,启动很快很好,搞电子的就喜欢研究这些,周末有空带着数字表测量看看。听同事说他们的车都是12V左右,看网上有网友说跑高速长途后电瓶电压可以达到13.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13.8V。但从电压下跌来看,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的表没问题吗?

我测的是熄火后测量的,前一个晚上跑几百公里高速长途后,第二天才去量的电瓶电压,表没有问题,福禄克的数字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法仅仅可以参考,内阻大的时候,这个方法无效,还是找卖电瓶的测试一下容量,有一种专门测试电瓶的仪表 ...

好的,这个表不错。

网友D:
基本熄火测量都在接近14V,打火过程中测试过一次,10.5V,用了四五年的老蓄电池,新电池没测过启动过程中电压

网友E:
启动发动机后,电压正常在13.3-14.4左右

关闭发动机,电池电压在12.6左右,正常的,放心使用,因为它是铅酸电池,不要把它当锂电池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熄火测量都在接近14V,打火过程中测试过一次,10.5V,用了四五年的老蓄电池,新电池没测过启动过程中电 ...

熄火后有14V,这电压够高的,是不是跟电瓶的材质有关,现在新出的新车新电瓶熄后也达不到14V电压。

网友F:
标准2v  X 6 格
满电2.2v~2.4v  X  6格
亏电1.8v  X 6格
电池接入车上,电压只要不是降得厉害,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熄火后有14V,这电压够高的,是不是跟电瓶的材质有关,现在新出的新车新电瓶熄后也达不到14V电压。

正常情况下,因为旧电瓶失去了部分水,硫酸密度大了,所以充满电后旧电瓶电压比新电瓶电压要高一些。

网友G:
这电压正常范围内的,一般低于10v有可能打不着车了。修车的地方有检测电瓶的设备,看大约寿命。如果电瓶寿命正常,电压下降过快得考虑是否有漏电的地方了。

网友:
----------------13.8伏是正确电压-----------------

网友:
12v都没问题,简单测试就是熄火然后打开全车电器(包括大灯)看压降大不大,大的话就要考虑换电池了。汽车电瓶撑不死,但容易被饿死,我也是日产,饿死过两块电池,原装德尔塔的就饿了一次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启动发动机后,电压正常在13.3-14.4左右

关闭发动机,电池电压在12.6左右,正常的,放心使用,因为它是 ...

好的,原来没有亲自测量过,有了坛友的回复才有进一步的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准2v  X 6 格
满电2.2v~2.4v  X  6格
亏电1.8v  X 6格

这个公式有依据,谢谢坛友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压正常范围内的,一般低于10v有可能打不着车了。修车的地方有检测电瓶的设备,看大约寿命。如果电瓶寿 ...

好的,启动时量不到电压,启动后只能看插点烟器车充带数显的电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因为旧电瓶失去了部分水,硫酸密度大了,所以充满电后旧电瓶电压比新电瓶电压要高一些。

有这个可能,现在新的都是免维护电瓶。听说为了环保,近年出的电瓶含铅量比较少。电压可能会低点,不知是不是这个材质有关。

网友H:
我也是日产点烟器上插了个电压表启动是13.5-14.5变化发动机关闭是12.2-12.7v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日产点烟器上插了个电压表启动是13.5-14.5变化发动机关闭是12.2-12.7v供参考

好的,感谢坛友的回复,你的几年电瓶,上周看车充显示,行驶过程中时时速40码,转速1000转内,有时才12.2V,感觉发电机电压是不是太低了,这样是不是充不了什么电,只有转速1500转以上,电压偶尔才有13.2V,一般都在12.2V,12.7,12.8V变化,加速时偶尔最高显示1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原来没有亲自测量过,有了坛友的回复才有进一步的了解。

我专门测量过,新电池瓦尔塔(VARTA),就是12.6V,启动发动机,就上13.3--14.3左右

一旦发动机一关,电压就降12.6V稳定

非启停电瓶,瓦尔塔,型号:80D26L,市场价500左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专门测量过,新电池瓦尔塔(VARTA),就是12.6V,启动发动机,就上13.3--14.3左右

一旦发动机一关, ...

感谢坛友的再次解答,车是21年产的,不到两年的,带自动启停的骆驼牌电瓶,不过从不用自动启停功能,上车就关了自动启停功能,由于限行,平时都不开,只有周末出去开二三十公里,开的比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的再次解答,车是21年产的,不到两年的,带自动启停的骆驼牌电瓶,不过从不用自动启停功能,上车 ...

开的比较少,可以把负极摘下来或者经常充一下电,对电瓶保养还是有好处的,启停电瓶很贵的,经常亏电影响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坛友的回复,你的几年电瓶,上周看车充显示,行驶过程中时时速40码,转速1000转内,有时才12 ...

电池是20年底换的杂牌点火后就是14.3V左右怠速也是和转速没关系开大灯或者空调鼓风机最大风力降到13.7V熄火12.7V你的充电电压不太正常应该需要检测发电机碳刷和整流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可能,现在新的都是免维护电瓶。听说为了环保,近年出的电瓶含铅量比较少。电压可能会低点,不知是 ...

是极板薄了,片数多两片,容量大了,寿命短了。老普桑发电机冷车14.1V,热车13.8V换了调节器还一样,经分析把车跑热了电瓶也就充满了利用调节器内部温度补偿把充电电压控制在13.8V使电瓶在浮充状态,可延长电瓶寿命。

网友:
东风日产,着车时14.1

网友:
12V铅酸锂电按国标充满13.6V,放电保护电压9.6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应该14V-14.6V
放一天以上才会到12V
问题不一定是电瓶的,有些车充电电压本身偏低

汽车音响的标称电压是11伏-14.8伏。这可能就是电瓶的工作电压,

网友:
一般的都是13.8N(电充满后)

网友:
铅酸电池25度时析氧电压2.35x6=14.1v,超过这个电压就会析氧失水,缩短电池寿命。
一般情况下不能超过析氧电压,取2.30x6=13.8v
所以符合规范的汽车,调节器输出电压不能超过14.1v,浮充状态不能超过13.8v
也就是怠速及以上速度调节器的输出电压范围在13.8-14.1v是合格的。
至于脱离了充电状态的满电电池电压,生产厂家不同,略有区别,一般在12v-13v之间。

网友:
看电压判断电瓶寿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花百把块钱去买个电子式的电瓶寿命检测仪才准。

网友(2023-07-29):
引用 网友A:
斯巴鲁发动后的电压(充电电压)

这个车的发电机电压最标准

网友I:
应该正常吧  我的现在12.3  着车14.3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正常吧  我的现在12.3  着车14.3

好的,谢谢坛友的回复,昨天插上点烟器车充带电压数显,车子刚启后几十秒电压显示14.6V,然后行驶中,一般都是12.2V,12.3V,12.5,13.2V,14V间跳动,一般12.2V的时间多,不知是不是后期新出的车充电有电池管理,电路板强行对电瓶进行慢充。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坛友的回复,昨天插上点烟器车充带电压数显,车子刚启后几十秒电压显示14.6V,然后行驶中, ...

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我的行驶过程长期14多

网友J:
使用Fluck万用表  电压档,查看MIN值,
启动汽车,再观察MIN值,这个值可充分说明你的电瓶是否需要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我的行驶过程长期14多

具体不是很清楚,电瓶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喜欢研究这些。

网友:
能着火就没事干就行了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K:
原图正的,添加上来转向了,不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图正的,添加上来转向了,不知原因。

感谢坛友给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Fluck万用表  电压档,查看MIN值,
启动汽车,再观察MIN值,这个值可充分说明你的电瓶是否需要更换。

没有这样测试过,因为数显车充是插点烟器位置,显示不了启动电压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坛友给的图纸。

电压只是其一,也是主要参数,配合使用时间、点火一把着问题就不大,有条件内阻也要测试合格,内阻大了会出现突然打不着情况,彻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