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信号接收的极限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3-06-26):
大家都知道,中波依靠电离层D和E层反射接收信号,中波绕射能力比长波差传播距离比长波短。对于中等功率的广播电台中波可以传播300km左右。晚上电离层的吸收作用减小可大大增加传播距。这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如果不用外接天线一般的机内的天线究竟可以接受多远的中波电台信号?
只从有了台索尼ICF-19小机后,发现比之前的乐信RF400的灵敏度更高,可以收到境外的电台,湾湾(四个本土电台),韩国、朝鲜和香港宗教电台。
查了一下地图,这三地(湾湾,韩国、朝鲜)到我所在城市的直线距离是700 - 900公里,为什么这样远的距离可以收听到中波电台信号?那么中波收音机用机内天线接收信号究竟极限距离是多少?

网友A:
80年代用7管超外差机在白天从青岛可以稳定接收上海台、宁波台、江苏台,中午KBS韩国台的信号与本地台相当,那时候韩国就开通听众热线了,能听到打进电话的人参与节目唱歌。北京台接收困难,信号很弱。东北方向沈阳台较弱。夜间内蒙古台可以接收。90年代我用6J1做的低压再生机配合简易天线能接收到江西台。

网友:
“中波信号接收的极限距离”说法不准确,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中频信号发射的极限距离”,电离层反射中波高频段作用比较强,以前晚上我总能听到两个从几千公里外发射的高频端的宗教广播,声音大、清晰但不稳定,国内的公共广播为了控制发射距离,避免干扰到其它同频广播,发射功率都有限制,广播电台不可以随意增加发射功率。。

网友:
当年大力发展中波收音机而限制短波收音机,侧面说明远地(歪果)信号不会可靠的过来,但有时天空反射也可远地,但持续多久看老天心情.前年新冠困在家,晚上收了十几分钟陕西的中波台后消失,坐标珠三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低压6J1再生机图吗?

先提供手头有的几个图,等更好的哈。
不光6J1,还有6N3都是可以交流半波整流降压至120~150V;
如果要求直流几十V,还得继续找资料,坛友有先例,但放大量可能要自己摸索,
个人觉得直流胆就可以代替6J1了,且灯丝还省电。

网友C:
晚上可能更远。视天气其情况。

网友D:
看天线和放大能力;多年前一个北欧爱好者的矿石收音机(野外几百米天线?记不准了,本坛以前看到的)收到了常州人民广播电台中波广播,写信、回信验证过,用的是矿石收音机。

网友E:
中波没有注意,85年黑白12寸飞跃电视机经常4-5频道收到韩国日本节目,黑白图像正常,但周期滚动
接收地点安徽滁州市

网友F:
FM的发射理论极限是300KM,实际距离不到60KM.
中波电台取决于电台的功率和 天线参数。

网友G:
用春雷3P2收音机,75年在天津,白天可以稳定接收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09KHz节目。

网友:
鄂西北,今天早上指针在550KH附近,还能够收到韩国中波电台,听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波没有注意,85年黑白12寸飞跃电视机经常4-5频道收到韩国日本节目,黑白图像正常,但周期滚动
接收地点 ...

是的啊,大约每年的3--4月份,都可以收到日韩飘过来的电视节目,图像不稳定,有时候比本地台还清楚.....

还有FM也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F:
FM的发射理论极限是300KM,实际距离不到60KM.
中波电台取决于电台的功率和 天线参数。

90年代用架空天线,我在安徽靠近淮南旁边是可以接收南京市音乐台的,162公里,当时的南京市音乐台名气很大

这个162公里其中还有江淮分水岭的一个高地

网友:
你们当地电磁环境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上可能更远。视天气其情况。

我本地白天12个电台左右,但夜晚40个左右是不是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天线和放大能力;多年前一个北欧爱好者的矿石收音机(野外几百米天线?记不准了,本坛以前看到的)收到了 ...

这个比较牛逼的,不过人家的天线一定不会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年代用7管超外差机在白天从青岛可以稳定接收上海台、宁波台、江苏台,中午KBS韩国台的信号与本地台相当, ...

过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很难做到了。。。

网友H:
不太了解,小时候喜欢晚上听中波,因为可以收到远一些的外地电台,记得当时收到最远的已知省级电台有湖北,安徽,距离1000多公里,坐标广西北部湾,白天全天稳定收省内的和邻省的广东珠江经济台,几十公里~一两百公里,如今不太喜欢晚上听中波,干扰多,信号不稳定,喜欢在白天听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春雷3P2收音机,75年在天津,白天可以稳定接收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09KHz节目。

当年的接收环境好没有什么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太了解,小时候喜欢晚上听中波,因为可以收到远一些的外地电台,记得当时收到最远的已知省级电台有湖北, ...

现在的中波电台很多是卖药的,没有多少人听了。。

网友I:
虽然经常使用中波,但是多数是540KHz的“中国之声”,其他位置信号一般也听的少,确实没有楼主的接收环境好,远地的台确实少见,不止一台收音机都这样,看来是接收环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虽然经常使用中波,但是多数是540KHz的“中国之声”,其他位置信号一般也听的少,确实没有楼主的接收环境好 ...

的确如此,如果都能像我这样,夜晚中波波段有40个左右的电台,那收听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年代用7管超外差机在白天从青岛可以稳定接收上海台、宁波台、江苏台,中午KBS韩国台的信号与本地台相当, ...

能发个低压6J1再生机图吗?

网友J:
没有最远,只有更远!
初中时我经常帮人修收音机,
一般都是杭州产的六管机,
在家里(老房子,地面)都能稳定地接收上海792、990,
前年、去年在十六楼顶上用3P2、索尼5900、1103接收中波,
上海的这二个台白天晚上都收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日语台和韩语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最远,只有更远!
初中时我经常帮人修收音机,
一般都是杭州产的六管机,

当年没有什么电磁干扰接收性能更好点,但现在不一样多地的电磁干扰很厉害。
我前面的那台索尼ICF-19在闲鱼买的,卖家就讲中波是坏的,中波没有电台便宜卖给我了,实际上就是他的中波接收环境电磁干扰太厉害了让我捡了个大便宜(以有故障机器的价格便宜卖了)。。
现在一般条件在本地接收江苏和浙江的电台不难,但再远一点就不容易了。让我感觉奇怪的是,离这700多公里的湾湾、韩国和朝鲜又时也能收听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没有什么电磁干扰接收性能更好点,但现在不一样多地的电磁干扰很厉害。
我前面的那台索尼ICF-19在闲 ...

现在收外台比较多,
其实是我们这边建设多,城郊城市化开发造成发射台环境恶化。
浙江台810KHz以前覆盖到浙南沿海,
现在在杭州市区里接收的效果都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发个低压6J1再生机图吗?

跟典型电路一样的,就是屏压在60V左右,我试过24V也能响就是音量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很难做到了。。。

是的,本底噪音极大,加上很多电台停播与减低功率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虽然经常使用中波,但是多数是540KHz的“中国之声”,其他位置信号一般也听的少,确实没有楼主的接收环境好 ...

540KH鄂西北收不到,我们是603K,信号不错.

网友:
拿我的牡丹644做個例子。在上海,後半夜在住宅外面通常可以收到西亞和中歐的某些廣播電臺,虽然聲音不甚清晰。但在德國,清晨的牡丹644根本收不到東方大國的xx之聲。選擇這两個時間點做比較,純粹是因為電离層正處於反射最好的時候。
我想這種情况多半是xx之聲是以壓製外部廣播為主要目的,発射天缐的方向圗確保國土區域,對外的輻射就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540KH鄂西北收不到,我们是603K,信号不错.

这个与当地的发射频率资源有关,不能概括全网。

网友:
七〇年代中波可以收到苏修广播,这距离得有几千公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FM的发射理论极限是300KM,实际距离不到60KM.
中波电台取决于电台的功率和 天线参数。

这个60公里也得看电台的发射功率,去年冬天我在南五环室内有大量干扰的旅馆里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信号比较稳定,其它节目信号差,只是靠近干扰源的时候有较大的噪音,从旅馆回到南六环外租住的小平房,信号并不好,天线方向不合适有杂音,人的位置不合适有杂音,模拟机有杂音,DSP机同样有,现在我都基本不听FM了。我的位置离北京电台只有二十几公里信号就不稳定了,有没有60公里的覆盖距离还真不好说。

网友L:
我在新疆用春雷805台式机,夜晚可以收到香港的电台,河南省和云南的电台,应该是有3500公里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现在的中波能收到40个电台信号,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这里白天4个中波台,晚上5个。

是的,信号很好基本没有电磁干扰,当然远离家庭的台式电脑,各类充电器。
夜间40个电台,包括境外的日本,韩国,朝鲜,台湾和香港的宗教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在新疆用春雷805台式机,夜晚可以收到香港的电台,河南省和云南的电台,应该是有3500公里以上了。

这个就很厉害了。。。

网友:
柒拾年代中期回上海期間,用自装的陆管外差機(2P3),在下午16:50~17:00之間,可以接收到黑龍江臺612KHz的朝鲜語節目開始預報。那時一位同學有一隻従北京搞來的牡丹8402散件的組装機,也能收到這個臺。

网友:
70年代在上海白天650K附近(记不清了),我每天下午放学就听
是前苏联对华中文广播声音很大(只是干扰超严重),距离也不近,同样这个中波收音机,收浙江和江苏省台都不稳定,安徽就更无戏了。说明那个苏联台功率很大。

网友:
好的接收设备和环境是必要的,但是发射功率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推荐一个网站,可以查询每个中波频率的发射电台呼号,地点和发射功率asiawaves.net

网友N:
中东转播BBC中波.还有亚美尼亚发射的中波我都收到过...地点在广西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中东转播BBC中波.还有亚美尼亚发射的中波我都收到过...地点在广西

那很厉害啊!BBC是英文但亚美尼亚是讲俄文还是英文?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很厉害啊!BBC是英文但亚美尼亚是讲俄文还是英文?

记得不是英文,录了视频发给别人帮听.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记得不是英文,录了视频发给别人帮听.

那可能就是俄文了,之前的这个国家是前苏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