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有难,全族围观

楼主(2023-06-26):
不支持多核的exe,一人有难,全族围观

网友A:
你是在说牙膏厂大小核吧,“小核有难,大核围观”,跑分还行,实用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说牙膏厂大小核吧,“小核有难,大核围观”,跑分还行,实用垃圾

xeon e5,不是大小核的玩意

网友B: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

人类总是脑子先进,手爪拙笨。明明自己只有一个脑子,却弄出来个多核,由此引来了多个问题,竞争,死锁等等。无可避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xeon e5,不是大小核的玩意

单核应用程序有的是,本身计算量就很小,跑单核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

人类总是脑子先进,手爪拙笨。明明自己只有一个脑子,却弄出来个多核,由此引来了 ...

遇到支持多核多处理器的程序,速度刚刚的,
遇到不支持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核应用程序有的是,本身计算量就很小,跑单核足够

这台机就是拿来渲染东西用的,支持多核多处理器,基本能跑满这么多核,但这宇宙沙盒不支持

网友:
超线程关闭,CPU单核的运行速度会提高一些的,毕竟没有逻辑核的竞争了,性能曲线会比较平稳。
在DPDK的应用中经常这么做。

但是渲染的话,还是开超线程更好些。

网友:
其实多核面對的是多個独立的程序,并非单個程序使用多個核。若单個程序需要产生并発進程,通常都在同一個核内完成,而不是跨越核的空間去産生頟外的風险。
使用多個核的應用程序一般都是多用户程序,而且也不是由程序指定使用幾個核,這都是由操作系统完成的。

网友B:
若单個程序需要产生并発進程,通常都在同一個核内完成,而不是跨越核的空間去産生頟外的風险。

未必。考虑就近,但主要方向还是均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单個程序需要产生并発進程,通常都在同一個核内完成,而不是跨越核的空間去産生頟外的風险。
未必。考虑就近,但主要方向还是均衡。

一定的。你的應用程序衹能請求操作系統為你分配進程,却不能指定使用哪個核。這是系統分层的安全性限制,不可跨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定的。你的應用程序衹能請求操作系統為你分配進程,却不能指定使用哪個核。這是系統分层的安全性限制 ...

"
若单個程序需要产生并発進程,通常都在同一個核内完成,而不是跨越核的空間去産生頟外的風险。
"

我说的是, “通常都在同一个核内完成”,这句话。 Linux在分配进程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优先的还是考虑空闲的核,再次考虑同一个物理核。

同一个进程产生的并发进程或线程,在同一个物理核内完成,当然效率最高。

1、但当(进程)线程数多于一个物理核下的逻辑核数的时候,还是会分到其他物理核上。
2、当一个物理核下的其他逻辑核都忙的时候,还是会分到其他物理核上。

也就是说,同核不是最主要考虑因素。 事实上进程调度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有很多算法,他们的侧重点都不同。

我们俩说的好像是一个意思。

一定的。你的應用程序衹能請求操作系統為你分配進程,却不能指定使用哪個核。這是系統分层的安全性限制,不可跨越。
"
是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不过Linux有接口的,可以做绑定。指定哪个进程在哪个核上运行,不可调度到其他核上。参考DPDK,他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