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50单管机组建经过

楼主(2023-06-26):
8050单管机调试记录
今天买的磁棒,CBM-443BF刚到货,搭了一个单管机,由于没有高阻耳机用小有源音箱代替。
一、电路图如下:
二、组装过程:
Ct:CBM-443BF
T1:8mmX100m的镍锌磁芯,磁导率很低,磁感应系数AL大概66nH/T^2,绕制250uH约67匝。
L1:从坏led灯拆得,很多非隔离led灯的驱动电路的电感2mH左右。
晶体管:采用s8050,还有99x个,去库存。
检波二极管:1N5819,肖特基二极管,用于中波没问题。
C3为瓷片电容:
8.2n的电容为CBB电容。
C2为10uf,MLCC,1206
PCB用5x7的双面板的一半:
元器件布局:

总体调试:
三、调试过程:
静态工作点影响因素:
(1)s8050的直流回路:
从5V到RB,到T1到S8050的be结,到GND。
(2)从5V到RB,到R1到D1,再到D2,到GND
(3)R1一开始取值10k,s8050不工作,后来换了个51k左右的。(后来收听过程用电位器调整,发现是43k最优)
(4)调整RB,用万用表测量Rc的电压,发现1-2V均可,三极管ICQ大概1mA左右。
四、收音过程:
收音过程中,磁棒的方向极为敏感,一个方向能收到信号,旋转90°就收不到了。只有一个中国之声。
五、总结:
很神奇的电路,一装就响。
使用1N5819电流小时,导通电压特别低,会影响S8050的静态工作点,所以R1需要调整。
买不到,高阻抗耳机,随手买了个单声道的有源音箱,内部是LTK5206,内部的mode引脚是D类,我给撬开接上高电平,变成AB类,避免影响中波。
六、补冲:
本人用信号发生器调试时,用了扫频模式,也能检波。类似摩托车引擎的声音。

网友:
我用8050做过30M推动管,100M无线话筒发射管,杠杠的

网友A:
发射极从磁棒绕一圈再生,灵敏度和选择性好很多

网友B:
s8050 是低频功放管,用来组装单管机 频率不够高吧?

网友C:
用9014+tda2822m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s8050 是低频功放管,用来组装单管机 频率不够高吧?

你是现代好管子见的太多了,这个管子fT 150M,比当年的高频管3DG6一点不差,甚至可以做FM话筒放大,中短波端太有富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8050 是低频功放管,用来组装单管机 频率不够高吧?

我的三极管库存是s8050和s8550对管各1000个,买的铁脚。以后大部分情况都会选用这一对二极管。
前面的网友说了,截止频率150MHz。
我查了下,老收音机636的管子,3AG1,截止频率还没有8050高。
附图:3AG1
最好的才65MHz。
我手上还有开关电源的13003和13009这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低,或许可以模拟老三极管。
最近打算补充一点射频三极管,国产高频的BFR520都出来了截止频率9GHz,原本买点9018的,9018的截止频率太低了1G都不到。
老一辈说的高频,和现在说的高频不是一回事。
BFR520这种被现代人认为的高频,可以秒老高频三极管一家子。
mos管方面,好可惜,双栅管,上了NXP的官网,BF998也停产了。英飞凌的BF998R停产,全部生产高频三极管(不低于9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9014+tda2822m挺不错。

我手上没有9014和tda2822M。
参考老爷子aaa555000的相关帖子,低放选用8002A,这个1毛钱。使用的经验也可以用在工作中。
看了你的制作,我还缺很多东西。
18650电池盒,我现在用的充电宝,内部应该有开关电路,干扰MW。

网友:
s8050截止频率不低的, 过去的30MHZ对讲机的高频功放推动都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s8050 是低频功放管,用来组装单管机 频率不够高吧?

有人用8050做过调频无线话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极从磁棒绕一圈再生,灵敏度和选择性好很多

今天用德生pl330发现同样位置的540khz的信号强度64dBuV,折算成信号约1.6mv。
进入房间就收不到了。室内信号34dbuv。

网友D:
只有来复,没有再生,灵敏度和音量提升有限,再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来复,没有再生,灵敏度和音量提升有限,再生很重要。

我是上班的时候弄得,工业园各种干扰,用德生收音机就两个台。射级再生试验了一下,有一定提高,但是旋钮范围变窄了。后来没弄了。磁棒太段直径8mmx100mm,再生绕组很容易自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上班的时候弄得,工业园各种干扰,用德生收音机就两个台。射级再生试验了一下,有一定提高,但是旋钮 ...

来复再生机提升灵敏度的关键是磁棒要长10X200,用28股纱包线绕制,电源电压要高,把高频扼流圈换成高频变压器,适当的变换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复再生机提升灵敏度的关键是磁棒要长10X200,用28股纱包线绕制,电源电压要高,把高频扼流圈换成高频变 ...

矿石收音机论坛,各路大神玩的方向不一样。
我参考了aaa555000老爷子的机内圆环天线和矿石收音机论坛的大神的贴子。
将3匝圆环天线串入入磁棒电感,声音变得很轰鸣。
天线的接入方法是串入:
下一步改进方向,参考一个好像是shui开头的前辈在某个单管的帖子说的提高电源电压。帖子找不着了。

楼主:
昨天晚上收了一下,AM好热闹。
由于采用了大环天线,收益效果大幅提高,AM里面好多台。
1、采用了单管来复+方向性强的大环天线结合。
直放收音机的选择性得到了弥补,选择环形天线,虽然窜台,但是选择天线后,几个台轻松分辨,且非常清晰。
2、以前买了电位器杂包,替代Rb,Rc,R1。其中Rb,R1可调节静态工作点,Rc可调节低放。
信号强了后,存在饱和失真问题。
试听效果:
B站搜索"s8050收音机”

楼主:
今天,翻出了13003的晶体管,datasheet说这个晶体管的ft为5Mhz,估计也能用。
于是将13003替代8050,调整了静态工作点至1mA。结果测量电位器电阻为33k,这个阻值非常接近老的书籍里的RB电阻值,达到几十k级。
开机后,非常吃惊,直接响了。原以为需要一番折腾。还要再生才能收听继续折腾一番。
看来中波,好像对管子要求不高。电路折腾半天,还没有天线来的增益大。
试听效果:
B站搜索"13003单管AM收音机“

网友C:
整体看起来不美观

楼主:
在老爷子的帖子中<<小环机内天线取代磁性天线指日可待!>>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46410
我今天尝试了一下成功摆脱磁棒。

中波磁棒被拆除

中波磁棒被拆除

由于我没有中周,但是我有一些准备制作巴伦的镍锌磁环。
1、在磁环上绕的电感与磁棒的初级一样
由于磁环的磁感应系数比较大,磁棒上绕70圈,磁环上绕20圈。
2、磁棒上的次级饶了十圈,磁环绕2-3圈。
这样在把大环天线串入磁环,成功替代磁棒。
在老爷子的帖子中,这个磁环是用中周绕的,我没有中周。
经替代后,收音音量下降。这是一个阻抗匹配问题。
于是找到aaa555000的帖子,有一种并联,自耦的阻抗匹配方法。
试验成功,音量恢复如初,成功替代磁棒电感。
串联法:
并联法:
其中自耦部分根据晶体管适当调整。

上面的图中,1和2分别是接到单管来复收音机的RB和三极管的基极。
电感量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调谐电容灵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体看起来不美观

第一次自己制作收音机,还在调试阶段。
现在越玩越发现不需要买很多东西,很多电子元器件都在身边。
老一辈发明的电路需要领悟适配的现代器件上来。

网友:
有时间折腾还是很有乐趣的,我虽然想折腾天天上班工作,羡慕

网友:
视频太黑了   看不见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三极管库存是s8050和s8550对管各1000个,买的铁脚。以后大部分情况都会选用这一对二极管。
前面的网 ...

资料中标注的是“特征频率”而不是“截止频率”,这两个参数都能表示晶体管的高频性能,但不是一码事。
“截止频率”指的是有效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直流放大倍数70%的频率:比如说某只三极管截止频率是1M,直流放大倍数是100,那么对于频率为1M的信号来说放大倍数就是70,即集电极输出交流电流分量是基极输入信号电流分量的70倍。通常可以认为,对于频率低于截止频率70%的信号,晶体管的有效放大倍数等于其直流放大倍数,对于频率高于截止频率的信号,晶体管的有效放大倍数与信号频率成反比:还是以那只截止频率为1M的晶体管为例,它对于低于700kHz的信号实际放大倍数等于其直流放大倍数100,对于2M信号的有效放大倍数是35,对于10M信号的放大倍数是7……
“特征频率”指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信号频率,也就是集电极输出信号电流等于基极输入信号电流。对于频率达到晶体管特征频率的信号,晶体管是没有丝毫的放大作用。不过,这里要注意一点:不论是截止频率还是特征频率,都是在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中测量的结果,虽然晶体管对于达到其特征频率的信号已经没有了电流放大倍数,但是在共基极电路中,只要满足Rc/Re>α(α是三极管的共基极电流放大倍数Ic/Ie,对于任何晶体管来说均小于1),那么放大电流就仍然有功率放大作用,引入适当的正反馈仍然可能发生振荡。
截止频率Fs与特征频率Ft的概念不同,同一个管子的截止频率数值比特征频率低得多,而且,这两个参数有个换算公式:Fs=Ft/β(β是晶体管的直流放大倍数)。可见,对于宽带放大器来说,要对不同频率的信号做等量放大,那么信号的最高频率必须不能超过晶体管截止频率的70%,那么,可以用0.7Ft/β计算一个晶体管用于宽带放大的实际最高工作频率。这里计算截止频率和实际工作频率上限的计算式里都牵扯到了个β即三极管的直流放大倍数,也就是说晶体管在宽带放大电路中的工作频率上限与其直流放大倍数有关。显然,特征频率相同的晶体管,在宽带放大器中的工作频率上限与其放大倍数成反比,放大倍数越高,工作频率上限反而越低。如果某种型号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是150M,那么,放大倍数是3000则截止频率是500k、工作频率上限是350k,放大倍数是150则截止频率是1M、工作频率上限是700k,放大倍数是75则截止频率是2M、工作频率上限是1.4M……显然,用作信号最高频率达到1.6M的中波高频放大,如果某晶体管的特征频率只有150M,那么只有选用放大倍数不超过60的管子,才不影响1600k的实际放大量,选用放大倍数更高的三极管只会提升低于1600k的放大量,而1600k的放大量并没有丝毫提升。以前国内的厂家大多把放大倍数不高的三极管用于高频电路,放大倍数高的用于低频电路,那是有道理的,目前市场上能买到的8050普遍放大倍数很高,虽然特征频率超过某些3DG管,但仍然“不太够”,如果选用放大倍数为300的晶体管,那么特征频率要达到700M才可以在高频放大中充分发挥其放大倍数高的优势。显然,8050、9014特征频率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资料中标注的是“特征频率”而不是“截止频率”,这两个参数都能表示晶体管的高频性能,但不是一码事。
...

感谢指点,但是对你说的东西还是有异议。
我不知道你说的特征频率是啥,但是估计是Ft。
Ft用英文表达:
FT is the "transition frequency" where current gain goes to unity (zero dB).
transition frequency中文大意为穿越频率。
说的很清楚电流放大倍数为1的频率。
datasheet中,ft通常会有偏置电流以及vce等参数。我们实际使用可能不一样,不能达到最佳。

至于你说的截止频率,这是个滤波器的概念,通常是-3db。约为0.707倍。
你是说共射放大电路的米勒电容吗?
CE放大器由rbb‘和rbe并联,再与米勒电容CMa的部分构成一个放大倍数随着频率逐步下降的数学模型。
其中rbb’是由引线电阻和引线到硅晶圆的接触电阻。三极管的datasheet是不会管信号源的输入内阻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但是对你说的东西还是有异议。
我不知道你说的特征频率是啥,但是估计是Ft。
Ft用英文表达:
...

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特征频率”至少在中国大陆地区是完全统一的(港、澳、台叫什么我不知道),高校教材都是这样,直接翻译外文或者另起名称的做法是不对的。
在中国,选用晶体管时经常会用到“截止频率”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或许国外不习惯用?),它指的是随着信号频率升高,晶体管的交流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其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的70.7%的信号频率。“截止频率”可以指LC高通、低通、带通滤波器的频率特性、RC高通、低通、带通滤波器的频率特性,也晶体管的高频特性,还可以指整个放大器的频率特性,或者其它电路或者机械振动装置也都适用……
晶体管的截止频率可以最简单地体现出该晶体管的频率特性,而特征频率却不能,因此,选用晶体管时经常用特征频率和直流放大倍数换算出截止频率。
晶体管的特征频率的确会随Uce和Ic改变而改变,大多数厂家给出几条固定Uce电压下测试的Ft-Ic曲线,根据这几条曲线和晶体管在电路中的实际工作电压、电流,可以大致确定实际工况下的特征频率,然后再根据Fs=Ft/H的公式计算出截止频率。国产3DG、3AG型号三极管都没有特征频率曲线图,而是给出了如“Ft≥100M”的表格,可以理解为在它所适应的电压、电流、功率范围内,任何工况下特征频率都不低于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特征频率”至少在中国大陆地区是完全统一的(港、澳、台叫什么我 ...

晶体管的知识,现在的模电书讲的比较浅了,大部分讲运放去了。现在晶体管的内容已经进入集成电路书籍了。
虽然在电子行业,但是晶体管放大电路用的少,都是做开关的。
至于你说的截止频率这个东西,没有听说,因为晶体管的产商是不管晶体管引脚以外的东西。共射放大器,输出不接很大电容负载,那么输入电阻与米勒电容组成的极点是主极点。
最近没事,玩玩收音机,补充一下晶体管知识,从目前来看:
天线,高放,一变频,阻抗匹配这些知识还是没有淘汰,就是所谓的中频SDR。正在搜刮这些知识。
以后多指教。
另外:今天从hx108中取出一个9018。对比s8050,13003
测试条件,所有的静态电流为1mA左右,共射放大组态。
在1.6MHZ下:
电压增益:9018>s8050>13003
电压增益是用示波器测的,9018在25-30倍区间。s8050在20-25区间。13003在15-20区间。
考虑来复电路还有一次低频放大。
在低频下,由于共射放大器的RC是1.5K,1ma的电流是1.5V压降。
用2Khz测了一下,S8050放大倍数非常高。在电源轨范围内,输入电压示波器显示很小,输出电压又比较接近电源轨了,姑且按照200倍算。
来复极,高频+低频的中增益应该非常大,看来来复单管电路,还得提升电源电压。现代三极管低频增益太高了。

网友F:
感觉这电路会不会出现自激啸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电路会不会出现自激啸叫啊?

会的,布线乱的时候会自激的。经常自激的。线路乱的时候。

网友G:
为楼主的探索精神点赞加分!覆铜板简易刀刻法可以用工艺刀与直尺,刻痕不要太深,达到敷铜厚度的9成就行,之后用刀尖翘起一点用尖嘴钳夹住撕掉后就非常美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共发射极电流放大倍数下降到1的频率,“特征频率”至少在中国大陆地区是完全统一的(港、澳、台叫什么我 ...

可以理解为在它所适应的电压、电流、功率范围内,任何工况下特征频率都不低于100M。

那是不可能的冰岛老师,比如:

用现在的参数看,这玩意,一言难尽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楼主的探索精神点赞加分!覆铜板简易刀刻法可以用工艺刀与直尺,刻痕不要太深,达到敷铜厚度的9成就行, ...

你好,这个pcb布局是因为偷懒,采用方形布置,电动打磨机胡乱搞得。一时兴起,玩这个单管收音机的。
没想到单管机效果很好。
请问,岛型布置,打圆环有好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pcb布局是因为偷懒,采用方形布置,电动打磨机胡乱搞得。一时兴起,玩这个单管收音机的。
没 ...

刀刻的就是走直角方便,孤岛形式的最方便的就是点上松香酒精液干后用三氯化铁腐蚀。这样做的板子零件直接焊在铜箔面,一个孤岛可以是电路的一个节点,用在高频电路上也凑合,比洞洞板好,因为有个大面积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