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厚膜功放一次成,效果不错……

楼主(2023-06-26):
      一直对90年代可望而不可及的厚膜模块情有独钟,记得当年还把单位放广播操的收放机的SKT465偷偷拆出来欣赏了好久
      发现现在竟然还有曾经的库存货,就下手了几块,STK401-110 ,STK4122,STK4141X ,SKT4196MK10……有空了就捣鼓捣鼓吧,也算是迟来的圆梦。
     STK401-110采用单面板设计,看起来更有复古味,保护电路独立供电,输入交流保险,原装黑金刚电容、拆机小日本变压器、欧姆龙继电器、8A大电流品牌接插件……50倍增益。
     被传说中的放烟花吓着了,装好很久了一直没通电试机,今天实在无聊,干脆就试试吧,通电同时紧盯功率计插座交流电流的变化,准备感觉异常准备迅速断电,结果发现通电以后整机市电电流由变压器空载60ma仅仅增加到了70ma多一点,这就放心了,应该是正常的。通过蓝牙接通音频输入,直接出声,未有前置放大,增益竟然完全够用,无输出时最大音量无底噪无交流声,异常安静。
       万用表简单测量了一下几个主要电压:交流变压器输出双26,整流滤波之后为±35V,左右声道中点电压分别为18mv\22mv,空载交流输出两声道均为2mv。
       感觉中点电压是不是有点高了?请高手老师指点迷津,发几张图欣赏一下: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6505093439958810525&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3385889549168697407&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4299562577420793402&skey=@crypt_.jpg _cgi-bin_mmwebwx-bin_webwxgetmsgimg__&MsgID=8057297639679329904&skey=@crypt_.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K401-110 ,STK4122,STK4141X ,SKT4196MK10这几块厚膜里,SKT4196MK10综合性能最好,建议楼主 ...

好的谢谢,41**的板子也弄好了,先装了4141X,没问题了再换4196

补充内容 (2023-6-30 10:46):
STK4141X,三和数字万用表测中点电压和交流输出均1mv以内,有点意外!

网友B: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真漂亮

网友C:
加分加分,这工艺远超当年的厂机啦

网友D:
做得很好,这个应该有50W左右的功率吧。

网友E:
我当年玩过STK465音质相当好,三洋的系列,不过散热是关键,要比晶体管的散热片温度低些比较好,。

网友F:
STK里还是4231功率大低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自己做的吗?真漂亮

是啊,经老师指点,综合市面上的线路,自己捣鼓的,元件尽量是要整齐有规律,布线精确到0.01mm,瞎讲究

楼主:
瞎讲究,元件布局尽量整齐,布线尽量精确,基本都是按0.01mm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分加分,这工艺远超当年的厂机啦

瞎讲究一个,什么都想着尽量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很好,这个应该有50W左右的功率吧。

标称70W+70W功率,不过平时用不了这么大功率,要扰民,我现有的变压器电压也稍微低了一点点,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当年玩过STK465音质相当好,三洋的系列,不过散热是关键,要比晶体管的散热片温度低些比较好,。

这个模块电压要求±38V,极限±56V,我手头只有双26V变压器,整流稳压以后35V左右,下午中小音量听了半天,刚刚有一点点温升,估计也就5度左右吧,用的加厚散热片,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K里还是4231功率大低音好

好,遇到合适的模块了下手试试,据说恒流电路低音没有自举电路低音好吗?我这个板子用的自举电路

网友G:
50倍增益太高了,有前级的10倍就够了,没有前级20倍。50倍,差分有漂移的放大出来,输出就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电压要求±38V,极限±56V,我手头只有双26V变压器,整流稳压以后35V左右,下午中小音量听了半天 ...

喇叭的阻抗,你听的中小音量的电压是多少,这两项非常重要。可判断输出功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倍增益太高了,有前级的10倍就够了,没有前级20倍。50倍,差分有漂移的放大出来,输出就高了

谢谢,目前没有前级,用的天逸蓝牙接收器,增益确实还可以进一步降低,等改了等响补偿以后再捣鼓捣鼓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的阻抗,你听的中小音量的电压是多少,这两项非常重要。可判断输出功率是多少。

有空了测试一下,不过现在的住房结构,太大声怕邻居投诉,估计一般情况下就是几瓦的功率吧,不敢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空了测试一下,不过现在的住房结构,太大声怕邻居投诉,估计一般情况下就是几瓦的功率吧,不敢再大 ...

建议用假负载,你知道你的最大功率,失真情况,知道你的布线如何,散热板的大小随时注意室温20度时不能超过六十度,知道你的这款制作的是否成功,平时用到最大功率的十分之一,听感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假负载,你知道你的最大功率,失真情况,知道你的布线如何,散热板的大小随时注意室温20度时不能超 ...

好的非常感谢,有空我试试,到时候有什么不懂的还得麻烦您啦

网友H:
功放板用单面板日后好维修,故障率低,原件别太挤散热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遇到合适的模块了下手试试,据说恒流电路低音没有自举电路低音好吗?我这个板子用的自举电路

恒流电路的性能要好很多,音质更加纯真通透,低频更加清晰、层次感好不少。
但是,如果搭配不合理,也可能会觉得低频“少了”,没有自举电路搭“宽松自然”。

网友A:
     在STK401-110 ,STK4122,STK4141X ,SKT4196MK10这几块厚膜里,SKT4196MK10综合性能最好,建议楼主按最高标准好好玩一玩,应该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放板用单面板日后好维修,故障率低,原件别太挤散热好

是的,看起来也好看复古,不过布线时候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类筷子音色比较暖,厚重些;老飞的1514比较清亮些。

是的,喜欢这种经典的模拟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电路的性能要好很多,音质更加纯真通透,低频更加清晰、层次感好不少。
但是,如果搭配不合理,也 ...

是的,设计之初就是看到有恒流低频貌似比自举差那么一点点,干脆就先从自举下手吧,STK4191板子还没通电实际,有空了也试试

网友A:
很漂亮的板子!
4141X做好了也不错,就是功率小一些,模块里的功率芯片也比4196小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的板子!
4141X做好了也不错,就是功率小一些,模块里的功率芯片也比4196小不少。

刚刚给这个4141通电试机,一切OK,万用表测,竟然交流输出和中点电压均近乎是0mv,有点不可思议,那个401-110中点电压17ma左右,两块板子都是50倍增益。
前置基本都不需要了完全够用,合并机的感觉
至于功率,现在的住房结构,估计平时10W都要吵着邻居了,有点憋屈,没办法啦。
至于两者的音质,用的老熊猫6.5寸全频音箱试机的,好坏基本也分辨不出来,装好了换KEF或是松下三分频估计就能听出来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头特意留了一块STK4191厚膜电路和两块空板

其实是为了怀旧

是啊,家里功放N台了,还是一直念念不忘捣鼓厚膜,确实是情怀的因素,88年单位的厚膜收扩机,天天看得眼馋啊,记得是STK465的模块,记得那时候工资貌似65块不到70块吧,从没想过要买厚膜,只能看看,不知道那时候465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电源可靠,最好是焊接牢固,中点电压一般很低,直接输出即可,喇叭保护电路基本多余。
我原来用的1514 ...

那是您运气好啊,我早一段收了一块成色超好没修过的索尼带变压器功放板,STK4122模块,卖家说拆前正常工作,也就没想那么多,回来直接把两只老熊猫音箱接上去试机,谁知道插头插上喇叭就发出很大交流声,赶紧拔下插头,大概持续3秒左右,测量输出端,直接23V直流电压,心疼我那超新的两只熊猫音箱呀,也不知道音圈烧黑没,目前还是能听的。检查线路板目测无元件虚焊烧坏现象,测量供电电源也没问题,拆下模块与全新的STK4122对比测量各脚阻值,竟然没发现异常,水平有限,问题暂时就此搁置,有空了再装一块STK4122板子把那拆下来的模块装上试试

网友K:
请问板子有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板子有卖吗?

您好,不卖啊

网友L:
动手能力不错,做的相当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动手能力不错,做的相当漂亮。

强迫症,什么都想要求尽善尽美……

网友M:
整齐有序 二个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整齐有序 二个字:漂亮

没办法,一个强迫症完美症业余初级玩家

网友:
不容易伤头脑容易出声的厚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