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用6P15做一级电压放大推300B或845!

楼主(2023-06-27):
(图片)

楼主:
粗看是个“正弍会员”,细看是个“正式会员”!
没有恶意,只为一笑!

网友:
6P9P也是好推动管

网友A:
6P15声音比较清爽,不知道是不是夸导比较高的原因。

网友B:
6P15的跨导很高本来用于宽频带放大常见于电视机视频放大用途,用于音频电压放大已经绰绰有余只是人们不太待见

网友C:
      老胆兄,这个想法很好,从图中看正半波1V输入有95V左右的输出,负半波1V输入有70V左右的输出,推2A3的(-50V)偏压富富有余,满功率输出时输入信号有效值0.5V正好。推300B的(-70V)偏压也没问题,满功率输出时输入信号有效值0.71V也不算太高。而且7.5%的二次谐波失真和2A3、300B的二次谐波失真5%左右也比较接近,可以不用大环路负反馈。10K的阳极电阻比较小推输入电容较大的三极管也给力。
      唯一不足之处是用于推2A3时电源电压稍显高了(一般2A3单端的电源电压在340~350V左右),用于推300B没这个问题。
      你老兄眼花了,图中工作点是200V(-6V)20mA,不是(-7V)。阴极电阻应该是300Ω。

网友:
一级推845还是有点紧张,灵敏度不太足。再加一级就宽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胆兄,这个想法很好,从图中看正半波1V输入有95V左右的输出,负半波1V输入有70V左右的输出,推2A3 ...

网友:
这个一级肯定推力不足。在加个n2前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6P15声音比较清爽,不知道是不是夸导比较高的原因。

老师说的6P15的声音,是6P15作为功率输出时的声音,还是作前级放大、推动时的声音效果?

网友D:
老师这个6P15特性曲线图,是在那找到的,相当不错!

网友:
6P15用来推直热管,首先要看声效如何,然后是指标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15的跨导很高本来用于宽频带放大常见于电视机视频放大用途,用于音频电压放大已经绰绰有余只是人们不太待 ...

6p15唯一的缺陷就是输出牛太偏冷了,如果是5-5.5K就和6p1,6p14一样大火了。

网友:
6p15标接和三接都可以用5K牛。最好找曲线图自己画,别信那些转帖的无线电杂志里面的《问与答》,很多答案明显出自业余选手,不甚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这个6P15特性曲线图,是在那找到的,相当不错!

喜欢就好,送你一个更清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喜欢就好,送你一个更清楚的!

发个帘栅压是150V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就好,送你一个更清楚的!

谢谢老师!老师很多电路设想,令人眼界打开。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帘栅压是150V的,有没有。

网友F:
现在很多845单端,被评价声音粗,所谓的声音粗,其实就是失真大。
这个一级推845,失真不能抵消的话,声音是不是会更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帘栅压是150V的,有没有。

再送你一个Ug2=17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多845单端,被评价声音粗,所谓的声音粗,其实就是失真大。
这个一级推845,失真不能抵消的话,声音 ...

我是业余玩,手中没有测量仪器了,全靠耳朵收货。
您是商家专家,且测量仪器齐全,可定量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我意思是有这些图,就可以验证一下《无线电》杂志问与答上面:

问:国产6P15(6П15П)管用做末级输出,负载阻抗须用多少?如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如何改制?接成三极管时,负载又是多少?
     答:6P15是专为电视机作视频信号放大用, 按电子管手册中所载典型工作状态有二种用法:
     当屏压为300伏,帘栅压为150伏,阴极电阻为75欧时,最佳负载是10千欧。
     如屏压和帘栅压都用170伏,阴极电阻为82欧,最佳负载是4.5千欧。如作音频输出管时,也可以按上述数据使用。
    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在屏压300伏情况下,须将次级圈拆去约十分之三;在170伏情况下,基本上能代用。但是上述二种的工作电压在收音机中都不方便。
    如果6P15的屏压用230伏左右,帘栅压用200伏,栅偏压-4伏,则最佳负载也是5千欧附近。这样6P1的输出变压器就能直接代用。而这种工作电压也是常用的。
    6P15接成三极管时,它的最佳负载当屏压150伏时约3千欧,栅偏压约-4.5伏,200伏时约2.5千欧,栅偏压约-6V, 250伏时约2.2千欧,栅偏压约-7.5伏。

这些工作点有多少靠谱的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多845单端,被评价声音粗,所谓的声音粗,其实就是失真大。
这个一级推845,失真不能抵消的话,声音 ...

声粗就是失真大,同意。
6P15一级推845,且不论增益够不够,单就失真上来说,音量从小到大,6P15的二次失真一直就保持3%-5%的规模,而845的二次失真。在音量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有从极小到5%的规模缓慢上升的过程,两级反相抵消,使的最终输出的规模,在小音量时是6P15的失真占上风,在中大音量时,失真反倒越来越小,直到最大音量时失真急剧上升。具体曲线可以脑补,曹总平时没少测这条曲线。   另外用6P15推,可能还适量增加了奇次谐波的成分,量不多但是声音会有别于三极管的推动级。当然这还仅仅是两级,前面如果再加一级前置放大,那总体的失真又要综合考虑,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比较理想。关键是看选啥管了。

网友:
俄罗斯Tubestar的线路

俄罗斯Tubestar的线路

网友:
这些曲线只能参考,实际上误差很大的。
真正推好845,电压放大级两级加反馈,电感负载。
.

楼主:
一级电压放大,加电感(自耦变压器)升压,也是可以考虑的嘛!

楼主:
办法有多种,各有特点,各有利弊,这正是胆机好玩之处!

网友:
845单端,做的好的很少。一级驱动845,都没见过。
一级驱动300B好声的,都很少。更不要说845了。

网友:
845所需激励信号大约是300B的两倍,,,,,,,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老师说的6P15的声音,是6P15作为功率输出时的声音,还是作前级放大、推动时的声音效果?

题目里说是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题目里说是前级......

就是不知道 "老爷车" 老师,是怎么使用的,是三结还是标准接法?这个跟声音什么的,对如何使用好6P15关系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