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收音机FM天线的技术问题

楼主(2023-06-27):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就是本人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机内自带240欧的调频波段的铝箔天线,由于机子位置在楼房角落处因此收听调频广播经常信号不够强,有时无法点亮立体声指示灯,于是花了200元专门网购一条300欧FM天线(双香蕉头),插上后FM信号改善了不少,立体音质也变好了。最近看到被拔掉的原机铝箔天线,觉得“闲置”有点浪费。突发奇想能不能另外网购几个香蕉头和香蕉头插座,分别把原机240欧铝箔天线和外购的300欧调频天线的两个香蕉头信号“汇总”起来后再分别进入收音机的的两个UKW孔,这样的“汇总”究竟能不能起到增强FM信号的作用?另外,老机子后面的UKW孔均标明240欧,到时现在根本买不到这种240欧的UKW天线,插上300欧的天线是不是会存在“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大多数时候是并不起来的。只用你后来那个即可。300欧的用到240欧,效果差异不大。

网友A:
作為接收機,無須糾結於240欧與300欧之間的阻抗差别,它不會造成信號的嚴重損失。

利用原機天缐再滙總的想法當然不錯,但是需要做隔离再阻抗匹配,否則性能反而下降。

网友B:
得用信号混合器,才能并一起用,但信号混合器也有插入损耗,还不如单独用新买的

网友C:
不用所谓的“汇总”,只需适时更换天线插头,就可以切换天线了,我这样用多年了,我是用F头连接通头切换的,因为使用的是75-5的馈线。既然当初原天线效果不好,现在再接上也好不了多少,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為接收機,無須糾結於240欧與300欧之間的阻抗差别,它不會造成信號的嚴重損失。

利用原機天缐再滙總的 ...

谢谢师傅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用信号混合器,才能并一起用,但信号混合器也有插入损耗,还不如单独用新买的

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所谓的“汇总”,只需适时更换天线插头,就可以切换天线了,我这样用多年了,我是用F头连接通头切换的 ...

是的,是这个样子。

网友D:
楼主的300欧天线是放在室外用的吗

楼主(2023-07-28):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300欧天线是放在室外用的吗

三百欧的天线是放在窗户边的,没有伸出去安装在铁罩上,因为同轴馈线较粗,伸出去锁在铁罩上的话会碍着关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