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中波天线

楼主(2023-06-27):
在城市小区室内,中波感觉就是鸡肋,一直没有听过,原来做了一个框架天线,有效果,但太大了,使用不方便,最近心血来潮,找了个不花钱的PVC管和电线,绕了百十圈,拆了个不花钱的调谐器,装好试机,效果不是很好,突然想到把在阳台拉的十来米短波天线接上试试,收音机靠近,台多的密密麻麻,特来分享下喜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外接的可调电容是干嘛的,机内的可调电容挪到外面进行调台了吗,不明白请指教谢谢。

是微调,能调节信号大小

网友:
赤橙黄绿青蓝紫
七彩天线创奇迹
挪近阳台大天线
电台多的数不清

网友:
在小区楼房里,这么折腾都是效果不大!

除了阳台好一些。

还是去农村,远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市接收调幅波段确实很困难

为此不少人费尽心机绞尽脑汁都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线短了,中间留个接头,方便改线,

网友C:
全是钱啊

你这外接直接耦合到收音机也得增强吧

网友:
做得好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是钱啊

你这外接直接耦合到收音机也得增强吧

收音机贴近线圈,信号就来了

网友D:
很想知道朋友天线的效果如何?根据我的实践室内天线可以适当提高接收的灵敏度,但不能有很大的提高。。。
看看我几年的的天线制作和实验,感觉有一定的效果,可以提高在强背景噪声线分辨微弱信号。。。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17)AM调幅波段天线和中波收音机.jpg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朋友天线的效果如何?根据我的实践室内天线可以适当提高接收的灵敏度,但不能有很大的提高。。。
...

我做了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太占地方,重新做的这个中间有接头,我接了一根室外引进的线,效果很强,我接在框型天线中,但是没效果,我也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太占地方,重新做的这个中间有接头,我接了一根室外引进的线,效果很强,我 ...

这个天线无需接入收音机,只要天线垂直于收音机磁棒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如何使用的
中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线无需接入收音机,只要天线垂直于收音机磁棒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如何使用的

是放边上,没接到机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放边上,没接到机子的

是不是天线与机器的磁棒角度不是90度?(就是上面第一张图片的样子,天线与收音机成90度角)如果是平行的话就没有效果。
另外这个天线在强信号的状态下没什么用,只有相对很弱并伴有很强的背景干扰情况下最有效果。我实验下来是这样的,如果有很强的干扰,电台信号被埋在里面用这个天线最有效!调谐可变电容器可立即分辨出电台信号。。。

网友E:
這種天缐是利用諧振來增强局部塲强的,若使用270pF的可變電容,則缐圈的電感量大致在315uH左右,可覆盖整個中波波段。所以最好有個LCR表,測量一下電感是否合适。目視缐圈匝數有點多,可能電感過大。如果没有LCR表,可将電容旋到容量最大處,能接收到低端540KHz左右的電臺即為合适,否則須調整匝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天线与机器的磁棒角度不是90度?(就是上面第一张图片的样子,天线与收音机成90度角)如果是平行 ...

我是天线和收音机平行放置的。和框型的天线 不一样,好像90度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天缐是利用諧振來增强局部塲强的,若使用270pF的可變電容,則缐圈的電感量大致在315uH左右,可覆盖整 ...

是有点多,我试了下高频段效果不明显,空了拆掉几圈试试,试试朋友指点

网友A:
你外接的可调电容是干嘛的,机内的可调电容挪到外面进行调台了吗,不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微调,能调节信号大小

好的知道啦,谢谢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天线,为什么绕了这么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天线,为什么绕了这么多线

和中波天线一个道理,大型的中波天线

网友G:
小时候把收音机放在铝锅盖上,同样可以收到很多平时收不到的弱台,坛友有这种经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小时候把收音机放在铝锅盖上,同样可以收到很多平时收不到的弱台,坛友有这种经历吗?

木头屋么
水泥房,锅盖也没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和中波天线一个道理,大型的中波天线

中波天线和FM天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木头屋么
水泥房,锅盖也没用的

我一直用锅盖的,比网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波天线和FM天线有什么区别?

FM天线制作简单,中波天线相对麻烦,百度上有,前天刚做了一个FM 室外天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锅盖的,比网络好用

锅盖天线不是给电视用的么,收音机也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锅盖天线不是给电视用的么,收音机也能用么

我是看电视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FM天线制作简单,中波天线相对麻烦,百度上有,前天刚做了一个FM 室外天线

你的FM 室外天线什么形状的,有多大

网友:
明天咱也弄个玩玩。。。。

楼主(2023-07-27):
引用 网友F:
你的FM 室外天线什么形状的,有多大

这个是我做的,效果还可 以

网友:
中波天线要效果好必须得放到窗户边或者阳台才行,否则没用。我之前给收音头做的中波天线就是用了一截木头条,做成一个边长为30厘米左右的正方形,然后在这个正方形边框上缠上若干圈电线,把电线的两头接到收音头外接天线端子,天线放到窗台上,稍微调整一下方向,收中波信号强度都很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做的,效果还可 以

用双芯电线做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双芯电线做天线?

单心的电线。。。

网友F:
你用的是纯铜4平方硬线做为天线么?

网友:
楼主乃DIY高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碟子太小啦!我在老家楼顶放的是米八米五米二各一个,还有90,75KU没咋弄,都是中卫的锅子,耐用。米 ...

60锅够了,收88KU,大了占地方,锅很多,以前收8星,已经退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纯铜4平方硬线做为天线么?

不是,好像是0.7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山东能玩88KU,还60锅?

现在浙江,山东的话米8都难下

网友I:
老师和我做的基本上一样。我都是大炮筒。用110mm直径娆了、七八十圈  抽四个头。在链接双连。这段时间太热了。就放在一边。。。恭喜你

网友:
厉害啊  膜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0锅够了,收88KU,大了占地方,锅很多,以前收8星,已经退烧了

60锅,是直径60厘米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老师和我做的基本上一样。我都是大炮筒。用110mm直径娆了、七八十圈  抽四个头。在链接双连。这段时间太热 ...

有没有电路图,有兴趣

网友J:
楼主绕了多少圈,有没有接线图,管子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电路图,有兴趣

早上好。。。手机图片。暂时上传不了。。

网友I:
晚上好。。。给你看看。还没有完成组装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绕了多少圈,有没有接线图,管子多大的

管用的是PVC110.里面用的是PVC 75mm。。线是比较突出。用多根软丝线。。。。
              里面的线用的是   网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用的是PVC110.里面用的是PVC 75mm。。线是比较突出。用多根软丝线。。。。
              里面的线 ...

你这个75管线接收音机里面吗

网友:
磁棒  线圈  可变电容,70  年代就玩过,收听中波效果特别好!

现在,环境变了,尤其是在楼房里,电磁干扰太厉害了,中波听不成了!

网友:
我胡乱做了一个,一点信号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晚上好。。。给你看看。还没有完成组装好。。

好复杂怎么接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75管线接收音机里面吗

晚上好。是的在75管上面的线抽头接收音机。

网友:
晚上好。在里面小管子线链接收音机、大管子链接双连 。。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K(2025-02-07):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朋友天线的效果如何?根据我的实践室内天线可以适当提高接收的灵敏度,但不能有很大的提高。。。
...

365P,看照片是双空气联,怎么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365P,看照片是双空气联,怎么接的?

看图纸啊,上面有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