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青霞家的室外天线好像有6个引向振子,

楼主(2023-06-27):
折合振子后面好像与反射振子之间还有一个振子,

网友A:
那是反射器,3根竖着排列,这个角度你看着象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反射器,3根竖着排列,这个角度你看着象振子.

有6个引向振子,至少是8单元的,要是调频规划在200MHz的中心频率的话,我想做个10单元的天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6个引向振子,至少是8单元的,要是调频规划在200MHz的中心频率的话,我想做个10单元的天线

100兆和200兆天线尺寸差不了多少,你能安装10单元,说明空间很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兆和200兆天线尺寸差不了多少,你能安装10单元,说明空间很大嘛.

天线尺寸以f为计算基准,频率高一倍,振子尺寸与间距都会减小一半,巨大的缩小,估计那样的话,8单元的只需要1.5米主杆,反射振子最长只要80多厘米,引向振子只要60多厘米,间距20多厘米,材料也好选,不容易垂弯下坠,还抗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尺寸以f为计算基准,频率高一倍,振子尺寸与间距都会减小一半,巨大的缩小,估计那样的话,8单元的只 ...

你用空调那种铜管就行,根本不存在下垂的问题.
嫌贵的话用电力线也可以,振子用竹片绑着,也很坚挺.

网友:
抗风基本不用考虑,天线受力面积不大,只要支撑杆足够坚固,是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空调那种铜管就行,根本不存在下垂的问题.
嫌贵的话用电力线也可以,振子用竹片绑着,也很坚挺.

不是振子下垂,是主梁杆,达到2.5米或者3米时,支撑杆在中间,两头的部分就有下坠情况,像挑担子,

网友:
现在看不到这种天线,都是闭路或者iptv

网友B:
图片是80年队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80年队拍的吧?

91年亚视团队拍的影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91年亚视团队拍的影像

知道了,谢谢!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是什么天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