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求助

楼主(2023-06-27):
最近在研究德国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以为德机电路图都千篇一律,结果遇到这个西门子的收音机电路一头雾水,求教各位老师讲解下这个电路 感激不尽

网友A:
您要说清楚哪一块一头雾水,否则老师们从头到尾讲一遍,大夏天的,太费脑筋和打字时间。
我大概看了一下,变频和本振部分类似于国产6U1的电路。电源用的是桥式晶体二极管整流。功放也是类似于6P1,6P14的单端+输出变压器。就是中间部分稍微复杂一点,都是锦上添花的,要打印下来,树荫下坐下来喝杯茶慢慢分析。
我技术有限公司的,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网友B:
我都是没有摸过电子管的,楼主讲讲这个收音机音质如何?

网友:
西门子调频调幅收音机电路收藏先,谢楼主。

网友C:
EB41是FM鉴频。看电路形态应该是比率鉴频器。

EM34是猫眼。

EBF80,是 放大兼着 AM检波。

前面的FM高放和AM混频等没细看,这次需要打印出来慢慢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说清楚哪一块一头雾水,否则老师们从头到尾讲一遍,大夏天的,太费脑筋和打字时间。
我大概看了一下 ...

谢谢 朋友回复,这个电路感觉没有高频头 不知道怎么实现调频接收的   还有长波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我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没有摸过电子管的,楼主讲讲这个收音机音质如何?

我没有这个机器  只是单纯的研究电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EB41是FM鉴频。看电路形态应该是比率鉴频器。

EM34是猫眼。

谢谢朋友回复 这个机器感觉和别的德机都不一样 这个感觉没有高频头  ,所以有点看不懂

网友:
没有找到ECH43的资料数据,那位知道?

楼主:
感觉这个高频头 是调频调幅共用的

网友D:
此机是1951年-1952年的产品调频性能较差,没单独的高频头,电路图左上角是UK部分,通过波段开关15/28与16/17来转换,我能力有限只能帮到你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机是1951年-1952年的产品调频性能较差,没单独的高频头,电路图左上角是UK部分,通过波段开关15/28与16/1 ...

谢谢朋友指导,自己偶得了一台这个收音机的残件,准备修复,不知道调频性能较差  能差到什么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指导,自己偶得了一台这个收音机的残件,准备修复,不知道调频性能较差  能差到什么程度

试了就知道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朋友  这个机芯很奇怪  用的空气四联,但是调频还是调感的,调幅部分为啥用四连?

网友:
还好,没比电子管电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