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不懂装懂的居多,人云亦云的更多。

楼主(2023-06-28):
守旧派,电脑够用即可。几十年了,才发现SSD确实使电脑速度提高了很多,不是一点。
一直以来,认为SSD硬盘和机械硬盘的寿命是没法比的。
用CrystalDiskInfo检测SSD,什么"当前值“、”最差值“、”临界值",都明白。唯独“原始值”是什么,不明白。
网上查了两个小时,没有真正的答案。都是抄袭,没见过懂的。
真正懂的,给一个解释,别复制或抄袭别人的答案,因为我已经查了近两个小时,都是胡说。
只说“原始值”究竟是什么,别“王顾左右而言他”。
再说一遍,只说CrystalDiskInfo的原始值究竟是什么,别抄袭说些没用的东西。】

补充内容 (2023-6-28 11:08):
只需回答”闪存磨损平均计数“中的”原始值“是什么意思。如果回答是”硬盘原有的信息“,和没说一样。

网友:
既然是讨教帖,至少应该有个平和、谦虚的态度。上来先给广众下了定语“不懂装懂的居多,人云亦云的更多”,并蛮横的要求“真正懂的,给一个解释”,还威胁道“别复制或抄袭别人的答案------别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哪里是讨教的态度?通篇提问更是咄咄逼人、盛气凌人架势,连个最起码的“谢”字都没有。我该你的还是欠你的,劳您驾——去别处打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想当然了“,我明白”当前值“的意思,只是不明白”原始值“的意思。你说了那么多,只说闪存磨损 ...

你的问题是“CrystalDiskInfo的原始值究竟是什么”

我给你解释 SMART 技术规范里原始值的定义,这个解释符合你的问题。

你要问“闪存磨损平均计数的原始值”不是这样的问法。

我很生气,但我还是回答这个问题,这回答是给其它坛友看的,我以后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

闪存磨损平均计数的意思是,(该 SSD)所有闪存区块从头到擦写一次,(原始值中的)计数加一

需要统计这个数据的意义是,闪存的擦写次数是有限的,SLC 能擦十万次以上,MLC 能擦数千次,TLC 能擦一两千次...如果总是对着一个区块不停擦,这个区块很快就会坏掉,所以主控会跟踪记录闪存区块的擦写,当下一次擦写请求发来的时候,主控会变更数据映射表,把擦写区块放到一个新区域上。因此传统机械盘,总是删改一个位置的数据,这个位置在盘片的物理位置总是固定的;SSD 总是删改一个位置的数据,这个位置在闪存芯片中的物理位置是不停变化的。

当这个变化遍历一次闪存芯片,闪存磨损平均计数加一,所以这是“平均”。

至于当前值,说得不客气,大多数人都不明白。

楼主:
回答的很多,谢谢。
但都是答非所问。
我只想问“闪存磨损平均计数"的”原始值“是什么。和当前值、最差值、临界值的区别。别说其它的。
只说个通俗易懂的意思,别复制自己也没弄懂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截长一点就不会遮住了

正好以前写过硬盘 SMART 小工具,实际上你最不明白的是“当前值”而不是“ ...

你是”想当然了“,我明白”当前值“的意思,只是不明白”原始值“的意思。你说了那么多,只说闪存磨损平均计数的”原始值“是什么。一句话。
又是ID,又是注释,又是温度,又是什么什么的,你只说我问的即可。

网友:
因为smart信息只有部分字段是通用的定义,有些字段是厂家自行定义,而软件不一定能解析的准确,原始值就是直读的信息,要准确读出厂家定义的信息,就得用厂家的工具看,比如看三星得安装魔术师软件

这款软件读不出有些三星固态的0E值

你说的翻译"原始值", 准确的要看英文表达,Raw Values

网友B:
原始值就是从硬盘直接读出来的数据,其他值都是根据原始值解算得到,问题在于,它算法可能过于老旧,或者有的数据根本不存在最小和临界,以至于根本解算不出正确的数据,才会出现什么通电次数100,最小值100,  通电次数你开一次机就加一,怎么可能所以数据刚好100? 一看就是没解出真实数据。

补充内容 (2023-6-28 17:17):
上面答案是我看来的二手资料,是错的。   下面楼层有高手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解答。     看来还是得看一手、原始资料,二手资料良莠不齐。

网友C:
我这多年前买的32G 金士顿还在用呢,拿它当炮灰的

楼主:
矿坛的LOGO遮住了重要部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多年前买的32G 金士顿还在用呢,拿它当炮灰的

和我一样,守旧派,但您这CrystalDiskInfo版本也太老了。

网友D:
电脑就是一个工具,只要懂得需要他为自己做什么就可以了。

电脑爱好者更神一步的研究这个工具,也是各有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我一样,守旧派,但您这CrystalDiskInfo版本也太老了。

可以看到,插拔一次,通电计数增加了1

网友:
从八十年代开始接触电脑,前面都是找别人帮着安装系统,从1999年开始自己安装系统,玩过Win3.1,Win98,Win2000,Win NT,Win XP,Win7、Win8,Win10,对于系统安装,XP之前那叫一个费劲,那个时候的网络不理想,有时候捣鼓驱动,确实有难度;这个时期,不光捣鼓自己的电脑,还要帮助朋友们安装系统;
后来,有了ghost系统,系统安装就省事多了,真爽;
随着系统的不断更新换代,电脑的速度越来越觉得慢,不想换电脑,于是萌生了许多提速的想法,为此也走了一些弯路;
对于SSD盘是从2016年开始用的,对于速度的提升比加内存改善许多;还是在网友的推荐下加装M.2 2242接口的;这个比较方便,原有的硬盘不用拆卸,只是加装到相应接口即可;当然,台式机不存在这样问题;
对于电脑始终没有详细的研究,开始跟着电脑报学习,后来网络好了,跟着度娘学,不过最近几年捣鼓的渐渐少了,安装一次系统用好多年,甚至懒得自己动手,直接找年轻人帮着打理了……
个人觉得,捣鼓电脑也就是半瓶子的水平吧。

网友:
这个软件用的不多,主要就是,下面的数值几乎都是无效数值,原始数值上面标注的是十进制,   应该是软件从设备里读取出来的,但是软件无法解析,理解不了,然后就显示出无效数值了,不过,一般用户,只要知道固态硬盘的写入读取多少的健康值就行了,别的都是次要的,机械硬盘知道有没有坏扇区,被屏蔽坏扇区是否超值就行了

网友:
原始值才是正确的硬盘使用后留下地真实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始值就是从硬盘直接读出来的数据,其他值都是根据原始值解算得到,问题在于,它算法可能过于老旧,或者有 ...

硬盘技术一直在变,检查软件显然也得变,现在没那么多项了,只有一个“原始值”。
作者是个日本人,翻译成汉语“原始值”有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意,再者,程序员用的术语,普通大众未必明白。

网友:
关于电脑,我也是不懂的一位。到这里学到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矿坛的LOGO遮住了重要部分。

把图截长一点就不会遮住了

正好以前写过硬盘 SMART 小工具,实际上你最不明白的是“当前值”而不是“原始值”

SMART 数据一共 361 字节,30 组,每组 12 字节(多出的一个字节版本号)

其中,第一个字节是 ID,我下面程序的 4、5、194、193、198、199...就是这个 ID,194 代表温度(注意这是个标准表,具体每个硬盘厂家是不是标准的那就不清楚了)

第二个字节是注释,第三个字节是标志(由故障预警位等几个位构成一个字节),第四个直接就是“当前值”,你的工具可看到基本是 100,但是这个 100 啥意思?其实你最不明白的应该是这个。

**程序中从 0 开始,所以当前值是 bSmartitem(3)

从第六个字节(程序中的 bSmartitem(5) )开始的 6 个字节是 RAW,也就是所谓的原始值,它就是该项目,硬盘报告的数据。

比如 194 中的温度,只有第六个字节是有意义的,你可以看比如 3 楼的截图,温度的原始值是 003C001E0028,只有最低位的 28 是有意义的(他是十六进制表示,28 就是 40 度)

其它的比如 4(盘片起旋计数)、5(重新分配扇区计数)等等也一样,它们的具体数字是 RAW 里的数据,按从第六个字节为最低位开始,若有的数据可以很大,就可能使用到更高位,比如 3 楼的通电时间是 39DB,说明它使用了两个字节,39 是高位字节,DB 是低位字节,合起来就是 14811 小时。

这就是“原始值”的真正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始值就是从硬盘直接读出来的数据,其他值都是根据原始值解算得到,问题在于,它算法可能过于老旧,或者有 ...

不是

自己去看 SMART 规范

原始值是一组 12 字节中,从第 6 字节开始的数据

当前值是第四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就是一个工具,只要懂得需要他为自己做什么就可以了。

电脑爱好者更神一步的研究这个工具,也是各有 ...

唉,所答非所问。这样帖子会非常长,依然是什么都不知道。

楼主:
“闪存磨损平均计数"的”原始值“的”2923“的意思。

网友:
washu大神解释的很明白了,你不懂,怪别人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很多,谢谢。
但都是答非所问。
我只想问“闪存磨损平均计数"的”原始值“是什么。和当前值、最差 ...

想懂这个,需要了解SSD主控的工作原理,然后知道具体主控程序把什么参数写在这里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CrystalDiskInfo的原始值究竟是什么”

我给你解释 SMART 技术规范里原始值的定义,这个解 ...

谢谢,我明白了SSD的记录原理和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CrystalDiskInfo的原始值究竟是什么”

我给你解释 SMART 技术规范里原始值的定义,这个解 ...

那些看上去数值乱糟糟的,就是出厂前没有写入参数,因此存储里有个未定义的垃圾值,结果读出来就离谱,其实就算不离谱,也未必是定义了的

网友E:
一般使用只要明白原始值05、C4、C5、C6值计就可以了,这个跟我们使用硬盘健康寿命有关的,特别是SSD有很多是厂商给定项目的,要较真的话要去问每一个厂商业内码农了。固态更重要的是跑AS_SSD_Benchmark看看有没有缺陷。关于闪存平均磨损,(MOS管电荷闸限耗损)数据记录方式是有写入次数(MLC SLC等等)寿命的,与磁记录的不同,固态厂商软件管理都是平均扇块写入的,以延长整体盘体寿命的。固态盘其实在DiskGenius等软件端有个主机写入量总计,一般来作为固态健康状态的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使用只要明白原始值05、C4、C5、C6值计就可以了,这个跟我们使用硬盘健康寿命有关的,特别是SSD有很多 ...

保修时的信息还是以厂商的软件显示为准,这种第三方显示的数据即使相同,但截图发给厂家不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