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z8000录音机卡2声音小只有一边喇叭响声音小,是什么原因,原装机没修过

楼主(2023-06-28):
红灯z8000录音机卡2声音小只有一边喇叭响声音小,是什么原因,原装机没修过

网友A:
磁头脏或录放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
打理一下转换开关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这个机器不错,值得修!

多数是开关问题;

接触不良!

拆开清洗吧。

网友B:
我看到这个机不是挂着在卖吗,等别人买回去了自然由他们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这个机不是挂着在卖吗,等别人买回去了自然由他们自己折腾

搞这真不会搞 ,估计是开关什么问题,不折腾了,出掉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这个机不是挂着在卖吗,等别人买回去了自然由他们自己折腾

和我想象的差不多,转换开关之类的,时间长了,氧化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头脏或录放开关接触不良

差不多这些问题吧,几十年的老录音机磁头,各个方面都有些氧化,要深度的打理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