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k4122,后膜功放板怎么单独使用呢?

楼主(2023-06-28):
stk4122,后膜功放板怎么单独使用呢?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查资料,加散热器,电源,输入接口,输出接口,甚至喇叭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资料,加散热器,电源,输入接口,输出接口,甚至喇叭保护电路

板子上有接线定义,但怎样接线?这个板子是狮龙6030功放拆的,这板子是不是受主板控制才能出声?是不是要改线路?

网友:
你想多了宝贝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搞才能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资料,大功率变压器提供双电源,然后就是按照图纸来,

网上没查到实用的材料,那位老师有这个功放块的具体图纸,资料?谢谢

网友:
标配6欧姆扬声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没查到实用的材料,那位老师有这个功放块的具体图纸,资料?谢谢

刚好这一段正在玩厚膜,参照9楼电路图,根据模块管脚找出左右喇叭输出端+正负电源和接地端的输出接线,然后接入±20-25V的双电源。最好要用喇叭保护,或者先用破喇叭接上试试。(早一段收了一块带变压器带模块的板子,卖家说正常,回来直接接了喇叭试机,结果喇叭端直接输出22V直流电源,差点把我那老音箱喇叭烧了,很是恶心),散热片可以随便找个先贴上试试
家里还有一台95年买的狮龙6030,当时记得是3000多,找个模块应该是负责环绕的两个声道。

网友D:
有接口,你怎么也把接口拍清楚看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字母标识,也才好分辨

可以确认的是,不需要主控控制就能出声,具体参考一下9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接口,你怎么也把接口拍清楚看一下吧,看看有没有字母标识,也才好分辨

可以确认的是,不需要主控控制 ...

中间2个是B+B-,B+B-应该是正负电压接线,AC,AC,是接交流的,B十B一都有了,为什么还要交流呢?这个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好这一段正在玩厚膜,参照9楼电路图,根据模块管脚找出左右喇叭输出端+正负电源和接地端的输出接线,然 ...

正好有这个原装变压器,有双22v电压,整流一下差不多好用,就是变压器太大,没办法安装到做的机箱里面,能用就行了

楼主:
这图上音源入,音源出,英文有些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2个是B+B-,B+B-应该是正负电压接线,AC,AC,是接交流的,B十B一都有了,为什么还要交流呢?这个搞 ...

AC进来后通过二极管、三极管、电容,你查看一下这个电路最后去那里了,不就知道了吗???

B+、B-那就是正负电压,主电源给功放用的

你线路图2面都不清楚,没法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接线定义,但怎样接线?这个板子是狮龙6030功放拆的,这板子是不是受主板控制才能出声?是不是要 ...

功放部分基本不受主板控制,或者是很简单的控制,完全可以通过跳线解决。
这个板子看着是完整的功放部分,加上散热、电源和很简单的接线应该是能出声的。

网友:
把电源,输入,输出,地搞清楚。废除或修改静音电路。如果有损坏的零件要更换,这么多年的东西很难说有没有零件失效,反正我买过几块带板的STK功放,或多或小都有些电阻失效的。然后注意一下整个电路板的地线,有些是前后级地是分开的,要连接起来才能正常工作。这样搞一下,厚膜如果没坏,基本都能出声。

网友E:
友情提示,使用厚膜功放块一定要加喇叭保护电路。
手头一台先锋组合音响就是STK4150的其中一个声道输出直流导致喇叭保护电路动作,继而整机无声。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保护电路则喇叭必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友情提示,使用厚膜功放块一定要加喇叭保护电路。
手头一台先锋组合音响就是STK4150的其中一个声道输出直 ...

保护板有的以前网上买的一个双声道保护板,现在试试板子

楼主:
接了正负电压,没反应喇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了正负电压,没反应喇叭,

按道理会“嘭”得一声响。
OCL功放都这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道理会“嘭”得一声响。
OCL功放都这套路。

没有声音一点都没有

楼主:
如果把,后模攻方块拆下来重新组装,谁有图纸简单的,想做一个简单的玩

网友E:
那应该是坏的。
建议下载厚膜的PDF文档检查外部工作条件,如果电压是正常加上的就可以确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是坏的。
建议下载厚膜的PDF文档检查外部工作条件,如果电压是正常加上的就可以确定坏了。

有时间拆下来从新做一个试试

网友F:
  记得AC是用于延时启动电路用的,连接变压器次级,后面接有二极管和电容器等,通往厚膜块的静噪电路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AC是用于延时启动电路用的,连接变压器次级,后面接有二极管和电容器等,通往厚膜块的静噪电路引脚。

后面确实有2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上音源入,音源出,英文有些看不明白,

看图按集成块引脚查找接好正负电源和输入输出最好配保护器这几张图足够用了,板子不含整流滤波部分得准备一个。

网友:
检查一下10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