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变的铁片咋回事啊??

楼主(2023-06-28):
这没有什么,材料充分利用时有一小孔形成的,没有问题。

网友:
作用去关机静态剩磁。

网友:
咋觉得是次品的矽钢片插在一起

网友:
磁滞陷阱,高端变压器都有。

网友:
  这就是德国品质。我已经不收德国货了,之前都当学费了。Philips多香
以后还是收点美、英、尼德兰的

网友:
以前的机器都有详细的电路图,维修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冯老板给力!谢谢科普
    机子的确是该系列的高端机种,一钴一励两个8寸,品相极好原封未打开过,所有 ...

高级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公司想关门了,不要用中人的思维去挖啊挖德人的严谨,谢谢

我想到就就是次品这个原因了, 你也可以补充下这样做的原因,   矽钢片这个我也是第1次见

网友:
见过用二手矽钢片(大型电力变压器拆解)裁剪成所需尺寸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