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如何改可调

楼主(2023-06-29):
公司更换新的流水线,淘汰下来的开关电源,想利用起来,改成可调电源,从0V起调,能实现恒流恒压,能有恒流恒压转换指示灯. 根据实物跑了一下线路,见附件PDF文件。请指教。

欣灵C-Lin

网友:
楼主电源过压保护可以更换ZD1为高稳压的或直接去掉ZD1或R54,不应该去掉R45。该电源有非常实用的过热保护、温控风扇功能,去掉R45过热保护也会失效

网友A:
大概就是改供电、将稳压和恒流的基准由固定改为可调,再加个运放和俩LED提供状态指示。

对照你提供的电路图说吧。

一:改供电。
原因是改为可调后,低压输出时原来供电绕组提供的电压也同步降低,满足不了需求,所以必须外供电。
操作也简单,找个15-18V的小电源,将输出接到C20两端即可。
使用外接供电后,原来的供电绕组就没用了,摘除D15\D16两只整流管,废除原来的供电回路。
建议在C20两端并联一个100n电容。
改完供电后原自激启动电路就不需要了,留着反而有负面作用,别忘了摘除R9、R58、R7、R12、R59、R10、C9、C10这几个元件。

二:输出电压改可调。
稳压控制的反馈和基准由1、2脚输入,接494内部运放的正反输入端。
当1、2脚电压相等时,输出电压为设置值。(详细的原理要对照494内部等效电路分析,如有兴趣再说)
电压反馈由1脚接入,由电阻R32、R31、R25和SVR1分压得到反馈电压。短路SVR1后,分压比是10:1,维持这个分压比不动,即输出33V时反馈电压为3V。
你只需要将基准由原来固定的2.5V改为0-3V可调即可,这样输出电压原则上就为0-33V可调。
具体操作,短路SVRA或将其调为0,R23改为3.3K,R20改为5K电位器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原电路有U2A提供过压保护,过压后将死区时间调到100%,从而切断输出。如果不需要过压保护,将ZD1或R54摘除即可。

三、输出电流改可调。
电流控制由494内部的另一个运放提供,16脚输入基准,15脚输入反馈。
电流反馈为负压,基准为接地的0V,原电路参数是大概在22A时进入恒流状态,2.5mR检流电阻上的压降约55mV,即反馈电压为-55mV。
简单的改法是将16脚挑开,接一个电位器,电位器输出-55mV至0V的可调电压至16脚,对应输出电流可调范围0-22A。计算过程略。

这种改法需要引入一个负电源,如果你第一步改供电时用的电源有负压输出,可以用这种改法。
没有的话,减小R48或R34,将反馈电压由负值至0改为0至某个正值。反馈改接16脚,基准接15脚,这样就可以用某正值至0的可调基准控制输出电流由0至设置值可调了。具体值懒得算了,如有兴趣改下去,再详细算。

四、增加工作模式指示
需要外接一个比较器,通过比较电流控制运放输入的基准和反馈的高低关系,输出判断结果去驱动两个LED实现模式指示。这需要确定电流可调用哪种控制方式后才能出具体电路。

个人建议增加一个双运放,一只运放放大电流取样信号并转换信号极性,另一个运放可用于工作状态指示,不浪费。
控制精度取决于电流取样放大器的性能,高性能运放一般都是双电源供电,这样外接供电要改为正负电源,越来越麻烦......

建议还是先把电路原理啃下来吧,懂了原理以上的改法就知其所以然了,能自己出改造方案。不懂原理,即使改出来也不知道是怎么成功的。

网友B:
1n5750是27v的,改成0-30V最好换个更高电压的稳压管

楼主:
照片发掉了

网友:
应该和明伟电源一样--参考那个吧

网友:
谢谢提供电路图

网友C:
ZD1限制最高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1限制最高输出电压---

做成0-30V 应该可以不用改这个稳压管吧?

网友:
公版电源,网上很多方案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改供电、将稳压和恒流的基准由固定改为可调,再加个运放和俩LED提供状态指示。

对照你提供的电 ...

谢谢版主大人详尽的指点。能给个双运放电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改供电、将稳压和恒流的基准由固定改为可调,再加个运放和俩LED提供状态指示。

对照你提供的电 ...

C9、C10,R7、R10不摘除吧?看了成品ATX电源有辅助电源,这些元件也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高清电路图,元件参数很详细。这是您自己画的?还是厂家内部资料?我有几个电源用的贴片元件,小电容不清楚容量,楼主电路图都标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高清电路图,元件参数很详细。这是您自己画的?还是厂家内部资料?我有几个电源用的贴片元件,小 ...

根据实物抄的,这个电源全是用的插件元件。看得清楚 。 这个电源是2010年的了, 哪里找得到厂家内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n5750是27v的,改成0-30V最好换个更高电压的稳压管

找了另一个坏的相同的电源,把推动管旁边的1N4752A换过来了。   实际上,在不换之前 输出电压最高也能到29.3V ( 没有任何改动, 用的原机上的微调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双运放电路吗?

图来了:

左下为电压调节,调节范围0-33V吧。
下部中间部分为调电流,调节范围0-22A吧。
大致算的数,如有意采用此改法,再仔细核对、完善。
那个通过控制死区时间实现限压的电路,保护点并不十分精确,可调电源也不太需要这样的保护,用不用它意义不太大,直接把R45摘了吧。

右下为CC、CV指示,目前状态可稳定显示CV,CC显示可能会有问题。
CC也弄成可靠、利索点亮,大概想些办法都需要再加元件。先按这样试试吧,效果实在不理想,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C9、C10,R7、R10不摘除吧?看了成品ATX电源有辅助电源,这些元件也在

顺手打出来,大意了,多谢提醒。

网友D:
拆了不凡的可调电源,电流放大用的是普通运放LM358,供电只是+12V,无负电压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可以推定版主的图,无负12V也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推定版主的图,无负12V也可以工作

LM358参数较粗糙,换为图上的运放需要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不凡的可调电源,电流放大用的是普通运放LM358,供电只是+12V,无负电压也能正常工作

不能只关注运放,还要参照电流取样电阻阻值。

网友:
看了不凡的商品可调电源,在运放和494内运放的正输入端都加了正偏置电压,可以改善电流电压不能从0伏起调的问题,该电源功率管是场管。若楼主这款开关电源换为场管,推动变压器也要重绕吗?无仪器设备重绕变压器不可行吧?电路倒是好改

楼主(2024-03-04):
已完成改装 ,暂时没有改恒流恒压指示灯电路,电阻丝是老演员了。满载设置为300W,

辅助电源用的之前的打印机电源,本是输出24V的, 把它改成了20V,

接电位器的线是用的屏蔽线,以减少干扰,

部分线束用布胶带做了缠绕,可以起到减少摩擦和美观的作用。

实际装机调试:
1:电阻R23由原来的5.6K变为:3.9K(最高电压可调到33.9V); 2:电阻R33由原来的560欧并联一个电阻680欧后变为:307欧(电流由原来的最大16A变成最大10A); 3:电流调到最小仍有1A左右,解决方法是:把TL494CN的16脚从接地线上断开,下串一只10欧电阻到地,上串15K电阻到5V基准。(16脚从接地变为抬高电压3mV左右); 电流就可以从0开始调节了。

楼主:
带载测试发现这种开关电源有点不“线性”,就是在带载时调节电压旋钮,电压波动有点大,(调节好后会稳定) 不像以前做的变压器的线性电源,带载调节是绝对的线性和丝滑。  带载调节电流时波动会好些。 不知是不是我的电源是个例?有没有人能说一说你们改的电源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