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写一下水洗发动机舱的糗事!!

楼主(2023-06-29):
   端午节,没事,在小院里领孩子玩,孩子要玩水枪,“咱们有高压水枪啊”,于是把刷车泵搬出来了。接好水桶,启动了,于是心血来潮地把车开过来,打开发动机舱盖,拿水枪一顿冲击。11年啦,没有洗过,泥灰大,洗完根新车一样。接下来,。。。。糗事来了!!

楼主:
2011款  IX35 。 启动车,发动机转速忽高忽低,然后熄火。再打着火,可算 对付着开回到小区楼下,没敢进地库,就在外面晒着。第二天发动着,发动机轻微转速忽高忽低,进入地库。隔日早上上班,发动着,丢缸,自动熄火。后再次启动,故障灯亮了,对付着上班,送修车厂检查,显示:进气支管空气压力传感器故障。

楼主:
删除故障码,再启动,又出现发动机故障灯。修车店进件。当天一切正常。第二天一切正常,第三天去换件,删除故障码,发动机故障灯不亮了。,和老板道歉,先不换件啦。观察一下吧。

楼主:
建议,埋汰就埋汰吧,轻易别用水洗,特别是别用高压水枪 喷射。

楼主:
今天倒车雷达不好使啦,吓了我一跳。还是后面四个探头进水啦。处理后恢复了!!

网友: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要是太爱干净了,未必是好事.....

网友:
就像玩电脑所谓的灰电平衡,清理干净后点不亮

网友:
   我洗过几次,没事,先打泡沬,马上冲掉,时间要短. 关键是洗好后必须开盖启动发动机热车,空调也开上,把水份蒸发掉,然后高速跑上几分钟.

网友:
最好用气泵吹

网友:
发动机舱不建议自己水洗,高压水洗可能更惨

网友:
一般都是气枪带点喷水雾那种吹洗,不会浸湿接插件。纯水冲洗估计热车后冲危险小点

网友:
也许出问题的零件多少也有些老化、裂纹什么的。汽车线束、接头都有防水胶圈,不是太老旧的车就没问题。家里两台车,我洗车就顺便洗洗发动机和发动机仓,好多年都这习惯,没事。当然,一般也是大流量高压水避开保险盒、插头这些

网友:
用湿抹布擦擦完事,还不能水份多。

网友:
直接自来水管冲洗过一次,整个机仓冲洗,没吹也没法布擦,没出现问题

网友:
听完楼主的话,看了一眼我的小电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