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天线怎么与收音机的磁棒线圈连接在一起

楼主(2023-06-29):
我有一台电子管中波收音机是磁棒天线的,我想外接一个室外天线,不知道怎么连接到收音机上,哪位大师高手知道,先谢谢啦。

网友A:
短波是在磁棒上面缠绕5圈,一端接地一端外接。

======================================================
之前有磁棒天线的中波收音机加外接天线插孔是在天线初级热端串一个15p电容。

这个风雷收音机加了一组线圈:

看样子有七八圈?

网友B:
线圈多了选择性差,少了台少,试验确定。

网友:
对电子管机用中波磁棒天线的结构,因机器阻抗高宜用弱耦合,适合用空心蜂房线圈垂直贴在磁棒上,即蜂房线圈的轴中心与磁棒轴中心垂直,并且调谐绕组在磁棒一端,蜂房在磁棒另一端,蜂房线圈一端接长线,另一端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真是感谢我接一下

东方红D302的参数是六圈。
东方红D302(D301)三晶体管收音机电路图001.jpg

东方红D302(D301)三晶体管收音机元器件参数001.jpg

雷雨季节,不知楼主要咋搞室外天线,注意安全是第一要务!

网友C:
一般4圈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细线在磁棒上绕几圈,连外接天线。

几圈?到底是3-5圈,还是7-8圈?

网友E:
用细线在磁棒上绕几圈,连外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波是在磁棒上面缠绕5圈,一端接地一端外接。

谢谢真是感谢我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外接天线在磁棒上绕几圈

或者水平靠近也可以

好的我接上试着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室外天线试着接磁棒纱包线每一根线,选择效果最好的接上就可以,不熟悉电路的可以这样试试

好的我都试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细线在磁棒上绕几圈,连外接天线。

好的我试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外接天线在磁棒上绕几圈

或者水平靠近也可以

好的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圈?到底是3-5圈,还是7-8圈?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多了选择性差,少了台少,试验确定。

好的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4圈就够了。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