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6N3玩玩

楼主(2023-06-30):
   这个6N3工作不正常,丢掉前发点余热,看下内部结构.

遗照

遗照

侧面

侧面

扒皮

扒皮

去顶

去顶

分解

分解

用6N3 6N1 取代6N8p推FU50,比原管要好很多

用6N3 6N1 取代6N8p推FU50,比原管要好很多

网友A:
6N3好像只有北京生产的。电子管电视机的高频头用的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3好像只有北京生产的。电子管电视机的高频头用的电子管。

    回道版,这只是北京的,不过我还有二个上海产的,感觉音质没北京的好,也许心理作用吧,上海的比不上北京,所以扔边上了,有空去找下拍个照片上传大家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道版,这只是北京的,不过我还有二个上海产的,感觉音质没北京的好,也许心理作用吧,上海的比不上北京, ...

七脚九脚的电子管还是北京的好,上海生产的没有J级和Q级的,

网友B:
北京厂是前苏联援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京厂是前苏联援建的吗

是的 确切的说北京电子管,不是国产的

网友:
手头有一大堆6N3,万能管

网友:
6N3=6H3П型双三极管 最适于制作FM高频头高放

    国产6H3П型电子管是一个具有高跨导的高频双三极管。它的外形、外廓尺寸、电极接线圈如附图所示(图1,2,3)。管内所装两个氧化物阴极是分别单独引出的,两个阳(屏)极是平板状的并且
平行并排,中间隔着一层金属隔离片,其横向截面图如图4。
    国产6H3П型电子管的特性数据如下:
  灯丝电压     6.3伏   跨路1.3微微法
  灯丝电流   350毫安   两个阳极之间<0.15微微法
  阳极电压     150伏
  栅极电压      -2伏   极限运用数据:
  阳极电流   8.0毫安   最大阳极电压300伏
  跨导   5.6毫安/伏   最大阳极消耗功率1.5瓦
  放大系数        35   最大阴极电流18毫安
  内阻      6.25千欧   最大栅极回路电路1兆欧
  极间电容:           最大阴极回路电路240欧
  输入     2.8微微法   最大阴极热丝间电压
  输出    1.45微微法   ±100伏
    6H3П型电子管的优越性:
    1.由于6H3П的跨导较高,管内的等效噪声电阻只有500欧左右,因此在特别高的频率范围内工作时,仍能获得较高的讯号杂声比。
    2.由于管内电极的几何尺寸要比6H1П,6H2П等小得多,因此极间电容极小,引线电感,和电子渡越时间也很小,所以它在高频范围内能正常的工作。并且有着较高的输入阻抗,在正常规范时
(uq=-2伏,Ia=8毫安)频率为50兆周时约为8仟欧而当频率为100兆周时,约为2仟欧左右。
    3.由于两个三极管之间隔着一层金属隔离片,使两个阳(屏)极之间的电容量限制在0.15微微法以下,减弱了两个三极管之间的电容交连作用,因此在级连电路中获得广泛的应用。
    由于上述特点,国产6H3П型电子管比其他的共阴极式高频双三极管有较良好的性能(如苏式6H15П,欧式ECC91,美式6J6和捷式6CC31等)而且其灯丝电流也比6H15П等小。所以这些老式电子管
已被优选的6H3П型电子管所淘汰。惟6H3П型电子管的跨路电容还是相当大,不宜工作于频率超过200兆周以上的电路中。今后,随着我国电视广播向高频道方面发展,在电子管方面也将出现更新型的
优选的国产双三极管。有如苏式6H14П或欧式ECC84等优选管。
    国产6H3П型电子管主要用于电视机中作高频讯号放大、混频和本机振荡等。高频部分可采用阴—栅接地式级连电路而混频部分为单栅混频电路,例如国产“北京牌”和苏联“旗帜牌”电视机在
高频部分就是用两只6H3П作高放和混频的。还有在调频广播接收机中,可用一只6H3П作高放和变频。另外在电子计算机、高频测量仪器和其他高频电子仪器中也普遍地采用6H3П型电子管。
    图5为阳极特性曲线,图6为阳极栅极特性曲线,图7为主要参数特性曲线。
    本管在特性方面与美式2C51和捷式6CC42相似,今后可用国产6H3П直接代替。另外有些外国电视机中的高频部分是用欧式ECC85、美式 6AQ8或捷式6CC43。其特性也很近似,但在替换时须更改管座
接线图并需调整各极电压,才能代用

网友(2023-09-27):
刚好有4只6n3,打算做前级,进这里恶补知识

网友:
6N3最不招人待见的就是管脚定义与众不同,尤其是喜欢 “随意“ 换管的玩家。

网友:
这种小九脚管非常坚强有支6n11引脚玻壳裂了还能用

网友:
做耳放还是6N6更合适!不论是内阻还是线性都很好

网友:
万能管更喜欢6j1三极管接法特性曲线中间直,栅压线平行度,疏密度间距比这个好看。

楼主(2025-03-23):
引用 楼主:
回道版,这只是北京的,不过我还有二个上海产的,感觉音质没北京的好,也许心理作用吧,上海的比不上北京, ...

    老道好久没见了,挺想他的.

    昨天找到那对上海的6N3,上机试了下,不比北京的差,听感好象还要好点.有二个北京的J级试了下居然有失真,灯丝都有高低,点起来一边亮一边暗,估计是早年某宝上收的河北假货,一气之下敲碎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