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 VS Win10

楼主(2023-06-30):
一台淘汰的笔记本,ThinkPad Edge E220s本,配置:CPU,Intel Core i3-2357M. memory,2Gb-1600. motherboard,Intel HM65. Hard disk,Hitachi 320Gb.中等配置,摄像头、HDMI、读卡器、指纹锁等一应俱全。电池已经完全报废,只能用电源适配器。为了提高点性能,拆开了笔记本底部标有键盘标志的两颗螺钉,掀起键盘就露出下面主板的内存卡槽,为单槽,只好把手头的一条4g内存代替了原来的2g,更换内存还是比较方便的,不像电池属于一槽烂,如果非要换,必须翘起整个上面板,大拆大卸。
原系统Windows7,此笔记本不支持固态硬盘,如果勉强使用,读写慢的像蜗牛,没法使用。全新安装8.1-64系统。安装及激活顺利,但需要一件件寻找设备的驱动,联想官网上提供的8.1驱动很有限,但绝大部分7的驱动都可以使用。需要装的是:主板、核显、摄像头、指纹、读卡器等,那些联想应用好像不支持8以上系统,好在也没什么用,就忽略不计了。
装好后,首先关闭微软必带的鸡肋--update,运行一些常用的软件还算比较流畅,浏览器用edge包升级,舍弃了ie。但8的媒体播放器太差,只好用KMPlayer替换。启动支持uefi。
更换500g硬盘后,重新选择32位的Win10-2004版安装,放弃uefi。安装更加简洁,只须把核显装好即可,剩下的指纹、读卡器利用360卫士的修复硬件驱动直接修复,所有驱动就都圆满加载成功了。顺便说一下:Intel已经不再提供二代酷睿 i 的核显驱动,我直接用7/8.1的名为 win32_152824 就可以了,包括安装显示器音频(HDMI)。WiFi比较差,是联想的1x1,大概意思是2.4GHz单频,没有蓝牙。
美中不足的是32位10对内存支持不好,只认出了大约2.9G的内存,其他的不知所终。从使用流畅度看二者没有差别,体验似乎10更加舒服一些,那个电影电视播放器对MP4的支持也更好。

网友A:
这种本应该有两条内存插槽,看看后盖能不能拆。不支持固态硬盘怎么讲?

网友B:
内存上4+4 加固态 装win11,edge浏览器还可以,IE可以放弃。

网友C:
不支持固态硬盘有点难以理解,难道只是支持并口的?,如果是支持SATA 就可以呀?老本要想提升性能,这SSD可是占大头呀,换个机械硬盘意义不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本应该有两条内存插槽,看看后盖能不能拆。不支持固态硬盘怎么讲?

一般的本本应该有两条内存插槽,有对开和叠合两种形式安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本应该有两条内存插槽,看看后盖能不能拆。不支持固态硬盘怎么讲?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旧式笔记本起码是 2.5 寸傻它硬盘,这个也是有 SSD 的;更老的 2.5 寸 IDE 硬盘,我觉得一个 i3 的电脑不可能有接口。

比旧式笔记本略新一点的,有 SATA 口的 mSATA 盘,PCIe 接口的 mSATA 盘,然后就是目前常见的 M2 盘了

但说一台起码是 2 代 i3 的电脑不支持 SSD,这个说法闻所未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本应该有两条内存插槽,看看后盖能不能拆。不支持固态硬盘怎么讲?

谢谢回复!主板背面应该是没有,因为没有空间,主板紧贴外壳。把固态盘替换掉机械盘后,启动非常慢,读写速度大概只有100Kb左右吧,装个系统快两小时了,它的BIOS里,也没有支持固态盘的选项,所以只好换回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4+4 加固态 装win11,edge浏览器还可以,IE可以放弃。

谢谢回复!4+4恐怕不行,只一个内存池,只能单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固态硬盘有点难以理解,难道只是支持并口的?,如果是支持SATA 就可以呀?老本要想提升性能,这SSD可 ...

谢谢回复!我也有点匪夷所思,一般主板有固态盘选项,但这个本本没有,所以在BIOS里看不到固态盘的影子,机械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旧式笔记本起码是 2.5 寸傻它硬盘,这个也是有 SSD 的;更老的 2.5 寸 IDE 硬盘,我觉 ...

谢谢回复!我也莫名其妙。不是不支持固态,而是用固态就慢的离谱,sata口机械运转的飞快,就是排斥固态。

网友B:
lenovo 和ThinkPad有的本本要关闭BIOS里的一个设置,具体百度一下,我记不清具体设置了

网友:
我手里比较老的Thinkpad R400 和E420 ,都可以安装固态以及win11, 甚至老掉牙的G430 装固态 win10 ,你到官网查看下详细配置和参数。
https://newthink.lenovo.com.cn/p ... 4%E8%AE%B0%E6%9C%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固态硬盘有点难以理解,难道只是支持并口的?,如果是支持SATA 就可以呀?老本要想提升性能,这SSD可 ...

谢谢回复!主板是sata,但就是青睐机械盘。我试验的固态是Teclast(台电?)256g,价格太低,性能差也不至于如此,用sata转usb读写也有几十兆/秒,但在这里连一兆都很难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novo 和ThinkPad有的本本要关闭BIOS里的一个设置,具体百度一下,我记不清具体设置了

谢谢回复!好主意,难道是联想自己对主板做了标记,只能使用特定的硬盘?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至理名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本本应该有两条内存插槽,有对开和叠合两种形式安装的

一般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本戴尔D630,一个内存槽在后盖,一个在键盘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旧式笔记本起码是 2.5 寸傻它硬盘,这个也是有 SSD 的;更老的 2.5 寸 IDE 硬盘,我觉 ...

二代本一般有个SATA主硬盘和SATA光驱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主板背面应该是没有,因为没有空间,主板紧贴外壳。把固态盘替换掉机械盘后,启动非常慢,读写 ...

主板最多只有2/3外壳大小。BIOS设置找一下AHCI。

网友E:
win10建议装64位的,32位的最大只支持4G内存。

网友:
原来系统好用没问题的,非要自己升级纯属没事找事。

网友F:
自动更新,系统杀毒都关不了的
还是W7裸奔流畅

网友G:
我2007年买的X61预装VISTA,都能换SSD,效果明显。

昨晚还把它拆了,准备把65nm制程的T7100,升级到45nm的T8300,结果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更换不了。

你这个安装系统花费这么多的时间,试一下硬盘设置成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最多只有2/3外壳大小。BIOS设置找一下AHCI。

谢谢回复,由于是超薄本,主板除了电池占用外,几乎覆盖了整个底盘,所以没有空间了。在BIOS里,就是设置的ahci选项,非常奇怪的现象,匪夷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本戴尔D630,一个内存槽在后盖,一个在键盘下面

谢谢回复!这个是超薄本,里面空间非常小,主板贴近外壳部分,大约只有2-3毫米的间隙,所以背面除印制电路外,什么也容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10建议装64位的,32位的最大只支持4G内存。

谢谢回复!由于内存小,64位对于一个主频只有1.3Ghz定频的CPU来说,大概比较费劲吧,如果是高端的 i5 或 i7,有睿频的能力,装64位系统,无疑是最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007年买的X61预装VISTA,都能换SSD,效果明显。

昨晚还把它拆了,准备把65nm制程的T7100,升级到45nm ...

谢谢回复!这个联想定制的BIOS什么选项也没有,只有一个AHCI or IDE,又不想退回到IDE。好在机械硬盘也不是那么差劲,开个玩笑,正如芝诺(古希腊哲学家)所证明的:乌龟也能跑得过阿喀琉斯(古希腊的短跑英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莫名其妙。不是不支持固态,而是用固态就慢的离谱,sata口机械运转的飞快,就是排斥固态。

通常是和具体某主控的兼容性问题,可多换几个不同品牌主控的 SSD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和具体某主控的兼容性问题,可多换几个不同品牌主控的 SSD 试试看

感谢回复!很有道理,固态的品牌比较杂,可能用大牌固态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更新,系统杀毒都关不了的
还是W7裸奔流畅

谢谢回复!好像8还可以关闭,因为微软已经不支持对8的更新,所以,它和7现在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了!
另外,为答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对爱犬人士的尊敬(虽然我自己不养狗,太麻烦了),送上一幅临摹的狗狗的谱系图。 all dog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4+4 加固态 装win11,edge浏览器还可以,IE可以放弃。

安装11驱动是个问题。

网友B:
能安装win10的win11驱动问题不大,联想机器可以官方下载专用驱动安装工具

网友H:
用过一台类似的机器,e430,ssd支持没问题。估计你那个固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很好用了,11硬件不一定能跟得上

谢谢回复!微软命名有点乱,同是22h2就被分成10和11,版本号一样内容也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安装win10的win11驱动问题不大,联想机器可以官方下载专用驱动安装工具

谢谢回复!先下载了这个本本的说明书,才知道有msata口,我比较粗心大意,掀了好几次键盘都没有发现msata接口,用了一块旧的64g固态,重新装8.1,飞快。启动也改观了。看来,我的那块固态盘,实在是太次了,只能当U盘使用了。

网友:
恭喜恭喜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先下载了这个本本的说明书,才知道有msata口,我比较粗心大意,掀了好几次键盘都没有发现msata ...

这就河狸了,所以我前面说,最老的也有标准 SATA 口,稍新一点的就是 mSATA 口或者走 PCIe 物理接口的 SATA 口

话说你 1366*768 的屏幕用 Win8 没被系统吐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河狸了,所以我前面说,最老的也有标准 SATA 口,稍新一点的就是 mSATA 口或者走 PCIe 物理接口的 SA ...

感谢回复!win8在这个鸡肋老本上运行还凑合吧,用HDMI接上电视1920x1080视频看视频,会有马赛克现象,毕竟,1.3g的处理频率太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一台类似的机器,e430,ssd支持没问题。估计你那个固态有问题。

感谢回复!一语中的,确实是固态的问题,兼容性太差,大概只能在标准的h61、b75板上运行吧?

楼主:
谢谢、谢谢!送个美女小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本戴尔D630,一个内存槽在后盖,一个在键盘下面

感谢回复!这个本比较奇葩,底座没有能够打开的盖板,是一个整体,如果更换零件,拧下两颗标记有键盘、内存、盘三个图标的螺钉,翻过来把键盘撬开,从正面更换。所以,主板下的间隙非常小,大约是几个毫米吧。螺钉图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本比较奇葩,底座没有能够打开的盖板,是一个整体,如果更换零件,拧下两颗标记有键盘、内 ...

一体化设计

楼主:
谢谢回复!是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手机,不能更换电池,属于一次性产品,大概当初也没有料到芯片会这么快发展吧?不过,对于二代的Intel 酷睿 i 产品,还是感叹它的芯片设计,能够用32纳米做出17瓦省电的移动CPU,本身不简单!当时(2011年)Intel的CEO好像叫 Paul Otellini(保罗 欧德宁 1950-2017),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先生,给他画个速写 Pau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是一体化的设计,有点像手机,不能更换电池,属于一次性产品,大概当初也没有料到芯片会这么快 ...

不错不错~美女画像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美女画像更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有点匪夷所思,一般主板有固态盘选项,但这个本本没有,所以在BIOS里看不到固态盘的影子, ...

你这是个错误的概念:BIOS里确实是看不到固态盘和机械盘区别的,而是只有早期的并口和随后的串口之分;然后是有ATA和SATA的区别,而且SATA硬盘需要勾选AHCI选项,才能发挥最大速率,你应该是没有勾选AHCI选项的问题,使得SSD没能发挥更高性能的缘故

网友C:
而且从你拆机的情况看,也是错了的,不应该是拆键盘这朝上的这边,这边确实没有可以加装插件的,应该是拆放桌子的底面的,早期的本本在底面是有硬盘、网卡、内存条等好几个仓位的,近期的就会是大面积底板可以拆卸的,卸下底板就可以更换硬盘、内存条、无线网卡等等了。你还是再看看底板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从你拆机的情况看,也是错了的,不应该是拆键盘这朝上的这边,这边确实没有可以加装插件的,应该是拆放 ...

感谢回复;已经看过了,底板就是一个整壳体,要拆的话,除非把本全部分解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