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3P使用5K输出牛的参数

楼主(2023-06-30):
最近准备做一个6P3P单端,电源牛使用EI96×50的规格,电源牛的计算应该没什么问题。

输出牛准备使用EI66×44规格,因为手边正好有二手Z11的铁心,其他规格没有现成的。网上的数据多数都是EI96或EI86的,使用EI66有点担心窗口绕不下,不知道通过增加叠厚,能不能减少初级和次级的匝数。可是输出牛的绕制数据,实在是计算不出来。谁能帮忙计算一下。

楼主:
使用这种独立的板子,主要是方便搭配成品机箱,搭棚太难噪声了,不如使用成熟的PCB板。

网友A:
增加叠厚并不能增大窗口截面,66的铁芯还是偏小。个人建议起码用76的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叠厚并不能增大窗口截面,66的铁芯还是偏小。个人建议起码用76的铁芯。

如果用76铁心,76×55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数据?

网友B:
66太小,起码都要86×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太小,起码都要86×45

多谢回复。

EI66的铁芯确实太小了,无法保证电流强度,无法保证电感量,确实不是可以依靠增加叠厚可以解决的。

网友:
关键是叠的再厚没用,线包绕不下。

网友:
6P3P用5K牛,除了功率可以做大点似乎没什么优势,但偏偏你的铁芯又太小限制了功率发挥,既然你电源牛都打算自己绕,就没必要用5K了,不妨考虑一下2.5K,6P3P手册也有推荐2.5K的,性能参数都差不多,但牛牛容易做,匝数少意味着漆皮少,效率提高

网友C:
铁芯刚刚好!6.5瓦单端牛,初3870匝0.17,次0.61,220匝!

网友:
不要层层垫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这种独立的板子,主要是方便搭配成品机箱,搭棚太难噪声了,不如使用成熟的PCB板。

就怕成品PCB 和机壳螺丝都对不上,装不起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成品PCB 和机壳螺丝都对不上,装不起上去。。

没打算固定PCB,打算直接固定管座。分体PCB就这点好处,不用担心机箱上面的管子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芯刚刚好!6.5瓦单端牛,初3870匝0.17,次0.61,220匝!

多谢你提供的数据,我计算了一下,确实可以放的下。

变压器骨架厚度按2mm计算,窗口长度29mm,高度9mm。

初级带线皮,按0.19算,每层可以绕150匝,需要26层,共需要4.94mm高度。
次级带线皮,按0.63算,每层可以绕45匝,需要5层,共需要3.15mm高度。

4.94+3.15=8.09毫米。

直径0.17mm的铜线按3A/mm,刚好68ma。

考虑到塌边和分层分段,这个变压器绕制难度确实不小。家里还有点薄的环氧树脂板,实在不行,换薄板压力不会这么大。

就这半个月吧,备点料,抽时间绕一下。绕好以后上张图片。

网友:
PCB做得好看

楼主:
别人做的,现在开板价格也不高,别人卖出去分摊成本。我图省事买现成的,价格也不高,这样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