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路图或者维修手册XS-D12收信机

楼主(2023-06-30):
坛里的大神们,有这XS-D12的电路图或者维修手册吗?
或者有谁成功改频过吗?
谢谢,发一份97820874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有的老师说就是56,我不懂,看看这个帖子求56短波一级收信机电源线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 ...

XS-D12,它是苏联二战结束后定型生产的“克劳特”(译音,俄文原文不清楚)的国产改动版本,他和56是不是只有表面处理不同,其他如性能上有没有不同?

认为XS-D12用的是磁饱和电源,56用的是晶体电源,后来发现56有的也用磁饱和电源,不知道56是XS-D12的简化版本还是增强版本

楼主:
原机是1.5-20mhz

网友A:
看了一下,有的老师说就是56,我不懂,看看这个帖子求56短波一级收信机电源线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8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有的老师说就是56,我不懂,看看这个帖子求56短波一级收信机电源线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 ...

好的,谢谢…

网友B:
接收频率1.5-24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频率1.5-24MHz

谢谢版主更正,对这机器还不了解,哪里可以下载这个使用手册呢,

网友:
https://17bb.cn/thread/7MzAx0Ny40

网友(2023-08-03):
机器不要轻易修改电路,这机器我有一台 出了。可以考虑自制一个变频电路  把你需要接收的频率变换至12不常用的频率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