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642集成电路套件的问题

楼主(2023-06-30):
前段时间搞了个单管s8050,AM收音机成功装响。于是在马家购买直放(TA7642+TDA2822)和HX108-2套件。
今天先搞了直放的套件,成功装响。大失所望,居然没单管s8050好。
差异:
1、TA7642本底噪音大,S8050本地噪音小。
2、TA7642只能收一个台,S8050+环型天线,AM至少7个台。
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TA7642套件,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调的。

网友:
我清楚记得三十年前曾装过7642耳塞机,效果相当好,甚至可以与超外差机相媲美,电路图如下(7642与414均可相换)

网友A:
你把那个 R2 , 1.5K 电阻,断开,再串一个,33K或47K 电位器,把噪声调没了,试试。 7642 对电压很敏感,可能你的电池太新了

网友A:
TA7642 增益极高,比起  S8050,若调整好,没那么拉跨吧? 不接天线,应该能收到台。

网友A:
能给看看,7642 套件的电路图吗? 调供电限流电阻试试,静态噪声大,可能阻值小,自激了。

网友:
前年曾网购了一款套件(见下图),是调频调幅两波段的,其调幅用的就是7642集成块,效果不好,也是如楼主所说的底噪声大,收台明显少等问题,估计是集成块质量差的原因。

网友:
上一楼忘了发图,现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看看,7642 套件的电路图吗? 调供电限流电阻试试,静态噪声大,可能阻值小,自激了。

附图:是中夏的ZX2026套件,我是看论坛里很多人用7642+TDA2822作为超外差的中频处理部分,所以买来学习一下。以后超外差正好用上。

网友:
收台多少方面,这两个不能直接比:天线不一样;
噪声方面:7642在长磁棒下效果很好,短磁棒底噪略大,其它也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 R2 , 1.5K 电阻,断开,再串一个,33K或47K 电位器,把噪声调没了,试试。 7642 对电压很敏感, ...

我下班了,明天继续弄。
你说的对,我电池是新买的,电池电压3.25V。
如果用锂电池3.6V应该也是调整这个上拉电阻吧。
TDA2822,我用信号发生器在电路图C3位置测试过,是好的。
变压器绕组多的接调谐电容,绕组少的接TA7642.

网友B:
看楼主组装好的收音机磁棒线圈,显然这是超外差收音机的天线,次级只有区区十来圈,收台不少就怪了。7642第一级放大是射极跟随,后三级放大增益也不高,官方推荐电路是使用270可变电容,7642直接从天线初级取信号,如果可变电容用140pF,那么须在初级线圈60%左右的地方做抽头输出,不能用次级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组装好的收音机磁棒线圈,显然这是超外差收音机的天线,次级只有区区十来圈,收台不少就怪了。7642第 ...

你眼力好呀,我手里还有HX108-2,七管收音机,里面的磁棒天线跟这个一模一样。
超外差,就准备玩变频级Q1及Q1之前的电路,后面直接进入这个TA7642.其他的都作为自己零件。
现在发现这个TA7642不是啥好玩意,中频部分还是进入DSP芯片比较靠谱。将来有时间,455khz直接进入stm32的ADC。
KT0936M,KT0937D8,我联系到厂家了。KT0937D8,2.8元。

网友:
楼主的套件元件布置有问题,上面的电池与磁棒的位置对磁性天线是大忌,构成短路环还收啥信号?你可以做个电池支架,把两个横着的电池改成竖着放,或者用锂电,总之磁棒周围尽量不要有金属物体。

网友:
发现使用TA7642的收音机离电台太近,会导致收不到其他电台。
我搬家之前用TA7642+TDA2822做了一个收音机,能收到5到6个台,搬家之后离电台近了,调谐到不同的频率都是本地最强的台。我还以为收音机坏了。
如果给超外差收音机换一个高增益的天线也只能收到一个台。

网友:
买元件的时候顺搭的7642,感觉很棒,尤其选择性很好。
在超外差机套件的闲置空板上,就着焊盘用2822自己搭的(因为原来那个超外差套件功放也是2822比较方便),现在就剩下一段录音了,距离300km,晚上,80mm小扬声器,背景那个咔嚓声是智能电表的干扰,很无奈,随便听听看(因为是外链的,可能会比较慢):

电路图是这样子的:

不过我这是瞎搞着玩的,可以参考11楼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7642 增益极高,比起  S8050,若调整好,没那么拉跨吧? 不接天线,应该能收到台。

今天试验了一下,用了一个50k电位器串入那个R2。
果然是电池电压太高了,旋到9.5k附近,1.5+9.5=11k,达到满意效果。本地两个强台都收到了。
我翻了一下datasheet,则个静态电流0.14-0.3mA。我量了(1.5+9.5)的电压为1.5V左右,约0.14mA。3脚输出电压1.250V
电池电压高了,饱和后,就突..突..突的响。
这个套件的调试说明书,没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眼力好呀,我手里还有HX108-2,七管收音机,里面的磁棒天线跟这个一模一样。
超外差,就准备玩变频级Q ...

       你既然已经买DSP芯片了,一旦玩上DSP,这些7642你就再也不会玩了,这么简单的DSP芯片电路用电位器和电阻的组合就可以方便的接收到,AM中波,SW短波,FM调频,成百上千的电台由你玩由你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已经买DSP芯片了,一旦玩上DSP,这些7642你就再也不会玩了,这么简单的DSP芯片电路用电位器 ...

我也在找自己的技术路线。
现在的dsp收音机芯片太可怜了,模拟前端太简陋了。照着datasheet,画个板子,结果跟人家模拟式的打个平手。好像aaa555000这种水平的,对mw和sw的评价好像是没有达到出乎意料的水平。
最近看到网上德生收音机,以dsp芯片为平台,发展s2200收音机。估计短波是二次变频的。
照这个思路,dsp芯片估计就是做一个中频处理。
我们这个时代的无线电技术(中频软件无线电):
天线->预选器->高放->1变频器->1中频滤波->2变频->2变频滤波器->中频处理。
想把中频处理之前的电路玩好还是要硬件功底的。希望以后多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在找自己的技术路线。
现在的dsp收音机芯片太可怜了,模拟前端太简陋了。照着datasheet,画个板子, ...

虽然但是,德生比如PL880上面写着 pll synthesized ,按说前端怎么也会有个模拟的VCO第一变频吧,自己DIY能当切入点的,我能想到的就是第一级LNA,和更好一点的混频器,但对于AM的提升,实在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但是,德生比如PL880上面写着 pll synthesized ,按说前端怎么也会有个模拟的VCO第一变频吧,自己D ...

我们现在面临的电磁环境,跟很多军事论文提到的电磁干扰战类似。
从天线过来的的信号是一定程度宽带信号。其中由50hz,有开关电源,电瓶车充电器等等。天线来的宽带信号,例如100mv,高放虽然厉害,例如放大100倍,但是都是50hz,开关电源,电瓶车充电器的干扰信号,把高放阻塞。如果这个信号进入混频器,连混频器一起阻塞。
基于这个原因,军用收信机,有预选器。七管收音机,磁棒调谐天线和变频器联调的。磁棒调谐那一联就是预选器。预选器能一定改善高放和混频器的阻塞。
讨论完高放的阻塞,还有混频器的阻塞。
集成电路混频器的动态范围小,动态范围大的混频器,有那种2V以上二极管组成的双平衡混频器。老外还用led做了试验,能收AM。
混频器的动态范围也是可以做大的。以防止阻塞。

现在的dsp收音机的指标是很恐怖的,但是一旦有干扰信号,把lna,混频器阻塞,AGC一动作,还是等于零,
中波短波,要改善就是把有用信号尽可能放大。这个不解决,啥都不好使。
这是我对中波,短波的一些思考。基本还是得靠硬件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面临的电磁环境,跟很多军事论文提到的电磁干扰战类似。
从天线过来的的信号是一定程度宽带信号 ...

我这边也很差,用SDR看整个中波带内频谱,哎,就只能那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也很差,用SDR看整个中波带内频谱,哎,就只能那样了。

ADC看频谱的确可以,但是你想过,这个adc值是否是真实的。
例如adc是10bit的,现在来一个1023的值,你信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C看频谱的确可以,但是你想过,这个adc值是否是真实的。
例如adc是10bit的,现在来一个1023的值,你信 ...

我只是说想要收听的频带内,干扰太大,您想表达的我没有看懂。

如果是要问我ADC真实不真实,顶多就说他量化精度不够(位深不够),若只是用来看带内干扰情况,不太影响吧。

其实我只是想说,看见您说干扰大,也有同感罢了。
我这边,就算是朋友的yaesu,打开瀑布图也是那样子,同频的,加上调制方式局限,AM这边我就当纯粹是玩玩电路形式(而且我本来知识就匮乏需要认真学习),所以对于接收效果我是期望比较低一些。

对了,您的另一个帖子里提到的,这边顺便多嘴一句,用油性记号笔,直接在覆铜板上画,然后环保蚀刻剂热水蚀刻一会儿就好,尽量贴片不打孔,美观且性能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说想要收听的频带内,干扰太大,您想表达的我没有看懂。

pcb设计时,就是方型布局,就是打磨机一刀走,随便糊弄下的。
这个不是adc位精度的问题。是信号饱和的问题。
同理12bit的ADC,出现4095,你是信还是不信。
这就是我要 表达的,就是饱和。因为放大器有供电,他的最大动态范围就是0-VCC。高放不是想放大多少倍就多少倍的。放大倍数高了,就是阻塞。
agc就有可能动作,降低放大倍数,结果有用的信号没放大,没用的信号把放大器搞饱和了。
如果你有示波器,绕个大环,绕几圈,接入示波器,你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设计时,就是方型布局,就是打磨机一刀走,随便糊弄下的。
这个不是adc位精度的问题。是信号饱和的问 ...

我有CCD,输出图像双采样16位ADC量化的,还算熟悉,这方面不会不明白,不过咱俩就不在这话题上纠结了吧。

网友:
https://video.goofish.com/5f5c17f07688b327/657ac1cc721ae6ed/20230628_15f9a5ea6de1d6da_416956637886_mp4_264_fs_0_xianyu_taobao.mp4?auth_key=1688205910-0-0-16244ed1ae0cc9cdef269b4a3b56a946&t=213e1e7e16882032106671212e0b0c&b=xianyu&p=cloudvideo_http_xianyu_item

看看我做的。
使用TA7642和LA1600做的双核直放式收音机,两个IC可以通过开关切换对比,LA1600的灵敏度相当要高一些。声音都很不错。

网友E:
你先量一下1,3点间电压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量一下1,3点间电压才说吧。

前面有个人指定,用电位器,我用的50k,调试的效果挺好,电压我测过为1.2v作用

网友F:
可能7642的负载电阻小了,这个电阻是要调整的,要调到增益比较高的阻值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7642的负载电阻小了,这个电阻是要调整的,要调到增益比较高的阻值才行。

你说的负载电阻,是7642的上拉R2,还是2822的7脚R4 10k电阻?
我看了datasheet,调节R2的电流,这个芯片是为1.5V设计的。
这个芯片很特殊,刚刚弄的时候没看datasheet。
矿坛还有别的集成电路直放方案,我在闲鱼上淘了10套收录机电子垃圾,准备拆点集成电路和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负载电阻,是7642的上拉R2,还是2822的7脚R4 10k电阻?
我看了datasheet,调节R2的电流,这个芯片 ...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还没有说的就是音量电位器也算负载电阻(交流负载),2822上那个也算负载电阻就有点勉强了。

网友G:
7642不适合做带喇叭的收音机,相信你比较的方法是单管机用耳机听,7642套件用喇叭听,所以7642除了强台可以外放外,其余的台都是弱台,因此听不到。
白天收台多少有时不是按收音机是否高级来定的,比如偏远山区,白天用长磁棒超外差收音机能听一个台,用普通收音机就一个台都听不见。但是大型城市白天你用长磁棒收音机能听到7个台,用自制的单管机也只能收7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7642不适合做带喇叭的收音机,相信你比较的方法是单管机用耳机听,7642套件用喇叭听,所以7642除了强台可以 ...

我收听用的是小的有源音箱。
我目前已经不走磁棒路线了。直接用大环天线,直接和分立收音机耦合。效果也不差。
磁棒买错了,5个8mmx100mm,5个10mmx140mm。应该都买10x200mm的。
大环的截面积707mm*707mm=0.5平方米。
磁棒的截面积10,截面积7.8540e-5平方米。
两者在截面积上差6366倍。
大环是收集能量多一些,但是干扰也多,这个从美国流出来的军用收信机的电路图可以体现出来。

专业收信机模拟前端可玩性高一些。

如果是用收音机芯片,一个dsp芯片,一个磁棒,照着datasheet一折腾,啥都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