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调速问题

楼主(2023-06-30):
主板上,在CPU风扇调速选项有1. 脉宽(PWM) 2. 电压(Voltage) ,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选择电压,能给3根线的风扇调速吗?

网友A:
能,我二十多年前的老 815 主板就是三线的,照样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我二十多年前的老 815 主板就是三线的,照样调速

什么都不改,只要在BIOS里做个电压设置就可以了?还是要自己改三线接线,外加三极管或者MOS管等

网友B:
怎么改的?控制风扇供电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控制风扇供电电压么?

我的BIOS里面有这个选项,没有选项的话,改接线,坛子内有个帖子讲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
三根线的才能靠主板调速

如是二线风扇,主板又不支持
那自己降低风扇电压就是了
我把电脑搞到CPU100%,风扇降到7V。用了多年OK
主要是风扇太吵

网友:
PWM是给四线风扇调速的,电压是给三线风扇调速的,两根线风扇主板调不了速,接上去会是最大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都不改,只要在BIOS里做个电压设置就可以了?还是要自己改三线接线,外加三极管或者MOS管等

一样是百分比,估计本质上就是一个 PWM,主板自己有个 PWM--DC 而已

什么都不用改,三线风扇插上就能调速

网友:
论坛高手挺多的,学习了。

网友:
要看你的主板支持不支持,现在大部分主板估计都不支持了,不支持就是全速。

网友:
如果主板支持电压调速,那就是三线四线风扇通用,如果只能PWM调速,那就只能用四线风扇,用三线风扇需要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