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一枚奇怪的德国空气双联,颇为不解

楼主(2023-06-30):
今天收了一枚在德国收音机schaub-und-schaub-westminster-stereo-50-1上拆机下来的双联,但是到手后发现动片不能完全旋入,旋到大概100度后就被焊在齿轮上的铜片卡住,而定片也不能完全旋出,铜片会卡在小齿轮上,不过角度很小。卖家告知收音机本身是正常,调谐指针能从头走到尾,起初我以为是双联维修过,装配错位,现在百思不得其解,岂不是不能完全用上这个双联的容量

网友A:
拉线上的指针能够全程移动?

网友:
原机应该波段分得细,这样覆盖系数小,而使用了大覆盖系数的普通双联,就得封掉一部分角度,然后扩大行程比,使指针依然从头到尾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线上的指针能够全程移动?

应该没错,能全程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能全程移动

没机器在手里

我也会怀疑

指针能走全程
那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破案了,原来是一片花片卡住了,在灯光下仔细一看发现铜片并未接触外壳,遂用力一拧,竟然拧下去了,旋出时发现有摩擦感,原来是一片花片变形了,掰了下,现在正常了。应该是卖家拆下时候碰歪了花片导致,我这次太傻了,差点大力出奇迹干废掉一枚双联

网友B:
看动片不像是铝片 铸造边框 瓷柱绝缘 无间隙传动 尖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动片不像是铝片 铸造边框 瓷柱绝缘 无间隙传动 尖货

是铝片,边框应该是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