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怎么就知道带保护板

楼主(2023-07-01):
从扫地机里拆了节18650电池带插头感觉应该带保护板,可又怀疑没带保护板,不破坏电池的情况下,怎么就知道带不带保护板。

网友:
正规产品用的,其中红黑线从一块很小PCB上引出的,上面有芯片:

网友:
没有保护板!

网友:
楼上正解,确实没有保护板。

网友:
1. 没有保护板!

网友:
就这样一个裸18650,它的保护板能够藏到哪里哦?特别是类似的动力锂电。
保护板起码有输入输出端子,不然仅仅输出端子充电的时候咋办?

网友:
扫地机保护板在里面另一位置,拆开来检查一下就能看到,假如没有保护板,电池很快就废了。

网友:
一节裸奔的电池哪来的保护板 ,带保护板的18650一般是电池组,外边用蓝色或绿色膜塑封到一起的。

网友:
单個電池带保护板的多的是,就連14500的都有带和不带的两类。通常带保护板的電池在長度上會多出1.5~2mm,或者在側邊鼓出一點點。

网友:
眼睛能看到的要凭感觉,怎样个感觉法教一下大家

网友:
基本要靠看了。
保护板都是至少3线,也就是两条输出引线不可能都是直接接着电池正负端子。

网友:
保护板肯定有,但是不是在电池上面。

网友:
常规的18650长65mm,圆形保护板厚约3mm,总长一般67-69mm;也有狭长形保护板在电池侧面的。

网友:
一般用眼看

深层次用你神识扫一下,至少需要金丹期修为

网友(2023-11-21):
这种是不带保护板的

网友:
量一下电池电压,如果3V以上(或用4.2V电源充几分钟),接个小灯泡或LED灯珠(加限流电阻),然后并上万用表进行放电,当电池电压低于2.5V还有输出,就证明没有保护板。好的电池保护板电压低于2.8V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