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功放DIY-(2)基于Delta-Sigma原理的D类功放

楼主(2023-07-01):
上一期我制作了一款基于TL494的Class D类功放,基于TL494的功放是pwm模式D类功放,实际还有一类pdm模式的D类功放,
**************************************************************************************************
pwm是脉宽调制
**************************************************************************************************
pdm是脉冲密度调制
**************************************************************************************************
基于delta-sigma原理的是典型的pdm调制,delta-simga从字面意思上来看delta是增量的意思,sigma是求和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对增量积分求和然后和一个标准值进行比较,然后输出数字脉冲量。
**************************************************************************************************
电路图绘制好了,由于delta-sigma调制对运放要求比较高,我选用的是AD828,带宽130M,压摆率450v/us,由于是双运放,我用其中一个运放做比较积分用,
另外一个运放开环当比较器用,比较后然后通过IR2184驱动半桥,这次我采用的是双电源,这样就不用电容做电源分压了。
**************************************************************************************************
还是先用面包板来搭建电路,搭建好了,我们来试听一下吧,感觉还不错。
**************************************************************************************************
视频地址:
【D类功放DIY-(2)基于Delta-Sigma原理的D类功放】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cdb8115a021533cc042

楼主(2023-11-24):
引用 网友A:
听了效果,手有些痒,也准备做一个。好奇老哥显示器上左边的软件是什么?可否告之。

你说的是usb示波器吧,dscope u2p20 200M采样50M带宽

网友(2023-10-21):
楼主这个,也可以叫做自激振荡class D。可以这么看出来:假设输入的是直流,那么这个放大器其实是一个开关式的功率振荡器。积分器提供了90度相移。第一个运放负输入,提供了180度相移。比较器,半桥驱动器,mos的开关时延,在某个频点实现了90度相移。至此,总共360度相移,满足闭环正反馈条件,电路自持振荡。输出滤波器把载波滤掉,不烧喇叭。

网友(2023-07-01):
学习了!探索精神!厉害!!!

网友B:
不错的尝试,加分,如果能够用示波器看不同频率方波、正弦波就比较客观了。

网友:
有的电路是用555搭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尝试,加分,如果能够用示波器看不同频率方波、正弦波就比较客观了。

这个电路是以前用面包板搭的,现在已经拆了,如果没拆的话,可以用示波器再测量一下
不过ADI官网有个不错的模拟器可以把玩一下,可以方便理解Sigma Delta ADC的原理

https://www.analog.com/en/design ... a-adc-tutorial.html

可以用生活中会员模式来理解Sigma Delta ADC的原理,比如一个理发店一次30元,但是充值只提供100元面值的充值卡,我们每消费一次扣除30元,卡值不足后需要再次充值,那么从长期来看,老板每次从消费者手里赚取的金额无限接近30元。

在数字功放电路中,假设是正负电源,那么输出要么是正最大电压,要么是负的最大电压,输入电压时刻和输出电压采样后的电压进行叠加积分,当积分误差超过阈值后输出电压翻转,输入电压再和翻转后的采用电压进行比较,重复上面的过程。那么输出电压在比例上来讲平均值无限接近输入电压。

楼主:
应网友要求,发一个高清版的电路图pdf文件

网友C:
图有错,电路是PDM,图配的却是PWM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频率一样,但占空比不同
PDM是脉冲密度调制, 脉宽一样,频率不同

PWM的话,音频信号是和三角波(方波积分)作比较

PDM的实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有错,电路是PDM,图配的却是PWM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频率一样,但占空比不同

,感谢指正,我从网上找的配图,没想到还弄错了

网友:
速度够快,音质不错

网友(2023-10-13):
我以前初步数学分析过PWM的DA,存在固有失真,会产生不该出现的谐波分量,当然谐波分量非常小。采样频率越高失真越小。也仿真过二阶sigma-delta的AD,当采样时钟60MHz时,在300kHz范围内信噪比可达80dB以上。现代很多音频DA芯片就是用sigma-delta技术做的,信噪比轻松达到100d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有错,电路是PDM,图配的却是PWM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频率一样,但占空比不同

频率和占空比怎么简单说明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频率和占空比怎么简单说明意思?

输出mos是间断导通,一会儿导通一会儿截止

这里的导通截止的实现方式可以有2种不同方式,一种是这次导通到下次导通的时间间隔是固定的,也就是频率固定,但每次导通的时间可以不同,也就是脉宽可以不同,叫PWM脉宽调制

另一种是这次导通到下次导通的时间间隔是变化的,但每次导通的时间固定,就是脉冲密度调制PDM

网友:
很不错,适当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介绍一下相关知识,这才是真正的电子爱好者。我们不一定要精通掌握,但了解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mos是间断导通,一会儿导通一会儿截止

这里的导通截止的实现方式可以有2种不同方式,一种是这次导 ...

如此PDM不就是反向的PWM吗?

网友A(2023-11-24):
听了效果,手有些痒,也准备做一个。好奇老哥显示器上左边的软件是什么?可否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