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窗布给机箱当防尘网

楼主(2023-07-01):
天气越来越热了,机箱风扇也比冬季转速有明显上升,这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灰尘进入机箱。

突然发现还有剩余的纱窗布,其实就是蚊帐布。感觉给机箱充当防尘网不错。打开机箱前面板,拿个大剪刀卡擦卡擦,胶条一粘完事。

网友A:
降低风量
要经常清洗网布

我是
3-5年更换硅脂,清灰

楼主:
三下五除二,两个机箱全完事了

网友B:
感觉网孔比较大还是会进灰

网友C:
这个挡虫子还差不多,灰尘的话,挡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风量
要经常清洗网布

降低风量不行,机箱内元器件会高温。
清洗也行,成本低直接换新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网孔比较大还是会进灰

少多了,清洁起来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挡虫子还差不多,灰尘的话,挡不了吧。

多搞几层就密了,不过进风量也会低

网友D:
换成空调用的过滤网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空调用的过滤网可能会好一些

没有哇,这不就地取材嘛

网友E:
环境有杨絮、动物毛发较多用这个就好,反之就不必,细小灰还是会进去

网友:
我的电脑一年四季都不用挡板赤膊裸奔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低风量不行,机箱内元器件会高温。
清洗也行,成本低直接换新也行。

我意思是用了沙网,风扇不增强,风量降低, 时间不长就会堵住这么小的网孔

除非你的环境很干净
普通家庭,肯定时间不长网上就会有很多灰

加网肯定能减少里面的灰(但要堵住机箱其它地方的缝隙)

你最后一张图片有三个机箱风扇(电源也算一个)
我是最怕风扇吵
机箱就用电源风扇兼
机箱最下面开口进风,上面出风
其它缝隙全部堵住,气流走向很重要(多个风扇如打架?效率就低了)

我是看在线视频让CPU保持100%,再降低风扇转速(电源、CPU、显卡都是12V改8V)
大热天长时间没问题,也能放心用
我是怕风扇声的
风扇转速低了,风扇寿命大增,机箱清灰次数也少了
这个是个人行为,不建议普通人自己降压或减少风扇数量

网友:
好像不需要这么多的风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境有杨絮、动物毛发较多用这个就好,反之就不必,细小灰还是会进去

能挡住一部分,尤其衣服上掉的细毛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