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加上第二条内存后开机三秒不断重启。

楼主(2023-07-01):
我的一台台式机配置如下,2014年配的机子:
电脑型号 微星 MS-7916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四代酷睿 i7-4790 @ 3.60GHz 四核
主板 微星 Z97 GAMING 7 (MS-7916) ( 英特尔 Haswell - Z97 芯片组 )
内存 8 GB ( 金士顿 DDR3 1866MHz )
主硬盘 浦科特 PX-128M6S ( 128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970 ( 4 GB / 微星 )
显示器 明基 BNQ7938 BenQ EW2440L ( 24 英寸  )
光驱 华硕 DRW-24B3ST DVD刻录机
声卡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鈺硕 Killer E2200 Gigabit Ethernet Controller / 微星

我之前的一条金士顿fury骇客神条DDR3 8G 1866MHz是插在DIMM1的位置,前两天又淘了一条同样参数规格的金士顿fury骇客神条,插在DIMM3的位置,然后通电开机3秒钟,就自动断电,3秒后自启动,3秒后又断电,如此反复不止。把新加的内存条拔了,开机正常。

请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把旧的拔了只用新的试一试。确认都是好的再换插槽,多试几遍。

网友:
把新条分别插在1、2、3、4单独使用,如果新条没问题,新旧条分别插2、4试试。

网友:
组双通道优先2/4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旧的拔了只用新的试一试。确认都是好的再换插槽,多试几遍。

同意

网友:
渣士墩假货内存非常多,不好用直接退货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