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录音机机芯打理需要用到哪些润滑剂

楼主(2023-07-01):
我从来没有打理过录音机,对于机芯更是很畏惧,但既然要玩就得自己动手,不走出第一步是玩不好的,机芯的打理除了更换皮带和靠轮以及压带轮,我注意到还要清理主导轴和清理原理的润滑剂,我求助大家主要清理哪些位置,以及加注什么润滑剂(我打理的是夏普777的机芯)

网友:
二硫化钼喷剂试试。

网友A:
这个机芯是钢板注塑型的,绝对不能用汽油清洗。用卫生纸擦擦就行了,如果想好看,用肥皂水上超声波。
我的经验是圆周运转件润滑就用齿轮油,稍微浓一点的最好。平面运动件用稀一点的黄油就行。忌讳多用油,关键的地方一点点就行。用牙签尖蘸一点齿轮油抹上就行。

网友B:
拆掉压带轮、皮带等橡胶部件用汽油清洗干净,加录像机、DVD\CD导轨齿轮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芯是钢板注塑型的,绝对不能用汽油清洗。用卫生纸擦擦就行了,如果想好看,用肥皂水上超声波。
我的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压带轮、皮带等橡胶部件用汽油清洗干净,加录像机、DVD\CD导轨齿轮润滑脂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777机芯,很棒的全金属机芯,在需要润滑的部位用牙签沾润滑脂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不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