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GameEmpire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安装上了

楼主(2023-07-01):
只记得安装了一个CoreTemp,安装完之后,发现GoodGameEmpire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安装上了。关键不知道如何卸载掉?难道要重装系统吗

网友A:
右键属性可以查看快捷方式指向的程序或网址

网友B:
按照楼上说的那样根据属性去找文件位置,然后删除,或者从应用程序里找找卸载了就是。
HWInfo, HWMonitor, AIDA64,哪个不比CoreTemp强很多倍,为何还要用CoreTem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说的那样根据属性去找文件位置,然后删除,或者从应用程序里找找卸载了就是。
HWInfo, HWMonitor, ...

没有文件位置,只有一个URL,直接把它删除就可以了吗?已经应用程序里也找不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属性可以查看快捷方式指向的程序或网址

权限还挺高,改不了用户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文件位置,只有一个URL,直接把它删除就可以了吗?已经应用程序里也找不到它

鼠标移动到图标上,单击右键菜单里没有打开文件位置按钮吗?如果只是一个快捷方式,直接删除就行。

双击如果启动浏览器打开一个网页,那就是只有一个快捷方式,如果打开一个应用程序,那就是本地装上了。能删掉就删掉,删不掉到进程管理器里去找,终止它运行再删。如果还删不掉,那就重启电脑进入安全模式再删。到目前为止,即使那些狗皮膏药流氓程序,也能进安全模式删除或卸载。

网友:
最讨厌这些偷偷进来的

网友:
直接删除就行了

网友:
URL只是一个链接而已,估计是重庆flash带进来的。
而重庆flash通常是国产安全软件觉得flash是必备软件帮你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