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炸机的问题

楼主(2023-07-01):
在实际使用变频器场景下,只要一直通电,就没有问题,但是,在断电后重新开机,就有炸机的可能,我这些天,炸了三个三菱E840了,谁有好的办法吗?

楼主:
论坛里高手多,谁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也不说什么变频器?几相的,自己知道就自己解决吧没人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什么变频器?几相的,自己知道就自己解决吧没人回答你,

文中有说明,是三菱的E840,三相的2.2KW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断电前没事,重新通电易炸机,可能是充电电阻那边出了问题,阻值变小或短路,或是P+继电器/可控硅开始就吸合通路避开了充电电阻,以致整流后高压直接给大滤波电容组充电,导致瞬间短路效果炸整流桥。
另外,你说的好像炸了3台不同机器,那只能是其它问题。不知道是否接了输入电抗器,或者p+直流电抗器等优化措施(最好接上,优先直流电抗器),输出直接接电机吗?是通电易炸还是运行就炸。我要知道具体情况才能判断。

网友:
另外,如果是机电工,国产能满足要求的话,还是选国内牌子,针对性的售后服务明显好一些,有些不到现场实验,你永远不知道会出现哪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国际大厂不会派真正能设计变频器的技术员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说什么变频器?几相的,自己知道就自己解决吧没人回答你,

应该是三相380v,4KW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断电前没事,重新通电易炸机,可能是充电电阻那边出了问题,阻值变小或短路,或是P+继电器/可 ...

谢谢高手解答,国产的和三菱的一起运作的,国产的没事,就是三菱的晚炸,三台不是同一时间炸的,也不是同一台机器,每次都是停工时间长了(24小时),开机就炸,我们一般都不关机的,不知道高手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解答,国产的和三菱的一起运作的,国产的没事,就是三菱的晚炸,三台不是同一时间炸的,也不是同 ...

全部换成不炸的国产货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解答,国产的和三菱的一起运作的,国产的没事,就是三菱的晚炸,三台不是同一时间炸的,也不是同 ...

我也不是高手,只是接触了变频器一些。如果是关机后24小时再开机炸机,可能是冷凝水原因。机器运行时高温没事,但停机后冷却时,铜件等金属部分更容易生成露水,影响爬电距离,比如灰尘和露水混合生成的泥浆,就不是绝缘体,在陶瓷厂大柜机中经常出现。国内由于技术不到家,往往同型号傻大黑粗,内部空间距离大,承受能力好一些。国外产品反而体积小,内部空间不足,结构紧凑,导致容易漏电。而且沿海夏天之后,第二天开机时里面可能有湿气,看你们现在那里晴天早晨有雾吗?有雾就每次通电前用热风扇给变频器暖机。

网友D:
E840系列

E840-0060EPB-60

4------400v
0--------标准结构
0060----------LD=3KW,ND=2.2KW
E--------------Ethernet+sil2/PLD
PB----------------协议阻A    50Hz
60--------------有镀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换成不炸的国产货呗

国产的也有炸的,只是比例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E840系列

E840-0060EPB-60

谢谢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高手,只是接触了变频器一些。如果是关机后24小时再开机炸机,可能是冷凝水原因。机器运行时高温 ...

分析到位,原因就是这个。我正准备试试这招。感谢!

网友E:
10楼的分析非常对,很多情况是这种原因炸机的;不过也有些不是这样的原因,没有冷凝水,也没有任何打火痕迹,长期通电后断电再通电就会炸机,原因其实是主电容的问题,主电容使用时间长了会造成性能有一定的下降,通电的瞬间会呈现短路状态,时间非常短,大约不到0.1秒,而且电容能正常上电的话整机是能正常使用的。
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在主电源线上串联3个大功率灯泡,100W或200W的钨丝灯泡,灯泡上串接3P的小开关,并联在变频器的主开关上,上电时先闭合小开关,灯泡会因为有充电电流而发亮,等灯泡不亮了说明变频器充电完成了,正常的话变频器就会有显示了,这时闭合变频器的主开关正常使用了。

网友D:
我维护的多台工业洗衣机,工作环境都是水,也靠海--------上海。变频器没有发现凝露打火的。
维修实例:
有一台11KW变频器,主电容6个分2组,坏了一个,外壳炸出一个洞,还能继续工作,就是时不时,叭的一声响,有时,同时跳闸。应急拆了2个继续工作(一个坏的,一个好的。因为是并串的,容量必须一样)。网上买了电容,2天后装上正常工作。
一台小功率变频器,不能正常开机,数码管闪动,查主电容失去容量,换电容恢复正常。
一台5KW变频器,炸了,里面线路板上的铜箔都烧断了,模块坏了,放弃维修。买新的,重新设置参数,恢复正常。
一台1KW变频器,电机烧了2次,变频器倒是没有损坏。电机坏的原因是,过热短路(散热不好,还不好改进,只能继续)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楼的分析非常对,很多情况是这种原因炸机的;不过也有些不是这样的原因,没有冷凝水,也没有任何打火痕迹 ...

这就是充电电阻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维护的多台工业洗衣机,工作环境都是水,也靠海--------上海。变频器没有发现凝露打火的。
维修实例:
...

冷凝水多出现在陶瓷厂等高温潮湿的恶劣工况

网友(2023-10-22):
引用 网友E:
10楼的分析非常对,很多情况是这种原因炸机的;不过也有些不是这样的原因,没有冷凝水,也没有任何打火痕迹 ...

这个是设计的时候,串的充电电阻太小了,应该适当加大充电电阻,这是吃亏挨打的经验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维护的多台工业洗衣机,工作环境都是水,也靠海--------上海。变频器没有发现凝露打火的。
维修实例:
...

广东这边很多,有时候机器炸机了别人发过来,不光是湿漉漉的,还能倒出一点点水流。只有你想象不到的。还好瓷砖厂现在好多倒闭了,不然怎么恶心的机器都有,关键是别人还没偷懒,环境不好没办法。

网友:
16年在纺织厂查一个机器故障,找不到原因,趴在机器顶上观察很长时间,最后发现有一个大电容侧面炸了一个洞,角度的问题,不仔细看看不到,因为电容在机器顶部。在站在凳子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