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烧机油怎么办?

楼主(2023-07-01):
有必要修么?16款6AT全新爱丽舍,马上15万公里,保养机油加到上刻度线,跑3000公里,烧到刻度线的一半,基本不到5000公里,都到下刻度了。

网友:
保养一次能跑5000公里就先不管他,只要能过检测,反正5000公里要换机油,剩再多也是扔。下次保养换稠点的机油

网友:
首先是要换活塞环。

网友A:
16款6AT全新爱丽舍,马上15万公里        全新?15万公里还全新?

网友:
将发动机解体,做好记号活塞连杆大小瓦的位置,换活塞环注意间隙,检测气缸下4毫米缸台的大小和缸体麽损,麽损最大处大于标准0.3必须铣缸,也可只换油环。气门的密封检测,。这个话题具体的聊可以聊几天时间。

网友:
我过去玩过摩托, 看排气颜色,蓝色活塞环磨损,无色机箱漏油

网友:
必须要大修了。

网友:
先别忙着去大修,也许不用废那么大的事。法鬼车有个通病,气门油封容易老化泄露,先让修理厂检查更换这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款6AT全新爱丽舍,马上15万公里        全新?15万公里还全新?

楼主意思是16款6AT全新到手爱丽舍,现在跑了15万公里

网友:
换个稠点的机油试试

网友:
要是动力没有很明显的变化的话可能是气门油封有点漏机油,可以通过换一款粘度高一点的机油试试,不过换气门油封时间短花费低,比大修发动机省事省钱多了。

网友:
更换气门油封。
好多汽修厂小病大治。

网友:
我车是16款手动爱丽舍,加3.3升机油可到机油尺中线,跑7000公里之后抽出2.7升,然后还是加3.3升机油,到机油尺中线。总结一下:7000公里大概烧0.6升机油。这几年一直这样,机油报警灯没有亮过,就这样开呢。

网友:
烧机油车子更有力,哈哈哈

网友:
有的是气门油封损坏造成的

网友:
楼上几位提示的对,要先找到机油是从哪里进入气缸的,找到原因才开始修,烧机油不一定就是活塞环那里进去的

网友:
换一个粘稠点的机油,如果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拆发动机。

网友:
先易后难把气门油封换了,跑一个换油周期看看再说。

网友(2023-09-03):
烧机油?1,先换粘稠度高的机油试试,标号5W40的
,2,雪铁龙的这款发动机气门室盖容易漏机油,你找个修理厂查一下。
3,先不要大修,早上冷车打火找人看看尾气有没有蓝烟,有蓝烟就是气门油封导致的烧机油。
4,如果急加速的时候有蓝烟,找人跟车后面尾行一段路看看,如果有就是缸壁和活塞密封不严,就要大修了。

网友:
烧机油要尾气检测,气缸压力检测,最好拆开气缸盖,用千分表测量气缸3-6毫米以下位置和以上位置数值是磨损的量,即缸台上下,超过0.3毫米就要铣缸。大修。如气门不严需研磨气门。

网友:
机油尺上刻度线跑了3000公里,烧到刻度线的一半,可以暂不用换活塞环和气门油封,你可以加机油到上刻度线就可以继续跑,等保养到就放掉再换上新机油

网友:
车是修坏的    一个机油也没多少钱,少了就加呗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检查一下气门室盖废气阀是否有卡塞,或者废气管是否有堵塞,这个也是烧机油的原因之一。

网友:
建议到大一点、靠谱的修理铺给看看。

网友:
能开就将就开着吧,老车了就不要太折腾啦

网友:
玩摩托那些年如果烧机油,首先检查气门油封然后检查活塞环。

网友:
烧点机油没啥,才15万公里八年车应该是气门油封老化。换浓点的机油勤检查,不够就加这样就可以了。去修理厂浪费钱。我自己经手过几台车都多多少少烧机油的。用到报废都没有因为烧机油修发动机的。总的来说就是换浓稠的机油,勤检查,不够就加,检测合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