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元出500片东芝600G SAS硬盘,10K转速,6GB速率,

楼主(2023-07-02):
机械硬盘
99新
河北
淘宝 支付宝
包邮

1 东芝600G SAS接口硬盘,2.5寸,型号:AL13SEB600 10000转  6GB速率 64M缓存,健康度100 ,无坏道,单价49元,数量500

此硬盘厚度为13MM  只能用于服务器存储,台式机需要搭配阵列卡才能使用SAS硬盘。  SAS兼容SATA,而SATA不兼容SAS,小白勿拍,懂的人很实惠实用

支付宝:13793125587 尤  同V
附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727036997831

补充内容 (2023-7-10 13:25):
降价35元一个不包邮

网友A:
SAS的接口技术可以向下兼容SATA。具体来说,二者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物理层和协议层的兼容。在物理层,SAS接口和SATA接口完全兼容,SATA硬盘可以直接使用在SAS的环境中,从接口标准上而言,SATA是SAS的一个子标准,因此SAS控制器可以直接操控SATA硬盘,但是SAS却不能直接使用在SATA的环境中,因为SATA控制器并不能对SAS硬盘进行控制;在协议层,SAS由3种类型协议组成,根据连接的不同设备使用相应的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其中串行SCSI协议(SSP)用于传输SCSI命令;SCSI管理协议(SMP)用于对连接设备的维护和管理;SATA通道协议(STP)用于SAS和SATA之间数据的传输。因此在这3种协议的配合下,SAS可以和SATA以及部分SCSI设备无缝结合。

SAS硬盘算是机械硬盘中速度最快的了,首先接口上SAS接口就比SATA和SCSI的机械硬盘快,其次加上转速快,寻道快,所以SAS硬盘都被应用到无盘服务器上做读或写。

SAS系统的背板(Back Panel)既可以连接具有双端口、高性能的SAS驱动器,也可以连接高容量、低成本的SATA驱动器。所以SAS驱动器和SATA驱动器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存储系统之中。但需要注意的是,SATA系统并不兼容SAS,所以SAS驱动器不能连接到SATA背板上。由于SAS系统的兼容性,使用户能够运用不同接口的硬盘来满足各类应用在容量上或效能上的需求,因此在扩充存储系统时拥有更多的弹性,让存储设备发挥最大的投资效益。

在系统中,每一个SAS端口可以最多可以连接16256个外部设备,并且SAS采取直接的点到点的串行传输方式,传输的速率高达3Gbps,估计以后会有6Gbps乃至12Gbps的高速接口出现。SAS的接口也做了较大的改进,它同时提供了3.5英寸和2.5英寸的接口,因此能够适合不同服务器环境的需求。SAS依靠SAS扩展器来连接更多的设备,SAS的扩展器以12端口居多,不过根据板卡厂商产品研发计划显示,未来会有28、36端口的扩展器引入,来连接SAS设备、主机设备或者其他的SAS扩展器。

和传统并行SCSI接口比较起来,SAS不仅在接口速度上得到显著提升(主流Ultra 320 SCSI速度为320MB/sec,而SAS才刚起步速度就达到300MB/sec,未来会达到600MB/sec甚至更多),而且由于采用了串行线缆,不仅可以实现更长的连接距离,还能够提高抗干扰能力,并且这种细细的线缆还可以显著改善机箱内部的散热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S的接口技术可以向下兼容SATA。具体来说,二者的兼容性主要体现在物理层和协议层的兼容。在物理层,SAS接 ...

感谢坛友分享科普!

网友:
不客气,我也是刚学习的!

楼主:
东芝600G SAS 35元一个 不包邮,运费5元,3个硬盘一份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