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不是真空或惰性气体的吗?为何6P3使用几个月就出现斑迹?

楼主(2023-07-02):
新管材使用几个月,声音到没有影响,参数也正常,功耗也就20W多一点点。好奇这斑迹是什么东东?是不是化学反应的结果?难道是真空度不够还是其它?

网友:
板流太大

网友:
电子管当然真空,

楼主:
打错了,板耗是20W还差一点点,没超
或者说只有市电高的时候才20W多一点点,但也没超20.5

网友:
发黑属正常现象,应该是吸气剂蒸发所致

网友:
6P3P正常的。

网友:
电子管有没有不是真空或充惰性气体的,是这样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决没有充惰性气体的,有充水银蒸汽的。

网友:
充汞或惰性气体也是真空管。详见“电真空器件型号命名方法" SJ31-73标准。真空管包括电子管与离子管,充气的属于后者。具体型号见《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器件手册》P807  三,常用充气管,今举几例,P735 五,真空电容器示意图

网友:
长期放置的真空管,难免真空度下降,黑晕是灯丝(阴极)氧化钡热挥发,不影响工作只是寿命见短,关键你动态测量灯丝电压是否高出额定值。

网友:
我觉得不正常,我的6p3没有这个现象 或者不明显

网友:
    收信放大管均采用氧化物阴极,故在
    灯丝电压过高 。灯丝过热,发射电子的能力增高,但是由于氧化物的剧烈蒸发,过一些时间后反而会使阴极发射能力降低,使阴极很快就不能正常工作,因而就大大缩短了管子的寿命。
    灯丝电压过低。电子管的屏流要通过氧化物层。如果阴极加热不足,氧化物层的电阻就要大大增加。氧化物层较厚的地方,电阻特别大。屏流流过这些地方,把它们强烈加热,而这又使得它们的电子发射效率增加,结果屏流更大。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使这里的氧化物层严重崩溃,大量地蒸发和放出气体,导致管子损坏。
    直热式阴极除上述影响外,因为阴极(镍丝)很细,是用弹簧拉成“V”或“W”形,镍的熔点很低,机械强度不高,过热时还会使镍丝剧烈蒸发而变细,最后为弹簧拉断。

楼主:
平时实测6.3+V,小于6.4,莫非是表不准?我的三个灯泡都是独立绕组的,而且是三线并绕的,6P3的灯丝电流大,按理说6N9的灯丝电压更高,但却没有斑迹。

楼主:
有没有可能这管是次品?用了才大半年,新的时候还有蓝光,但这是我手头10对6P3中板流最少的一对,所以还故意把阴极电阻减少了,使板流达到80mA,现在测,一个78mA ,另一个71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这管是次品?用了才大半年,新的时候还有蓝光,但这是我手头10对6P3中板流最少的一对,所以还故 ...

有可能是次品,再怎么科学解释,也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烧痕
理论上行的通 但是实际哪有这么大烧痕的

网友:
我用现在生产的某光的EL34才两天就出现了别拿他当回事就行了

网友:
EL34管的消气剂在顶部,完全盖住了云母片,能看得到什么?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板流太大,满功耗所致。
  曾装过《6P3P我想这样玩》的单端,阴极电阻0.182Ω,改为200Ω,B+由320V改为300V,结果还是出现了你的这种情况,前后共听了30多次就出现黄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板流太大,满功耗所致。
  曾装过《6P3P我想这样玩》的单端,阴极电阻0.182Ω,改为200Ω, ...

前面有老师已经说过,6P3P这种情况是阴极活性物质蒸发所致,属于正常。很多6P3P管子上边已经黑的发亮,形成镜面了,还照常工作。

其他电子管也有物质蒸发的现象,只不过被遮挡,没有到达管壁,所以没人大惊小怪的。例如6P1的4个椭圆窗口对的位置,还有黑头的6N1、2、3,长期用的6K4\6Z4,6J3\5,6P14\15等等,玻璃管壁上总会有黑色物质蒸发附着。

有黑印表示管子用过,但不表示管子老化。

网友:
6P3P黑顶,EL34黑腰

可能国产管真空度不太行。

网友:
很正常的呀,你如果常接触扩音机,那里面的功率管你找不到不黑的。

网友:
不用纠结了,6P3P容易出现老年斑!包括曙光的6L6GC也一样。经常用的功率管多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