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内置fm天线,失败了,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2023-07-02):
一直想折腾一个完美的dsp收音机,通过不断折腾,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上一版,加了个点内置天线,不用外接天线,收的台明显增多,另外看到有网友画这种蛇形天线,就比葫芦画瓢,做了一个,结果事与原违,效果还不如上一次画的短一点的蛇形天线

这个是按照线长1米设计的,误差在10%,线宽16mil,线间矩40mil,失败的很,干扰很大

网友:
用这种屏蔽铜版纸,裁成长条焊上天线贴在机壳内,效果不错。

网友:
妥妥的一个干扰收集器

网友:
如同长长的天线被卷在了一起……这种卷绕要是对调频有效果的话,拉杆天线早该下课啦 。即使有外接拉杆天线,PCB也不能随意排布这种蛇形曲线,本人理论的东西还有很多不懂, 但亲测拉杆天线加上这种蛇形走位的铺铜,十有八九会适得其反,大部分方向上,信号比单独拉杆天线更弱……

网友:
FM广播中心频率波长约3米,半波就是1.5米。靠PCB小面积小尺寸弄不成效果好的FM广播天线。

网友:
用hfss软件仿真一下,或用vna看看

网友:
看着还是蛮壮观!
FM广播频段88-108MHz,中心频率约97.5MHz,按1/4波长及缩短系数0.97估算,天线长度约746mm
绕来绕去,就是一只自谐振频率很低的大电感;加感天线可缩短天线的长度,但随之而来就是阻抗下降,效率很低
这个频率好像不适合做PCB天线,还是规规矩矩的整个拉杆天线

楼主:
谢谢,看来并不能通过实践去完成这个好奇想法

网友:
就是大个空心电感,而且没频率特性,全频段的什么波都接受了

网友:
这板子和外壳到做的很有商品感,要我就画不出来,可惜了花的时间精力

网友:
我认为不用做蛇形条,直接用那块面板也比这样强,过去黑白电视机后壳有贴锡纸的先例,能减少一根拉杆天线。

网友:
见过欧洲电视机中频滤波器,电感印刷象阿基米德螺旋线,你这个象并线绕无感电阻。

网友:
只要不是閉合回路,作為1/4波長单极天缐還是可以的。但若是閉合的,那就需要采用螺旋方式即11樓老師所提到的阿基米德螺旋缐,有個壹、两圈就够了,電感量約25nH,電感與軆積都非常小,需要事先實驗確定纔行。

网友:
把天线截掉一部分,留540mm试试,天线尾部回拐可能是大错误,抵消了不少信号。另外是缩短系数问题,紫铜空气是0.98;黄铜空气0.95,实心聚乙烯电缆是0.66,藕芯聚乙烯电缆是0.78,玻纤环氧铜箔估计在0.7上下,那么算的话,长度应该在540mm左右。稳妥起见,可以从当前长度一点点切,1次10mm,注意观察信号强度变化。应该是越短越强,到某一个值后又开始变弱,最高值就是合适尺寸。这种pcb天线有方向性,实验的时候需要留神,不过与2.4GWiFi相比,应该弱的多。天线尽可能展开,团一起的走线肯定差。

网友:
根据FR4的介电常数计算可得缩短系数=1/4.5=0.47,故以98M为中心,1/4波长天线=(300/98=3.06122449)*0.471*0.25=360mm,建议用这个pcb走线尺寸试试。当然最好做个接头,用网分测一下实际阻抗再匹配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