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傲X3二代 拆解求教

楼主(2023-07-02):
收了个飞傲X3二代,转盘稍微有点跳,就像鼠标滚轮的编码器有问题一样   找了下竟然没有拆解教程,那我就拆了发个吧,请版主加分!
本来想把最后转盘也拆开清理一下的,可研究了半天也没有拆开,不敢大力出奇迹,只好往里狂喷了酒精

楼主:
屏蔽罩里应该还有主要芯片,奈何没有风枪拆不了

网友:
小心点,别拆坏了。

网友:
转盘的表面黑色的硅胶撕开。你就明白了。

网友(2023-08-06):
肉真多,效果如何

楼主:
没觉得多好

网友(2023-10-01):
俺有x3一代的,DAC芯片好像是8740

网友:
转盘中间那个按钮,可以旋下来的,不过如果之前没拆过,大概率也旋不下来,因为用胶固定了。但是你看按钮对应主板位置,有两个扭转固定的铁片,那个钮下来也可以拆下来,必须得拆这个,你才能拆正面圆盘,然后可以撬下来圆盘,下边是中空编码器,清理了也管不久,换个进口的吧

网友A:
“请版主加分“

我想起一个俗语;“给个皇帝你做“

而或在路上见到一个一女子,第一句的打招呼是“请你做我老婆“

三个例子同样的............................................................................................................唐突

本来我想给个[每事问]的赞许评语,然后加40分,但若楼主这样要求成功,以后发烧区就会

发生爆乱

我只能收下原想加分之“火药引“,防止事故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版主加分“

我想起一个俗语;“给个皇帝你做“

本来就是玩的  看没人发过这个机子的拆机,正好拆了就发个给大家看看,水平低也就能拆拆
    您这心操的,这心态,这站位,别说版主了  省部级都屈才啊

网友(2023-11-09):
这个飞傲x3二代我也有一个,好几年不听了
不过,这玩意外观做工用料是真扎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玩的  看没人发过这个机子的拆机,正好拆了就发个给大家看看,水平低也就能拆拆
    您这心 ...

照片拍得万分清晰!如果矿友个个发照片这样清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