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段码屏属于哪种屏

楼主(2023-07-02):
各位朋友大家好,请教一下,图片(挂表)物品所示的屏幕属于哪种段码屏,其驱动方式和常见的LED八字一样吗?

网友A:
不一样,时序比较复杂,驱动电平需要好几种,一般用专用芯片驱动,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时序比较复杂,驱动电平需要好几种,一般用专用芯片驱动,用单片机直接驱动不方便

谢谢朋友回复,我想获取这种段码的驱动信号,处理后用来驱动LED八字,请问可行吗?用led八字输出一样的数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我想获取这种段码的驱动信号,处理后用来驱动LED八字,请问可行吗?用led八字输出一样的数字 ...

这样做有什么必要,与其花这时间,还不如自己重新设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回复,我想获取这种段码的驱动信号,处理后用来驱动LED八字,请问可行吗?用led八字输出一样的数字 ...

这个能做到,但是需要增加好多元件。下图就是将段码的信号转为数码管的驱动信号的一个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有什么必要,与其花这时间,还不如自己重新设计

这种时钟成品非常廉价,几块钱;如果重新设计(微处理器+DS1307+TTS模块...),带语音播报的话,仅硬件成本就是这类产品成品的几倍,这是我想这样获得时钟及时钟语音播报的想法的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做到,但是需要增加好多元件。下图就是将段码的信号转为数码管的驱动信号的一个应用。

谢谢朋友提供的信息,比我想的难度大

楼主:
这时这种屏幕的内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提供的信息,比我想的难度大

而且这个电路你还不一定能用,这个一看就是 3COM、1/3 BIAS 的,而断码液晶的驱动方式很多,1/2、1/3、BIAS、3COM、4COM...等等等等,还有 LINE/FRAME,这些驱动的波形都不同,适用的电路也不一样

所以建议就是,不要折腾。

eg. 我用的一款断码液晶驱动芯片,4COM、1/3 BIAS、LINE 模式波形

用其制作的断码液晶温湿度计,你如果要把它变成 LED 数码管温湿度计,用上面的捕捉方式,超麻烦的,真不如自己从头重新设计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很专业,听人劝.

网友C:
这种屏我用1622驱动,论坛里有国内厂家的FAE,你问问他们,他们会提供解决方案和底层驱动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我用1622驱动,论坛里有国内厂家的FAE,你问问他们,他们会提供解决方案和底层驱动DEMO.

谢谢朋友指点!如果能提取这种低成本产品的段码驱动信号,将大幅降低我想制作的东西的难度[(1)现成的时钟语音和(2)时钟display)].缺陷就是无法个性化,例如他总是在播报前说"现代时刻... "

网友D:
LCD屏的驱动有静态和动态的两大种,各自又有多种,上面有人放出了变换的电路,相当复杂,我有个万用表的屏漏了,配不到屏,就放家里了,我也想用LED屏或者是点阵屏来代替。我的屏是14脚的动态屏,应该是1/3的,我想用一个单片机的IO脚来检测这14个脚,然后用程序检测时序和电平的变化,再用程序识别并转换驱动LED屏,不过这个程序怎么写,原来的驱动是怎么样的,感觉有点烦,就没有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屏的驱动有静态和动态的两大种,各自又有多种,上面有人放出了变换的电路,相当复杂,我有个万用表的屏 ...

你的实际情况非常切题啊,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

这种样式的报时时钟应该出来有几十年了,记得我小时候(至少30年前),就有这种产品,报时内容一模一样,所以这种产品的数据文档应该已经公开,但是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实际情况非常切题啊,就是想讨论这个问题

这种样式的报时时钟应该出来有几十年了,记得 ...

前面已经说了,比如我做的温湿度计,用了普通的(AVR)单片机和段码液晶驱动 BU9793

因为是分立的,所以你可以从 PCB 上找到它们之间的连接线然后提取显示信号,BU9793 正好只有两根线(IIC),倒是很简单。但如果我把这个 PCB 用胶水封起来,你要提取显示信号就只能从屏幕引脚上提取,就和你的问题一样了:会非常麻烦,而且你还得根据驱动方式设计电路(BU9793 支持好几种驱动方式)。

那么回到你的问题,你这种小产品为了降低成本,把段码液晶驱动和单片机(以及其它外设比如你说的语音播报部分)全部做到一个硅片上了,所以你无法提取简单的显示信号出来,你总不能直接从硅片上引线出来吧?

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很便宜是因为它被大量生产,如果你自己用通用分立芯片搭(比如我的温湿度计)也不便宜。所以反过来你用一个已经成型的特型芯片来做你的“非设计用途”,其实是不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已经说了,比如我做的温湿度计,用了普通的(AVR)单片机和段码液晶驱动 BU9793

因为是分立的,所 ...

分析得好,初衷(自以为)是捷径,没想到LCD液晶段码分支繁多,其驱动方式和我想要的驱动方式之间无法简单的实现"信号共享或者说信号同步".

网友F:
现在好多mcu可以驱动lcd而且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好多mcu可以驱动lcd而且有例程

遇到的实例是获取LCD屏的驱动信息,目标不是去驱动一个LCD屏,谢谢朋友关注.

网友:
单片机直接驱动段码屏太麻烦。
除非你外挂一片16XX。

3位半/4位半之类的字符屏我用单片机直接就驱动了,
缺点是占用 I/O 口太多。

网友:
屏幕截图 2023-07-19  这应该是正经的驱动段码LCD例程,不能驱动应该是mcu架构太老久

网友:
LED驱动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2023-08-06):
重新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