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功放的电源变压器

楼主(2023-07-02):
今天拆了一个日本功放电源变压器,是110V的,这个电源变压器不仅不层层垫纸,就连铁芯的片与片之间的边缘都留有三条近五毫米宽的的焊缝,拆都难拆。

网友:
日系的机器普遍存在变压器体积偏小一方面是频率的因素另一方面人家认为够用就好节约材料降低成本

网友A:
日本市电电压: 100V,关东50Hz,关西60Hz
     日本有两个周波数/频率,关东是50赫兹,关西是60赫兹!怎么会有这种事?很简单,日本人向老外学发电时,关东人跟欧洲人学,买50赫兹的发电机,而关西人则跟美国人学,买60赫兹的发电机!也就说日本有50赫兹和60赫兹两个周波数/频率。
     世界电压体系主要分两种,220V和110V。日本精确来说是100V电压,粗略的讲也算是110伏电压体系,在要求场合不高的情况下,如照明,110伏电压也能用。精确场合最好还是用100伏,如精密机械,精密设备,昂贵电器之类。

网友:
小日本是60HZ、100V....

因为频率比我们高,变压器同样的铁芯、同样的截面积之下,绕线线圈就比我们少1/6.....

意味着:相同的匝数之下,60HZ的牛不适合接到50HZ的市电里,100V也不行(将就用也勉强),那些标注50~60HZ通用的例外....

所以:小日本的变压器铁心拿来改国内市电的变压器,并不合理,要“降功率”使用,

其实选用优质铁芯,绕个电源牛,是很简单的事情,自备绕线机和好的环氧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市电电压: 100V,关东50Hz,关西60Hz
     日本有两个周波数/频率,关东是50赫兹,关西是60赫兹!怎 ...

日本的材料工业比较先进,矽钢片质量好,厚度均匀。30~40年代的老日本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用的高硅金沙片过载能力很强,曾经用4灯再生机改装成标准超外差机(用晶体管桥式整流)6V6输出,夏季整天听都可以。
现在爱好者普遍用日本标准的Z11矽钢片,性能不错。可是武钢的取向型新标准的矽钢片性能更好。

楼主:
这台电源变压器用的是EI 66片,原来想拆了重绕,想不到铁芯是焊起来的,想拆都难。不知道小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铁芯焊起来 静音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电源变压器用的是EI 66片,原来想拆了重绕,想不到铁芯是焊起来的,想拆都难。不知道小日本为什么要这 ...

用角磨机把焊缝磨掉。

楼主:
磨掉了,共六条焊缝,费劲。

网友:
焊接后变压器安静 振动小

楼主:
以前都以为变压器铁芯片与片之间都有一层绝缘物,目的是为了减少涡流。现在叠片边缘焊起来,岂不破坏了绝缘,百思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以为变压器铁芯片与片之间都有一层绝缘物,目的是为了减少涡流。现在叠片边缘焊起来,岂不破坏了绝缘 ...

0.5的白片表面都不绝缘,叠起来就是一铁嘎达,所以边缘焊起来减少振动和噪声。